请教各位在使用波形发生器时有什么需要注意的情况?

楼主(2017-02-07):
目前在使用波形发生器时,遇到了情况如下。某一引脚接入50Hz的交流信号(波形发生器),在芯片其他引脚处也可以监控到50Hz的信号。随着输入信号的变化而变化。这个一般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啊?(直接输出高电平的引脚无影响,设为上拉的引脚,可以看到有细微的脉冲信号,设为输出的引脚接示波器则为50Hz信号)。在波形发生器正负极之间接了个100k的电阻,和芯片供电共地。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什么呢?怎么能够有效避免呢?谢谢大家

网友A:
要么是电路中的窜扰,要么是你示波器使用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么是电路中的窜扰,要么是你示波器使用的问题。

谢谢,应该是芯片的问题,换了个芯片就好了!

网友B:
。。。。  我觉得~~~~要么电源串入的 50hz   要么放大太高传输过程感应到 市电的50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