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置Hard Reset后程序进入的函数?

楼主(2017-02-07):
用MSP430FR5994 LaunchPad跑其对应的两个例程:
1.BlinkLED_MSP430FR5994
2.BOOSTXL-AUDIO_430BOOST-SHARP96_FFT_FIR_LEA_MSP430FR5994

在CCS Debug模式下,如果选择Soft Reset,程序会跳到main函数入口,但是一般我们会想知道程序在进入main函数之前到底做了什么,所以选择Hard Reset,这时会发现程序跳到了boot_special.c中某个初始化函数中,但是跑上述两个例程,发现进入的初始化函数不同,分别为:
1.CSTART_DECL _c_int00_noinit_noargs_noexit_mpu()
2.CSTART_DECL _c_int00_noargs_noexit()

想问问在工程的哪里可以设置复位后进入的函数?

另外boot_special.c既然是参与了编译的源文件,为什么我在Project Explorer的各个展开项里都找不到这个文件,是不是在哪里可以设置?

还有一个问题:在CCS debug模式下,复位后能从RESET中断向量地址(0xFFFE)开始运行程序吗?因为Hard Reset也不是从RESET中断向量地址开始跑的。

网友A:
肯定看不到从中断向量地址运行的,因为这是上一次运行到的位置。复位后就进入bootloader了

网友A:
如果想看进入main之前都都做了什么,还是看生成的汇编代码吧

网友B:
复位之后不是从引导开始进入吗

网友B:
所有的复位都是从汇编程序开始引导进入。

网友C:
硬件复位不都是设置初始化数据吗

网友C:
Hard Reset不能设置复位到哪个程序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