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ed]求助

楼主(2017-02-07):
我在mbed中添加啦一个板子,那个板子上的mcu跟我的是同系列但不同型号,然后把mbed中的工程导出到本地电脑,
现在我在PinNames.h文件中改啦LED1的值为我板子上连接LED的管脚,编译没问题,也生成啦hex文件,然后烧录到板子没效果?
希望得到大家的帮助,谢谢

楼主:
我看有的网站上有网友分享做法,是把板子用usb接到电脑,然后电脑会有一个u盘图标,我板子没usb,是不是不能用mbed?

网友A:
可以用的,具体你把你的代码截图看下。

楼主:
我自己的mcu型号是:STM32F030F4P6,在mbed上找的板子是:NUCLEO-F030R8,我把工程导入本地计算机,用mdk编译没问题,但烧入片子没反应,因为导出的是整个工程,所以不好上传,main只有几句话:
#include "mbed.h"

DigitalOut myled(LED1);

int main() {
    while(1) {
        myled = 1; // LED is ON
        wait(0.2); // 200 ms
        myled = 0; // LED is OFF
        wait(1.0); // 1 sec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