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分析] 请教Offset电路详细分析

楼主(2017-02-07):
(图片)

楼主:
请教如上帖offset电路详细分析,如上帖简化电路的仿真图中,电压波形是R2的电压,请问怎么详细计算。这个电路的优势请问是?谢谢

楼主:
哪位大师过来指点一下

楼主:
请问有哪位用过上面电路,过来指点一二,谢谢

楼主:
默默的观望~

网友A:
这样不是很科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不是很科学吧?

成熟BLDC控制电路上用到的,上面是简化电路。当时问老外,只是说做offset。我当时应该多问问为什么,可惜了

楼主(2018-03-19):
无意中看到自己这个帖子。
电压计算是采用 戴维南定理,这电路优势还不清楚......

网友B:
引用 楼主:
无意中看到自己这个帖子。
电压计算是采用 戴维南定理,这电路优势还不清楚...... ...

很常见的一个小范围迁移电路,其中的R2还是个蛇足。
没有什么优势,只能说有用。
某些ADC在输入电压接近0时有明显非线性或有负的失调电压。
将Rs的电压提升一点后可以避免这些误差的影响。

网友C(2019-07-04):
当输入出现负压时通过这个抬压电路使得输出无负压。

楼主(2020-05-15):
引用 网友C:
当输入出现负压时通过这个抬压电路使得输出无负压。

多谢,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