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电压表是否有电压显示

楼主(2017-02-07):
如图,均匀磁场,一个闭合电路,其中一段穿过铁管,整个电路向右匀速运动,问题此电压表是否有电压显示?  电磁场的高手们,展示水平的机会

网友A:
铁管不老实啊!
小7要考察大家法拉第disc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铁管不老实啊!
小7要考察大家法拉第disc了!

法拉第圆盘的问题是其他问题,扯多了容易乱,这里不说了。

这里的问题是,铁管磁屏蔽,内部磁场很小,即铁管内导线的动生电动势Blv,B很小,回路两边动生电动势不平衡,从动生电动势的角度,电压表应该是有电压显示的。但实际电压表没显示。
从感应电动势的角度,回路包含的磁通随时间不变,故电动势为零。
但从洛伦兹力动生电动势的角度,如何解释?
版上暂时还没人敢解释。

网友B:
很明显,线圈的磁通量没有变化,也没有电压电流

楼主:
换个图,方便讨论

网友C:
没有交变的磁场,不会有显示

网友D:
移动太快人眼惯性看不清表,太慢表不灵敏。没有。

网友E:
引用 楼主:
法拉第圆盘的问题是其他问题,扯多了容易乱,这里不说了。

这里的问题是,铁管磁屏蔽,内部磁场很小,即 ...

铁管两端存在有等量反性的电荷....

其它的就不多说了。

网友F:
匀速运动,那里来的电压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换个图,方便讨论

这个题目太没水平了,看看人家比利设计的题目:

楼主:
引用 网友E:
铁管两端存在有等量反性的电荷....

其它的就不多说了。

哈哈,我解释你的话应该是铁管运动,电荷受洛伦兹力,在两端聚集,产生动生电动势,...
如果是这样,但应该是接近我的答案。
也就是用动生电动势的方法完全可以解释。

网友A:
上图中,绿色绝缘圆柱中通过恒定的B,圆柱旋转,把右边一卷导线不停绕上去,从而匝数N不断变大。电压表通过碳刷,测图示两点电压,请问电压表有无读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题目太没水平了,看看人家比利设计的题目:

别到处大话,你先解释我的这个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别到处大话,你先解释我的这个问题。

解释啥呀,把磁链这个概念弄懂就Ok了,业余选手就知道看dφ/dt还=0了!

楼主:
你再来个专业解释,业余的不能解除动生的困惑

网友G:
其实很容易解释,也不必使用18楼“磁链”概念。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其实很容易解释,也不必使用18楼“磁链”概念。

既然很容易,就解释一下

网友G:
引用 楼主:
既然很容易,就解释一下

那要画几幅图才好说,我又不想画得太草率,所以需要一些时间,今天画不完,明天也说不定。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那要画几幅图才好说,我又不想画得太草率,所以需要一些时间,今天画不完,明天也说不定。 ...

很想看看。
不过HWM的说法进一步解释下去,就能用解释动生电动势的困惑。

网友H:
引用 网友G:
那要画几幅图才好说,我又不想画得太草率,所以需要一些时间,今天画不完,明天也说不定。 ...

凭中学的物理原理是解答不出来的。还有铁管在圈内的磁通怎么算呢,这部分也要算进去才对。

对的。铁管有一半穿过电路闭合面,这一半铁管中的磁通是穿过闭合面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很想看看。
不过HWM的说法进一步解释下去,就能用解释动生电动势的困惑。 ...

复习教科书?

楼主:
maychang的图片很精美,而且用画图软件手绘。用图像很通俗易懂。想看看如何用图片解释这个问题

网友I:
俺觉得楼主的那个有读数,X7的那个没有。

网友J:
引用 网友H:
凭中学的物理原理是解答不出来的。还有铁管在圈内的磁通怎么算呢,这部分也要算进去才对。 ...

基本上用中学的物理原理可以解答大部分,只是管子里的导线上的电势要用到洛伦兹力。

网友J:
引用 网友I:
俺觉得楼主的那个有读数,X7的那个没有。

你说的对,你说的是实际的测量装置或电路,而LZ要讨论的是一个理论问题,就是说,在理想状态下讨论。

网友K:
肯定是有电压显示的,只不过……

网友D:
还是O0的结果……

就是这样简单问题才能看出各人功夫底子。

网友D:
取两段电工绝缘铜线同长L,其一完全磁屏蔽于铁管内。它们分别以相同的匀速度v运动于均匀磁场H中,如主题图。分别求感生电势el和e2,并计算e1-e2=?。

网友L:
楼主加油,我们都看好你哦

网友M:
那其实这个问题的核心有两个呀,一个是铁管有还是没有带来的变化,一个是运动的相对,也就是谁相对谁运动,dφ/dt是没问题的,问题是在dt上dφ的变化是相对谁,不要把简单问题搞浑呀

网友E:
引一下:

一个有关电磁感应题目的解释

https://bbs.21ic.com/icview-1666398-1-1.html

网友J:
引用 网友D:
取两段电工绝缘铜线同长L,其一完全磁屏蔽于铁管内。它们分别以相同的匀速度v运动于均匀磁场H中,如主题图 ...

如果都是理想的,你这个也可以得出同样结论的。不是理想的,当然外面的e>里面的e。

楼主:
解释方法一:
   (感生法)回路包含的磁通大小并未发生变化,d/dt=0,回路感应电动势为零。这种解释法的好处是定量的给出了结果,但未能解释原有疑问,即管内和管外的导线的动生电动势不平衡,电表为何为零。

解释方法二:
        (动生法)从切割磁力线的角度,认为磁力线是连续的,不可断的,虽然管内的磁力线很少,大多集中在铁管壁中,但运动一段距离,管中的导线(AB)和管外的导线(CD)切割的磁力线是相等,运动过程中,磁力线进入右管壁-------磁力线离开右管壁经过管腔进入左管壁------磁力线离开左管壁。这样管中的导线(AB)和管外的导线(CD)产生的电动势相等,平衡,电表为零。 但这个解释要依赖想象的磁力线,磁力线只是辅助理解磁场,并没有严格的定义和性质研究,这样解释也不能令人满意。

解释方法三:
        (感生法)铁管是个铁磁物质,其在磁场中,导致磁场分布变化,在其内部和表面,磁场大,而其他区域磁场小,想想这个铁管也相当于一个磁体,其运动,导致空间磁场变化,空间磁场的变化导致空间产生感应电场,...... 管内导线(AB)处于电场中,电子受电场作用,导致AB两端聚集电荷,...从而与CD端的动生电动势平衡。 此种解释法比较复杂一些,而且无法简单的给出定量结果。

解释方法四:
        (动生法)从原本动生的方法去解释,也很简单,清晰,让答案再飞一会儿。稍后公布。

以上几种方法,不用公式,不用牵强附会,各位可选一种觉得容易理解的,如果觉得还有疑惑,还剩第四种解释法以后再公布。

网友D:
引用 网友J:
如果都是理想的,你这个也可以得出同样结论的。不是理想的,当然外面的e>里面的e。 ...

楼主就要定性。
要点不在于屏蔽的完善性。
问题在:d磁通怎么确定!

网友N:
管内有两个磁场:外加磁场B0和铁管感应磁场B1. 其中B0相对导线运动,对导线内电子有作用力;而B1相对于导线静止,对导线内电子无作用力。也就是说铁管不能屏蔽洛仑茨力。所以......

网友O:
要是就更奇怪了

网友P:
引用 网友E:
铁管两端存在有等量反性的电荷....

其它的就不多说了。

您需要找本好点的书看看。

网友E:
引用 网友P:
您需要找本好点的书看看。

看这里:

https://bbs.21ic.com/icview-1666398-1-1.html?_dsign=c0bd52ac

有何不妥请明示。

网友J:
引用 网友D:
楼主就要定性。
要点不在于屏蔽的完善性。
问题在:d磁通怎么确定!

LZ的飞机里已经没有油了,马上要下来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D:
取两段电工绝缘铜线同长L,其一完全磁屏蔽于铁管内。它们分别以相同的匀速度v运动于均匀磁场H中,如主题图 ...

你是对的,只要把连接铁管内的那根导线断开,连接到铁管两端、、、、,,再看接铁管内的那根导线的e。

网友I:
引用 网友J:
如果都是理想的,你这个也可以得出同样结论的。不是理想的,当然外面的e>里面的e。 ...

我的疑问和Lgz2006是一样的,假设其他条件不变,只将铁管的两端用开孔的金属块或金属网格屏蔽,将铁管做成一个“法拉第盒”,还能得出“电表”显示为0(即所谓的动生电动势和感生电动势相抵消)?
到目前为止,这个问题仍没有了结,也没一个有足够说服力的解释。HWM的说法我部分赞同,但个人认为仍然解释不了当铁管直径趋于0时的情况(即类似于法拉第盒时的情况)。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我的疑问和Lgz2006是一样的,假设其他条件不变,只将铁管的两端用开孔的金属块或金属网格屏蔽,将铁管做 ...

我现在认为你没有错,现在等LZ答案下来。我认为HWM的整个说法并没有错,只是过程里面各量的方向或符号有错。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的疑问和Lgz2006是一样的,假设其他条件不变,只将铁管的两端用开孔的金属块或金属网格屏蔽,将铁管做 ...

第四种解释我还没详细说,简单说铁管两端分别有正负电荷聚集,电荷聚集导致AB端电势与CD端相等,平衡。
这个问题用动生电动势解释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