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异步传输与同步传输

楼主(2017-02-07):
基本概念  异步传输一般以字符为单位,不论所采用的字符代码长度为多少位,在发送每一 字符代码时,前面均加上一个“起”信号,其长度规定为1个码元,极性为“0”,即空号的极性;字符代码后面均加上一个“止”信号,其长度为1或者2个码元,极性皆为“1”,即与信号极性相同,加上起、止信号的作用就是为了能区分串行传输的“字符”,也就是实现了串行传输收、发双方码组或字符的同步。
通信协议  使用异步串口传送一个字符的信息时,对数据格式有如下约定:规定有空闲位、起始位、数据位、奇偶校验位、停止位。
  其中各位的意义如下:
  起始位:先发出一个逻辑”0”信号,表示传输字符的开始。
  数据位:紧接着起始位之后。资料位的个数可以是4、5、6、7、8等,构成一个字符。通常采用ASCII码。从最低位开始传送,靠时钟定位。
  奇偶校验位:资料位加上这一位后,使得“1”的位数应为偶数(偶校验)或奇数(奇校验),以此来校验资料传送的正确性。
  停止位:它是一个字符数据的结束标志。可以是1位、1.5位、2位的高电平。
  空闲位:处于逻辑“1”状态,表示当前线路上没有资料传送。
  波特率:是衡量数据传送速率的指针。表示每秒钟传送的二进制位数。例如资料传送速率为120字符/秒,而每一个字符为10位,则其传送的波特率为10×120=1200字符/秒=1200波特。
  注:异步通信是按字符传输的,接收设备在收到起始信号之后只要在一个字符的传输时间内能和发送设备保持同步就能正确接收。下一个字符起始位的到来又使同步重新校准(依靠检测起始位来实现发送与接收方的时钟自同步的)。
传输模式  异步传输模式(Asynchronous Transfer Mode,缩略语为ATM),又叫信息元中继。异步传输模式(ATM)在 ATM 参考模式下由一个协议集组成。ATM采用面向连接的交换方式,它以信元为单位。每个信元长53字节。其中报头占了5字节。信息元中继(cellrelay)的一种标准的(ITU)实施方案,这是一种采用具有固定长度的分组(信息元)的交换技术。之所以称其为异步,是因为来自某一用户的、含有信息的信息元的重复出现不是周期性的。
  ATM是一种面向连接的技术,是一种为支持宽带综合业务网而专门开发的新技术,它与现在的电路交换无任何衔接。当发送端想要和接收端通信时、它通过UNI发送一个要求建立连接的控制信号。接收端通过网络收到该控制信号并同意建立连接后,一个虚拟线路就会被建立。与同步传递模式(STM)不同,ATM采用异步时分复用技术(统计复用)。来自不同信息源的信息汇集在一个缓冲器内排队。列中的信元逐个输出到传输线上,形成首尾相连的信息流。ATM具有以下特点:因传输线路质量高,不需要逐段进行差错控制。ATM在通信之前需要先建立一个虚连接来预留网络资源,并在呼叫期间保持这一连接,所以ATM以面向连接的方式工作。信头的主要功能是标识业务本身和它的逻辑去向,功能有限。信头长度小,时延小,实时性较好。
  ATM能够比较理想地实现各种QoS,既能够支持有连接的业务,又能支持无连接的业务。是宽带ISDN(B-ISDN)技术的典范。
  ATM的传播速度是从25兆比特每秒到155兆比特每秒。
潜在问题  异步传输存在一个潜在的问题,即接收方并不知道数据会在什么时候到达。在它检测到数据并做出响应之前,第一个比特已经过去了。这就像有人出乎意料地从后面走上来跟你说话,而你没来得及反应过来,漏掉了最前面的几个词。因此,每次异步传输的信息都以一个起始位开头,它通知接收方数据已经到达了,这就给了接收方响应、接收和缓存数据比特的时间;在传输结束时,一个停止位表示该次传输信息的终止。按照惯例,空闲(没有传送数据)的线路实际携带着一个代表二进制1的信号,异步传输的开始位使信号变成0,其他的比特位使信号随传输的数据信息而变化。最后,停止位使信号重新变回1,该信号一直保持到下一个开始位到达。例如在键盘上数字“1”,按照8比特位的扩展ASCII编码,将发送“00110001”,同时需要在8比特位的前面加一个起始位,后面一个停止位。
  异步传输的实现比较容易,由于每个信息都加上了“同步”信息,因此计时的漂移不会产生大的积累,但却产生了较多的开销。在上面的例子,每8个比特要多传送两个比特,总的传输负载就增加25%。对于数据传输量很小的低速设备来说问题不大,但对于那些数据传输量很大的高速设备来说,25%的负载增值就相当严重了。因此,异步传输常用于低速设备。 相关区别  同步传输方式中发送方和接收方的时钟是统一的、字符与字符间的传输是同步无间隔的。
  异步传输方式并不要求发送方和接收方的时钟完全一样,字符与字符间的传输是异步的。
纠错方法
  所有传输介质都易受干扰和由介质本身引进的问题的影响,如电阻和信号衰减。外来干扰可以由背景噪声、大气辐射、机器甚至故障设备引起。受干扰影响的比特数随传输速率的增力而增加,因为在干扰的时帧中涉及到更多的比特。要更正这些问题,需使用检错与纠错方法。
  在奇偶校验时,各组中1的数目必须总是相同(无论奇或偶),以表示一组比特正确无误地传输。逐个字符的检查叫做VRC (垂直冗余校验)。逐块检查叫做LRC(纵向冗余校验)。在传输开始之前,两个系统的奇偶校验方法必须达成一致。有偶校验(1的数目必须为偶数)、奇校验(1的数目必须为奇数)、空号奇偶校验(校验位始终为0)和传号奇偶校验(校验位始终为1)。
  新型的调制解调器提供高级的检错和纠错方法,比上面讨论过的那些方法要实用并有效得多。
异步通信  异步通信指两个互不同步的设备通过计时机制或其他技术进行数据传输。异步通信中两个字符之间的时间间隔是不固定的,而在一个字符内各位的时间间隔是固定的。基本上,发送方可以随时传输数据,而接收方必须在信息到达时准备好接收。相反,同步传输是一个精确同步的位流,其中字符的起始是由计时机制来定位的。
  在大量使用异步与同步传输的大型机/终端环境中,异步传输用于传输来自用户周期性按键的终端的字符。接收系统知道等待下一次按键,即使这会花费较多的时间。相反,同步传输用作定期传输大量信息的大型系统之间的数据链路。协议为在公用电话系统上利用慢速链路而进行了优化,因此无关位将从传输中删除,并且时钟用于隔开字符。
  在异步通信中,字符作为比特串编码,由起始位(start bit)、数据位(data bit)、奇偶校验位(parity)和停止位(stop bit)组成。这种用起始位开始,停止位结束所构成的一串信息称为帧(frame)。校验比特有时用于检错和纠错。传输的“起始一停止”模式意味着对于每个新字符,传输都重新从头开始,而消除在上次传输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任意计时差异。当差异确实出现时,检错和纠错机制能够请求重传。
  在传送一个字符时,由一位低电平的起始位开始,接着传送数据位,数据位的位数为5~8。在传输时,按低位在前,高位在后的顺序传送。奇偶校验位用于检验数据传送的正确性,也可以没有,可由程序来指定。最后传送的是高电平的停止位,停止位可以是1位、1.5位或2位。停止位结束到下一个字符的起始位之间的空闲位要由高电平2来填充(只要不发送下一个字符,线路上就始终为空闲位)。
  异步通信中典型的帧格式是:1位起始位,7位(或8位)数据位,1位奇偶校验位,2位停止位。
  在异步通信中,每接收一个字符,接收方都要重新与发送方同步一次,所以接收端的同步时钟信号并不需要严格地与发送方同步,只要它们在一个字符的传输时间范围内能保持同步即可,这意味着对时钟信号漂移的要求要比同步信号低得多,硬件成本也要低的多,但是异步传送一个字符,要增加大约20%的附加信息位,所以传送效率比较低。异步通信方式简单可靠,也容易实现,故广泛地应用于各种微型机系统中。
  信道是两个通信设备之间的一个单一通信路径,是由物理连接或复用技术创建的。电路是一个提供通信信道的实际物理连接。拨号电话系统为两个系统之间的通信信道提供电路。单工电路是一个在单一方向传输信号的单向传输路径。半双工电路是一个在两个方向都提供传输的传输路径,但一次只能一个方向。全双工链路是一个能够同时在两个电路上进行双向传输的双向传输路径。
接口标准  用于异步通信的连接在OSI(开放系统互连)参考模型的物理层中被定义。此层定义与连接器类型、管脚引出线和电气信号相关的规范。如RS-232RS-449、CCITT V.24等之类的标准为各种要求定义这些接口。
  为确保连接的设备可以互相通信定义了各种标准。EIA(电子工业协会)已经为在计算机设备间通过铜线传输异步信息设定了标准。EIA RS-232-C标准是一种串行物理接口标准。RS是英文“推荐标准”的缩写,232为标识号,C表示修改次数。RS-232-C总线标准设有25条信号线,包括一个主通道和一个辅助通道。在多数情况下主要使用主通道,对于一般双工通信,仅需几条信号线就可实现,如一条发送线、一条接收线及一条地线。RS-232-C定义了物理连接、信号电压与定时、错误检查及其他功能等内容以及位流通过单个线路的串行传输。相反,并行传输包括在同一个电缆的多个线路上同时发送多个比特,类似于多车道高速公路。
  RS-232-C标准规定的数据传输速率为每秒50、75、100、150、300、600、1200、2400、4800、9600、19200波特。
  EIA RS-232-C标准支持短距离传输。例如,用它将计算机连接至调制解调器。如果电缆长度变得过长,电流将减弱,而且接收方也许无法读取它。RS-232电缆建议的最大长度为50英尺,最大信号速率为20kbps。要经过较长距离连接内部系统,请建立一个LAN。要与所在建筑物外部的系统连接,可使用调制解调器和电话系统或由本地和长途运营商提供的其他服务。

同步传输是一种以数据块为传输单位的数据传输方式,该方式下数据块与数据块之间的时间间隔是固定的,必须严格地规定它们的时间关系。每个数据块的头部和尾部都要附加一个特殊的字符或比特序列,标记一个数据块的开始和结束,一般还要附加一个校验序列,以便对数据块进行差错控制。

同步传输  同步传输是以同步的时钟节拍来发送数据信号的,因此在一个串行的数据流中,各信号码元之间的相对位置都是固定的(即同步的)。
  同步传输(Synchronous)
  在同步传输的模式下,数据的传送是以一个数据区块为单位,因此同步传输又称为区块传输。
  在传送数据时,需先送出2个同步字符,然后再送出整批的数据。如图:
  1byte 1byte 1byte 1byte
  ————————————————————
  ▏Sync ▏Sync ▏Data block ▏BCC ▏EOB ▏
  ————————————————————
  Sync:同步字符
  Data block:数据区块
  BCC:区块检查字符
  EOB:区块结束字符
特点  同步传输(Synchronous Transmission):同步传输的比特分组要大得多。它不是独立地发送每个字符,每个字符都有自己的开始位和停止位,而是把它们组合起来一起发送。我们将这些组合称为数据帧,或简称为帧。
  数据帧的第一部分包含一组同步字符,它是一个独特的比特组合,类似于前面提到的起始位,用于通知接收方一个帧已经到达,但它同时还能确保接收方的采样速度和比特的到达速度保持一致,使收发双方进入同步。
  帧的最后一部分是一个帧结束标记。与同步字符一样,它也是一个独特的比特串,类似于前面提到的停止位,用于表示在下一帧开始之前没有别的即将到达的数据了。
异步传输和同步传输的区别  收发两端对时间的精确度要求高低而已。同步要求高,异步没有同步要求那么高。 异步通信”是一种很常用的通信方式。异步通信在发送字符时,所发送的字符之间的时间间隔可以是任意的。当然,接收端必须时刻做好接收的准备(如果接收端主机的电源都没有加上,那么发送端发送字符就没有意义,因为接收端根本无法接收)。发送端可以在任意时刻开始发送字符,因此必须在每一个字符的开始和结束的地方加上标志,即加上开始位和停止位,以便使接收端能够正确地将每一个字符接收下来。异步通信的好处是通信设备简单、便宜,但传输效率较低(因为开始位和停止位的开销所占比例较大)。 异步通信也可以是以帧作为发送的单位。接收端必须随时做好接收帧的准备。这是,帧的首部必须设有一些特殊的比特组合,使得接收端能够找出一帧的开始。这也称为帧定界。
  帧定界还包含确定帧的结束位置。这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在帧的尾部设有某种特殊的比特组合来标志帧的结束。或者在帧首部中设有帧长度的字段。需要注意的是,在异步发送帧时,并不是说发送端对帧中的每一个字符都必须加上开始位和停止位后再发送出去,而是说,发送端可以在任意时间发送一个帧,而帧与帧之间的时间间隔也可以是任意的。在一帧中的所有比特是连续发送的。发送端不需要在发送一帧之前和接收端进行协调(不需要先进行比特同步)。 每个字符开始发送的时间可以是任意的t0 0 1 1 0 1 1 0起始位结束位t每个帧开始发送的时间可以是任意的以字符为单位发送以帧为单位发送帧开始帧结束 “同步通信”的通信双方必须先建立同步,即双方的时钟要调整到同一个频率。收发双方不停地发送和接收连续的同步比特流。但这时还有两种不同的同步方式。一种是使用全网同步,用一个非常精确的主时钟对全网所有结点上的时钟进行同步。另一种是使用准同步,各结点的时钟之间允许有微小的误差,然后采用其他措施实现同步传输。
  同步传输通常要比异步传输快速得多。接收方不必对每个字符进行开始和停止的操作。一旦检测到帧同步字符,它就在接下来的数据到达时接收它们。另外,同步传输的开销也比较少。例如,一个典型的帧可能有500字节(即4000比特)的数据,其中可能只包含100比特的开销。这时,增加的比特位使传输的比特总数增加2.5%,这与异步传输中25 %的增值要小得多。随着数据帧中实际数据比特位的增加,开销比特所占的百分比将相应地减少。但是,数据比特位越长,缓存数据所需要的缓冲区也越大,这就限制了一个帧的大小。另外,帧越大,它占据传输媒体的连续时间也越长。在极端的情况下,这将导致其他用户等得太久。

网友A:
异步串行通信?

网友A:
串行通信协议分同步和异步协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异步串行通信?

你怎么设置的通信?

网友:
异步 与同步看设计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