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看了很多资料,实在没搞明白看门狗的WDTC怎么计算的

楼主(2017-02-07):
看了很多资料,实在没搞明白看门狗的WDTC怎么计算的。
请教芯片是LC1768, LPC_WDT->WDTC = WDT_FEED_VALUE;        /* 看门狗计数值:0x003FFFFF */

那么到底多久看门狗溢出

网友A:
哦, 是这个芯片, 不熟
反正看门狗是上升计数, 弄清楚要计数多少才溢出,时钟的频率又是多少
就能知道多久溢出了

网友B:
看芯片,看使用什么时钟,有没有分频倍频,得到看门狗的自增自减周期,然后再看你希望多少个周期启动保护。
例如,使用12MHz时钟,12分频,那看门狗每个周期(1us)自增或自减一次,你希望1ms内没有喂狗,看门狗保护,那就设置1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