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求解21IC上的低成本开关电源

楼主(2017-02-07):
市电经D1整流及C1滤波后得到约300V的直流电压加在变压器的①脚(L1的上端),同时此电压经R1给V1加上偏置后后使其微微导通,有电流流过L1,同时反馈线圈L2的上端(变压器的③脚)形成正电压,此电压经C4、R3反馈给V1,使其更导通,乃至饱和,最后随反馈电流的减小,V1迅速退出饱和并截止,如此循环形成振荡,在次级线圈L3上感应出所需的输出电压。L2是反馈线圈,同时也与D4、D3、C3一起组成稳压电路。当线圈L3经D6整流后在C5上的电压升高后,同时也表现为L2经D4整流后在C3负极上的电压更低,当低至约为稳压管D3(9V)的稳压值时D3导通,使V1有基极短路到地,关断V1,最终使输出电压降低。电路中R4、D5、V2组成过流保护电路。当某些原因引起V1的工作电流大太时,R4上产生的电压互感器经D5加至V2基极,V2导通,V1基极电压下降,使V1电流减小。D3的稳压值理论为9V+0.5~0.7V,在实际应用时,若要改变输出电压,只要更换不同稳压值的D3即可,稳压值越小,输出电压越低,反之则越高。

**地址:http://www.21ic.com/dianlu/power/switch/201304/178635.htm

之前一直都用线性电源做,没有接触过开关电源,这几天想学习一下,看过不少线路图,稍微了解下开关电源的原理。在21ic上看到这个低成本的线路图,实际使用是否可行。想画个板子调试学习一下,该怎么跟变压器厂家订做高频变压器的型号呢?
另外我想改变L3输出的电压成5V 是否直接减小L3的匝数比就可以了? 还是同时改变L2的匝数比 再将D3改成5V的稳压管就行? 还是R1 R3的值都得改变?
另外最大电流是否由R4这个18R的电阻控制, 减少R4的阻值 就能增加最大的电流输出(当然得保证不能超过V1的最大承受电流)。

网友A:
改5V改L3圈数就可以了,其他不要动。
想自己做的话,用集成电路做吧,更简单,性能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5V改L3圈数就可以了,其他不要动。
想自己做的话,用集成电路做吧,更简单,性能也好。
...

嗯,谢谢。 做样板的时候我该怎么跟做变压器的厂家说我要的规格呢? 频率和 匝数比怎么确定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谢谢。 做样板的时候我该怎么跟做变压器的厂家说我要的规格呢? 频率和 匝数比怎么确定呀? ...

你需要懂得基本计算。
算出来的数据还需要验证。验证通过了就可以把参数给厂家做了。

网友A:
当然最省事的办法是照别人做成功的例子来。有些集成电路会提供应用范例,可以参考,甚至照搬。

网友B:
还不如用 DK1203 详细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最省事的办法是照别人做成功的例子来。有些集成电路会提供应用范例,可以参考,甚至照搬。 ...

嗯,好的。 谢谢师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不如用 DK1203 详细资料

这个图确实好简单,我看下资料学习下看看,谢谢师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不如用 DK1203 详细资料

另外请教下师兄,类似的芯片有没有工作在交流380V的?

网友A:
有380V还会没有220V?

网友C:
单管自激,正是因为他是自激,所以频率很难控制,频率会随负载变化的,总之与基极电位有关,也就是充放电常数,凡与基极相连的绕组,电阻,电容都有关,但是为了防止噪声一般会做到大于30KHZ,变压器选择,主要是要确定功率,变压器大小,骨架,圈数,线径,胶带,出线要求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380V还会没有220V?

因为他这个图是220v的。 好像很少看到380V的开关电源。 像LD7575做的话 HV端口的耐压好像也不够。 他介绍给我的芯片,好像也没有工作在380V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因为他这个图是220v的。 好像很少看到380V的开关电源。 像LD7575做的话 HV端口的耐压好像也不够。 他介绍 ...

我是想说,你既然有380V电源,那么也会有220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想说,你既然有380V电源,那么也会有220V的。

有些产品上面直接UB UC接上去, 并不会加零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