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207的固件库STM8S003可以用吗

楼主(2017-02-07):
在网上下的资料是关于STM8S207的,自己用的芯片是STM8S003的。在使用到ADC的时候发现STM8S207有ADC1和ADC2,而STM8S003只有一个ADC。以前STM8S003是直接操作寄存器的,现在可以用STM8S207相关资料的库吗?

网友A:
00039  /* #define STM8S208 */      /*!< STM8S High density devices with CAN */
00040  /* #define STM8S207 */      /*!< STM8S High density devices without CAN */
00041  /* #define STM8S007 */      /*!< STM8S Value Line High density devices */
00042  /* #define STM8AF52Ax */    /*!< STM8A High density devices with CAN */
00043  /* #define STM8AF62Ax */    /*!< STM8A High density devices without CAN */
00044  /* #define STM8S105 */      /*!< STM8S Medium density devices */
00045  /* #define STM8S005 */      /*!< STM8S Value Line Medium density devices */
00046  /* #define STM8AF626x */    /*!< STM8A Medium density devices */
00047  /* #define STM8AF622x */    /*!< STM8A Low density devices */
00048  /* #define STM8S103 */      /*!< STM8S Low density devices */
00049  /* #define STM8S003 */      /*!< STM8S Value Line Low density devices */
00050  /* #define STM8S903 */      /*!< STM8S Low density devices */
两者是共用一个库的,只需要修改芯片的宏定义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者是共用一个库的,只需要修改芯片的宏定义就可以了

请问是在哪个文件里定义的呢?还有就是STM8SOO3他只有1个ADC,是ADC2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是在哪个文件里定义的呢?还有就是STM8SOO3他只有1个ADC,是ADC2吗?

在stm8s.h中定义的。至于用的哪个ad,在ad.c的库中找宏定义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stm8s.h中定义的。至于用的哪个ad,在ad.c的库中找宏定义就好了。

/* #define STM8S208 */      /*!< STM8S High density devices with CAN */
  #define STM8S207      /*!< STM8S High density devices without CAN */
/* #define STM8AF52Ax */    /*!< STM8A High density devices with CAN */
/* #define STM8AF62Ax */    /*!< STM8A High density devices without CAN */
/* #define STM8S105 */      /*!< STM8S Medium density devices */
/* #define STM8AF626x */    /*!< STM8A Medium density devices */
/* #define STM8S103 */      /*!< STM8S Low density devices */
/* #define STM8S903 */      /*!< STM8S Low density devices */
我的库里面只有这些。怎么办?可以手动添加吗?如果不能可以给我一份库吗?谢谢了

网友A:
估计你的库版本有点旧吧,官网下载最新的库去。

网友B:
http://www.stmcu.org/document/li ... ew/category-502?p=2
官网库文件
只能帮你到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www.stmcu.org/document/list/index/sort-new/category-502?p=2
官网库文件
只能帮你到这了 ...

找到了,V2.1版本的支持STM8s003

楼主:
支持
/* #define STM8S208 */      /*!< STM8S High density devices with CAN */
/* #define STM8S207 */      /*!< STM8S High density devices without CAN */
/* #define STM8S007 */      /*!< STM8S Value Line High density devices */
/* #define STM8AF52Ax */    /*!< STM8A High density devices with CAN */
/* #define STM8AF62Ax */    /*!< STM8A High density devices without CAN */
/* #define STM8S105 */      /*!< STM8S Medium density devices */
/* #define STM8S005 */      /*!< STM8S Value Line Medium density devices */
/* #define STM8AF626x */    /*!< STM8A Medium density devices */
/* #define STM8S103 */      /*!< STM8S Low density devices */
/* #define STM8S003 */      /*!< STM8S Value Line Low density devices */
/* #define STM8S903 */      /*!< STM8S Low density devices */

网友C(2017-04-03):
楼上你好,最近刚开始接触STM8S003,以前一直用C51单片机,觉得STM8的芯片价格很有优势,现在也在找库文件呢,你的资料很有帮助,方便加我qq吗?一起学习196261293

网友D:
这个可以使用一个固件库。

网友D:
只要固件库上有个这个芯片就可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