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关于485通信的几个问题

楼主(2017-02-07):
请教各位几个关于485通信的问题:
1、485通信接收与发送状态切换,是否需要加延时,我之前设计的产品都加了延时。你们一般加多少?
     PS:这次设计的东西是1主带多从,本来想用单片机之间的串口直接主从通信,但是存在两个问题,1是TTL的传输距离问题,2是总线的驱动能力,所以想改成485,但是这个延时。。。。

2、多个485接点的参考地是否需要互连

网友A:
1.切换时间需要考虑RS485转换芯片的切换时间和软件处理的转换时间,所以无法简单给你定论。但是从芯片来说,请看手册。

2.RS485是差分传输模式,不存在参考地的问题,但是要注意收发双方共模电压不要超出转换器允许值范围。

网友B:
RS-485接口采用差分方式传输信号方式,并不需要相对于某个参照点来检测信号,系统只需检测两线之间的电位差就可以了

网友C:
。接收变发送需要延时,延时时间由通信协议约定,各节点软件共同遵守。

。参考地可以互联、可以有电位差、也可以彼此独立。如果有电位差,各个地之间电位差不要超过7V。

网友D:
从可靠性角度讲,要加延时,1uS即可。参考地是否一定互联得看情况,多数情况下应互联,这样可以降低参考地电位不同导致的过高共模电压问题。但如果参考地电位相差过大,互联后会产生较大电流就要采取措施了,比如加限流电阻,引入接大地回路等等,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了。

网友E:
485比较稳定,不延时也可以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切换时间需要考虑RS485转换芯片的切换时间和软件处理的转换时间,所以无法简单给你定论。但是从芯片来说 ...

就是担心共模电压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从可靠性角度讲,要加延时,1uS即可。参考地是否一定互联得看情况,多数情况下应互联,这样可以降低参考地 ...

谢谢版主。好像很多485电路的A和B线上都传入了一个小电阻是不是就是用来防止共模电压过高的问题?
3个偏置电阻是保证总线状态确定。能麻烦你看看这个电路,看看是否存在问题。

网友F:
我用1ms,全加接地。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好像很多485电路的A和B线上都传入了一个小电阻是不是就是用来防止共模电压过高的问题?
3个偏 ...

。上下拉电阻可取消
。匹配电阻只在两端加、速度低距离近可不用
。三个TVS改用SM712,远距离再加防**。
另外,串电阻主要是降低短路电流。

网友G:
延时要看资料的吧,具体芯片不一样,以前比较老的485芯片延时要挺高的,可能新的一些芯片会比较好一些。
偏置电阻有必要吗?
串电阻可以选择可恢复保险丝或者NTC电阻,防短路就可以做了;
共模电压的问题比较头疼,距离短共地是可以的,如果距离比较长或者接的设备种类较多的建议使用隔离型485,总线稳定性好,但是成本需要考虑。

网友C:
引用 网友G:
延时要看资料的吧,具体芯片不一样,以前比较老的485芯片延时要挺高的,可能新的一些芯片会比较好一些。
偏 ...

延时不是485芯片的要求,是CPU软件的要求。节点上各个CPU未必都能“瞬时”控制收发转换(串行通信在各个节点上优先级可能不同),有个明确的延时大家都好做。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延时不是485芯片的要求,是CPU软件的要求。节点上各个CPU未必都能“瞬时”控制收发转换(串行通信在各个 ...

理解的不一样吧,我猜楼主说的是485芯片发送接收的瞬时转换,也就是控制脚的切换;
GPIO_SEND;//发送开始
DELAY();
485_send();
GPIO_REV;//置于接收状态;
你说的应该协议状态,各个CPU接收返回处理时序延时;
不同德概念。

网友H:
你可以加三极管做成收发自动切换的电路,这样软件就不用控制收发切换了
参考电路http://www.usr.cn/News/23.html

网友I: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好像很多485电路的A和B线上都传入了一个小电阻是不是就是用来防止共模电压过高的问题?
3个偏 ...

120欧的电阻不是每个节点都需要的
或者换成不需控制方向的485接口芯片

网友C:
引用 网友H:
你可以加三极管做成收发自动切换的电路,这样软件就不用控制收发切换了
参考电路http://www.usr.cn/News/23 ...

这个电路发0不发1,“1”靠上下拉或默认。因为“1”没有驱动,抗干扰能力会差些。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好像很多485电路的A和B线上都传入了一个小电阻是不是就是用来防止共模电压过高的问题?
3个偏 ...

那与防过高共模电压无关。偏置电阻的意义在于:当总线浮空即没有任何一个节点处于发送态时,防止在浮空态下因感应干扰导致总线出现逻辑0电平,那样的话,节点会误响应。所以,只要总线有浮空的可能,必须加偏置电阻,且只能偏置为逻辑1。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那与防过高共模电压无关。偏置电阻的意义在于:当总线浮空即没有任何一个节点处于发送态时,防止在浮空态 ...

常用的485芯片,浮空状态下全部为1,无需外接偏置电阻。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常用的485芯片,浮空状态下全部为1,无需外接偏置电阻。

真的么?拿数据手册来说明。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真的么?拿数据手册来说明。

是真的!您可以看一下数据手册,从大厂到小厂、从国外到国内,常用的485芯片浮空都是1。找到例外的比较难。

上下拉电阻还是在75176时代使用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是真的!您可以看一下数据手册,从大厂到小厂、从国外到国内,常用的485芯片浮空都是1。找到例外的比较难 ...

假如你说的是真的,485的发送控制端在无效时485接口片依然输出高电平,那么此时如果有节点要发起通讯即输出逻辑0,那么必然产生电平竞争,尤其是网络节点规模很大时,那结果将是发起通讯的节点接口片立刻烧毁。
所以我要你拿出数据手册证明你的说法,而你居然让我看?!既然你说“找到例外的比较难”,那么拿出证据吧。
在技术上想象会害死人的,今天算不算救了你一把?

网友J:
引用 网友D:
假如你说的是真的,485的发送控制端在无效时485接口片依然输出高电平,那么此时如果有节点要发起通讯即输 ...

确实上拉和下拉电阻是没有必要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假如你说的是真的,485的发送控制端在无效时485接口片依然输出高电平,那么此时如果有节点要发起通讯即输 ...

唉,我说“找到例外的很难”,意思就是说通常都这样,例外才需要证据。
就拿楼主9楼的MAX485来说吧,手册上也写得很清楚的啊。
好久不来,想发手册截图总不成功,不知道是不是权限问题?要不您直接给我提升下权限,以后交流起来更方便些。

总之,多数情况下,加上下拉没必要、但也没啥不可以,楼主倒也没必要纠结。

网友D:
引用 网友J:
确实上拉和下拉电阻是没有必要的。

偏置电阻的意义在于对抗电磁感应,实际应用中可不是unconnected。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唉,我说“找到例外的很难”,意思就是说通常都这样,例外才需要证据。
就拿楼主9楼的MAX485来说吧,手册 ...

发图不涉及什么权限,这也同样别自己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