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众拳【STM8入门】第39讲 PWM输出实验

楼主(2017-02-07):
众拳刘洋【剑齿虎STM8】开发板学习笔记分享
39讲   PWM输出实验
39.1 实验目的
   熟悉并掌握TIM1、TIM2、TIM3产生PWM输出的方法。
39.2 程序文件设计   39.2.1  main.c文件中的程序
主程序就实现初始化和调用驱动程序,这样主程序控制思路清晰,流程简单。要想了解全面详实的程序,请大家参考光盘(网盘)中程序及程序注释。
/***********************************************************************
*   说    明: PWM输出例子
*   开发平台: 剑齿虎STM8开发板
*   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微信号:"zxkj-ly",免费获取STM8资料。
*   STM8技术交流QQ群【335123291】
*   哈尔滨卓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
*   作    者: 刘洋 张殿东
*   版    本: V1.0
*   日    期: 2016-05-03
*
*   IAR开发环境    版本 V2.20.1
*   ST库函数       版本 V2.2.0
***********************************************************************/
#include "pbdata.h"//引入自定义公共头文件
void BSP_Configuration(void);//硬件初始化函数声明
/**********************************************************************
*   函 数 名: main
*   功能说明: c程序入口
*   形    参:无
*   返 回 值: 错误代码(无需处理)
***********************************************************************/
int main(void)
{
  BSP_Configuration();//硬件驱动初始化函数
  while(1)//主程序循环,反复执行循环体里的语句
  {
    Tim1_PWM_Demo1();//PWM输出函数
  }
}
/***********************************************************************
*   函 数 名: BSP_Configuration
*   功能说明: 初始化硬件设备。只需要调用一次。该函数配置CPU寄存器和外设的寄存器并初始化一些全局变量。
*   形    参:无
*   返 回 值: 无
***********************************************************************/
void BSP_Configuration(void)
{
  CLK_HSIPrescalerConfig(CLK_PRESCALER_HSIDIV1);//时钟速度为内部16M,1分频,
  LED_Init();//调用LED初始化函数
  Tim1_PWM_Init();//初始化PWM函数
  rim();//打开总中断
}
/*断言函数:它的作用是在编程的过程中为程序提供参数检查*/
#ifdef USE_FULL_ASSERT
void assert_failed(u8* file,u32 line)
{
  while(1)
  {
  }
}
#endif
39.2.2  pbdata.c文件中的程序
#include "pbdata.h"   //引入自定义公共头文件
/***************************************************************************
*   函 数 名: delay_us
*   功能说明: 微秒延时程序,注意此函数的运行环境为(16M时钟速度)
*   形    参:nCount要延时的微秒数,输入nCount=1微妙
*   返 回 值: 无
***************************************************************************/
void delay_us(u16 nCount)   //16M 晶振时  延时 1个微妙
{
    nCount*=3;//等同于 nCount=nCount*3  相当于把nCount变量扩大3倍
    while(--nCount);//nCount变量数值先减一,再判断nCount的数值是否大于0,大于0循环减一,等于0退出循环。
}
/***************************************************************************
*   函 数 名: delay_ms
*   功能说明: 毫秒延时程序,注意此函数的运行环境为(16M时钟速度)
*   形    参:nCount要延时的毫秒数,输入nCount=1毫秒
*   返 回 值: 无
***************************************************************************/
void delay_ms(u16 nCount)  //16M 晶振时  延时 1个毫秒
{
    while(nCount--)//先判断while()循环体里的nCount数值是否大于0,大于0循环,减一执行循环体,等于0退出循环。
    {
        delay_us(1000);//调用微妙延时函数,输入1000等译演示1毫秒。
    }
}
/***************************************************************************
*   函 数 名: Get_decimal
*   功能说明: 获得数值小数部分
*   形    参:dt输入数据 deci小数位数,最多保留4位小数
*   返 回 值: 放大后的小数部分
***************************************************************************/
u16 Get_decimal(double dt,u8 deci)   //获得数值小数部分
{
    long x1=0;
    u16 x2=0,x3=0;
    if(deci>4) deci=4;
    if(deci<1) deci=1;
    x3=(u16)pow(10, deci);
    x1=(long)(dt*x3);
    x2=(u16)(x1%x3);
    return x2;
}
39.2.3  pbdata.h文件中的程序
#ifndef _PBDATA_H//宏定义,定义文件名称
#define _PBDATA_H
#include "stm8s.h"//引入STM8的头文件
#include "led.h"  //引用LED头文件
#include "tim1_pwm.h"  //引用定时器头文件
void delay_us(u16 nCount); //微秒延时程序
void delay_ms(u16 nCount); //毫秒延时程序
#endif //定义文件名称结束
39.2.4  tim1-pwm.c文件中的程序
#include "pbdata.h"
/***************************************************************************
*   函 数 名: Tim1_PWM_Init
*   功能说明: 初始化高级定时器1
*   形    参:无
*   返 回 值: 无
***************************************************************************/
void Tim1_PWM_Init(void)
{
    TIM1_TimeBaseInit(15,TIM1_COUNTERMODE_UP,2000,0);//初始化定时器1
    TIM1_ARRPreloadConfig(ENABLE);//使能自动重装 TIM1_OC1Init(TIM1_OCMODE_PWM2,TIM1_OUTPUTSTATE_ENABLE,TIM1_OUTPUTNSTATE_ENABLE,1000,TIM1_OCPOLARITY_LOW,TIM1_OCNPOLARITY_LOW,TIM1_OCIDLESTATE_SET,TIM1_OCNIDLESTATE_SET);
    TIM1_Cmd(ENABLE);//开定时器
    TIM1_CtrlPWMOutputs(ENABLE);//使能PWM主输出
}
void Tim1_PWM_Demo1(void)
{
    u8 i=0;
    for(i=1;i<20;i++)
    {
        TIM1_SetCompare1(i*100);//设置占空比
        delay_ms(1000);
    }
}
39.2.5  tim1-pwm.h文件中的程序
#ifndef _TIM1_PWM_H//宏定义,定义文件名称
#define _TIM1_PWM_H
#include "stm8s.h"
void Tim1_PWM_Init(void);//初始化定时器1
void Tim1_PWM_Demo1(void);//PWM输出例子
#endif //定义文件名称结束
39.2.6  led.c文件中的程序
   ……详细程序请参考程序例程。
39.2.7  led.h文件中的程序
   ……详细程序请参考程序例程。
39.3 实验效果
   我们使用示波器监视PWM波形输出,我们可以看到PWM波形每隔1秒钟占空比改变一次,改变量是增大100个裸数据,在程序中我们设计使PWM波形变化20次,反复执行。
39.1 PWM波形第一次变化
39.2 PWM波形第三次变化
39.3 PWM波形第N次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