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STM8入门】第40讲 输入捕获原理与实验

楼主(2017-02-07):
众拳刘洋【剑齿虎STM8】开发板学习笔记分享
40讲   输入捕获原理与实验

40.1 引脚定义
   对于STM8S208MB这款芯片,只有PWM波形输出功能的管脚,才能有输入捕获功能。从下表可以看出定时器1产生的PWM波形可以从43、44、45、46引脚能输出,同样它们也就具有输入捕获功能,详细请查阅下表。
定时器
通道CH1
通道CH2
通道CH3
通道CH4
TIM1
43.PC1
44.PC2
45.PC3
46.PC4[80.PD7]
TIM1N
38.PH7[34.PB0]
37.PH6[33.PB1]
36.PH5[32.PB2]

TIM2
77.PD4
76.PD3
9.PA3[75.PD2]

TIM3
75.PD2[9.PA3]
73.PD0

        40.1 STM8S208MB芯片输入捕获引脚定义
40.2 实验目的
我们把时钟输出管脚PE0(cco)作为频率输入的时钟源,通过管脚PC1输入捕获。要求大家熟悉定时器1的输入捕获功能。掌握程序设计流程。
40.3 程序文件设计   40.3.1  main.c文件中的程序
主程序就实现初始化和调用驱动程序,这样主程序控制思路清晰,流程简单。要想了解全面详实的程序,请大家参考光盘(网盘)中程序及程序注释。
/***********************************************************************
*   说    明: 输入捕获实验
*   开发平台: 剑齿虎STM8开发板
*   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微信号:"zxkj-ly",免费获取STM8资料。
*   STM8技术交流QQ群【335123291】
*   哈尔滨卓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
*   作    者: 刘洋 张殿东
*   版    本: V1.0
*   日    期: 2016-05-03
*
*   IAR开发环境    版本 V2.20.1
*   ST库函数       版本 V2.2.0
***********************************************************************/
#include "pbdata.h"//引入自定义公共头文件
void BSP_Configuration(void);//硬件初始化函数声明
/***********************************************************************
*   函 数 名: main
*   功能说明: c程序入口
*   形    参:无
*   返 回 值: 错误代码(无需处理)
***********************************************************************/
int main(void)
{
  BSP_Configuration();//硬件驱动初始化函数
  while(1)//主程序循环,反复执行循环体里的语句
  {
        printf("TIM1通道1捕获:%d.%d K\r\n",(u16)ICValueOK,Get_decimal(ICValueOK,4));
        delay_ms(1000);
  }
}
/***********************************************************************
*   函 数 名: BSP_Configuration
*   功能说明: 初始化硬件设备。只需要调用一次。该函数配置CPU寄存器和外设的寄存器并初始化一些全局变量。
*   形    参:无
*   返 回 值: 无
***********************************************************************/
void BSP_Configuration(void)
{
  CLK_HSIPrescalerConfig(CLK_PRESCALER_HSIDIV1);//时钟速度为内部16M,1分频,
  UART1_Congfiguration();//调用RS232串口1初始化函数
  LED_Init();//调用LED初始化函数
  CLK_CCO_Init();//调用CCO时钟输出初始化
  TIM1_Capture1_Init();
  rim();//打开总中断
}
/*断言函数:它的作用是在编程的过程中为程序提供参数检查*/
#ifdef USE_FULL_ASSERT
void assert_failed(u8* file,u32 line)
{
  while(1)
  {
  }
}
#endif
40.3.2  pbdata.c文件中的程序
#include "pbdata.h"   //引入自定义公共头文件
/***************************************************************************
*   函 数 名: delay_us
*   功能说明: 微秒延时程序,注意此函数的运行环境为(16M时钟速度)
*   形    参:nCount要延时的微秒数,输入nCount=1微妙
*   返 回 值: 无
***************************************************************************/
void delay_us(u16 nCount)   //16M 晶振时  延时 1个微妙
{
    nCount*=3;//等同于 nCount=nCount*3  相当于把nCount变量扩大3倍
    while(--nCount);//nCount变量数值先减一,再判断nCount的数值是否大于0,大于0循环减一,等于0退出循环。
}
/***************************************************************************
*   函 数 名: delay_ms
*   功能说明: 毫秒延时程序,注意此函数的运行环境为(16M时钟速度)
*   形    参:nCount要延时的毫秒数,输入nCount=1毫秒
*   返 回 值: 无
***************************************************************************/
void delay_ms(u16 nCount)  //16M 晶振时  延时 1个毫秒
{
    while(nCount--)//先判断while()循环体里的nCount数值是否大于0,大于0循环,减一执行循环体,等于0退出循环。
    {
        delay_us(1000);//调用微妙延时函数,输入1000等译演示1毫秒。
    }
}
40.3.3  pbdata.h文件中的程序
#ifndef _PBDATA_H//宏定义,定义文件名称
#define _PBDATA_H
#include "stm8s.h"//引入STM8的头文件
#include <stdio.h>//需要引用这个头文件才能实现
#include "math.h"//需要引用这个头文件才能实现
#include "capture.h"
#include "led.h"  //引用LED头文件
#include "uart1.h"//引用RS232头文件
#include "clk_cco.h"
void delay_us(u16 nCount); //微秒延时程序
void delay_ms(u16 nCount); //毫秒延时程序
u16 Get_decimal(double dt,u8 deci);   //获得数值小数部分
#endif //定义文件名称结束
40.3.4  stm8s_it.h文件中的程序
INTERRUPT_HANDLER(TIM1_CAP_COM_IRQHandler, 12)
{
    if(TIM1_GetITStatus(TIM1_IT_CC1))//判断
    {
        TIM1_Capture1_Frequency();  //调用中断处理函数
    }
}
40.3.5  capture.c文件中的程序
#include "pbdata.h"
double ICValueOK=0;
void TIM1_Capture1_Init(void)
{
  TIM1_ICInit(TIM1_CHANNEL_1,TIM1_ICPOLARITY_FALLING,TIM1_ICSELECTION_DIRECTTI,TIM1_ICPSC_DIV8,0);
    TIM1_ITConfig(TIM1_IT_CC1,ENABLE);
    TIM1_Cmd(ENABLE);//中断使能
    TIM1_ClearITPendingBit(TIM1_IT_CC1);//清除输入捕获1的中断标志
    TIM1_ClearFlag(TIM1_FLAG_CC1);//清除指定输入捕获1标志位
}

void TIM1_Capture1_Frequency(void)
{
    static u8 cc_bz=0;
    static u16 ICValue=0;
    if(cc_bz==0)
    {
       ICValue=TIM1_GetCapture1();
       cc_bz=1;//第一次数据保存完之后,把中间变量cc_bz置1
    }
    else
    {
        ICValue=TIM1_GetCapture1()-ICValue;   //第二次和第一次的差值,就是周期
        ICValueOK=16000000*8/ICValue/1000.0;//频率
        cc_bz=0;//计算完成后重新清零
    }
    TIM1_ClearITPendingBit(TIM1_IT_CC1);//中断处理结束后要清除中断标志
    TIM1_ClearFlag(TIM1_FLAG_CC1);//中断处理结束后要清除中断标志
}
40.3.6  capture.h文件中的程序
   #ifndef _CAPTURE_H  //宏定义,定义文件名称
   #define _CAPTURE_H
   #include "stm8s.h"//引用STM8头文件
   extern double ICValueOK;
   void TIM1_Capture1_Init(void);
   void TIM1_Capture1_Frequency(void);
   #endif
   #endif //定义文件名称结束
40.3.7  uart1.c文件中的程序
   ……详细程序请参考程序例程。
40.3.8  uart1.h文件中的程序
   ……详细程序请参考程序例程
40.3.9  clk_cco.c文件中的程序
   #include "pbdata.h"
/*********************************************************************************
*   函 数 名: CLK_CCO_Init
*   功能说明: CCO时钟输出初始化
*   形    参:无
*   返 回 值: 无
*********************************************************************************/
void CLK_CCO_Init(void)
{
   GPIO_Init(CCO_PORT, CCO_PIN, GPIO_MODE_OUT_PP_LOW_FAST);//CCO时钟输出引脚初始化
   CLK_CCOConfig(CLK_OUTPUT_LSI);//选择CCO时钟输出振荡器
   CLK_CCOCmd(ENABLE);//使能CCO时钟输出
40.3.10  clk_cco.h文件中的程序
   #ifndef _CLK_CCO_H  //宏定义,定义文件名称
   #define _CLK_CCO_H
   #include "stm8s.h"//引用STM8头文件
   #define CCO_PIN GPIO_PIN_0  //定义GPIO_PIN_0引脚为CCO_PIN,相当于重新命名。
   #define CCO_PORT GPIOE  //定义GPIOE端口为CCO_PORT,相当于重新命名。
   void CLK_CCO_Init(void);//CCO时钟输出初始化
   #endif

40.4 实验效果
   我们要使用调线把PE0PC1短接起来,然后下载程序,打开蓝精灵多功能监控软件,我们输入捕获到的频率值是131.416K。我们在程序设计的时候是让PE0管脚输出128K的时钟信号。大家会有一些疑问,为什么捕获到的频率值和输入值有差别呢?这主要是虽然我们固定让PE0管脚输出128K的时钟信号,但是在实际输出中会有一些误差存在,实际上的的输入捕获应该很精准的跟踪了输入信号的频率。
40.1 输入捕获功能监控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