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30原来也能用USB

楼主(2017-02-07):
官方型号说明里,GD32F130是不带USB的,不过,会不会有什么办法可以打开呢?
毕竟晶元上,很可能是一样的,研究了3天。。。。。。
没啥使用价值,只为好玩

硬件使用网上的一个开发板,当然,随便什么GD32F130的开发板都可以。
测试硬件使用12M外部晶振,USB_DM接1.5K电阻到PB5(没看错,1.5K需要接到USB_DM上)。
网上的硬件的USB上拉是接到USB_DP的,由于是STM32F130的开发板,所以没焊接,这里补上就行,1.5K焊接到了USB_DM:

固件下载到0x08000000:

网友A:
你的demo是作成什么设备了?

网友B:
你是怎么做到的???

网友C:
这个USB的是用于供电的吧?

网友D:
这个是用于下载程序代码进行调试的?

网友E:
看来楼主还是蛮厉害的,,佩服

网友F:
130的芯片的自身没有USB功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130的芯片的自身没有USB功能的

是啊,所以要研究怎么加上USB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USB的是用于供电的吧?

原来的硬件应该只是供电,不过其实PCB上已经有USB相关的电路和保护芯片了,焊上去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demo是作成什么设备了?

一个自定义设备,没有功能,只是测试,可以读取到一些描述符,包括字符串描述符,设备名字是USBSerial
PC上应该会显示没有驱动,不过设备信息都可以得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用于下载程序代码进行调试的?

这个只是测试一下GD32F130上使用USB的功能,没啥实用性
实际用的话,还需要开发USB的实际功能,比如做成HID等等

楼主:
上一些图片把:
里面的错误是协议分析仪的问题,电脑上并没有显示描述符错误,电脑上显示如下:
设备属性里的信息都正确,只是没安装驱动

网友G:
这个没这样玩过的

网友H:
软件模拟的USB?

网友I:
就只有一个bin文件

网友B(2017-03-24):
怎么没动静???

网友G:
这个主要是看怎样设计的,,设计合理的话,大多数的MCU都可以有USB可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