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模块] 谁知道这宗wifi视频传输的原理

楼主(2017-02-07):
无线路由连接usb摄像头,PC端就可以看到实时视频,这是怎么做的。
链接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id=37853938425

网友A:
首先,无线路由要支持USB摄像头,同时要有个数传或web应用程序。前者的话,需要在PC上运行一个专门的程序,通过与无线路由的数传应用程序交互实现显示,后者可以通过输入一个IP用浏览器访问路由,在浏览器里直接显示视频。这里,路由相当于一个特殊的服务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无线路由要支持USB摄像头,同时要有个数传或web应用程序。前者的话,需要在PC上运行一个专门的程序, ...

谢谢你了,我想应该是数传吧,因为不需要联网,只要连上wifi就行,在应用程序里显示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了,我想应该是数传吧,因为不需要联网,只要连上wifi就行,在应用程序里显示 ...

前述两个方法都不需要连外网,但也可以连到外网后在外网访问,只是前者需要另设一个服务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