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拉第圆盘

楼主(2017-02-07):
法拉第圆盘是法拉第发明的,百度一下即可。法拉第圆盘导致的法拉第吊诡(Faraday paradox)的问题。法拉第圆盘的第一个困惑是 法拉第是发现了电磁感应,不过法拉第圆盘看上去是违背电磁感应的,因为磁通似乎并没有发生变化,但却产生了电动势。
不过后来可以用洛伦兹力即动生电动势的问题解决了这个问题。
但由此引出了第二个问题,如果磁体运动,磁场也跟着一起运动么,特别是大片的均匀磁场,磁体运动,在局部,如何判断磁场运动?这个问题说不清楚,也会引起佯谬, 一个在磁场中飞行的电荷,如果观察者不同,看到的受力就不同。这个问题要用相对论才能真正说得清楚。
细节太多,具体就不说了。
如果只关心法拉第圆盘的感应电动势的计算,而不知道其在电磁学历史上的意义就low了。

网友A:
问个简单的问题!
如下图所示,请问选闭合环路时,为什么要选取实线(2'-3-4),而不取虚线(2' -4)?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个简单的问题!
如下图所示,请问选闭合环路时,为什么要选取实线(2'-3-4),而不取虚线(2' -4)?

我都说了 我不关心计算
另外,我也说了 用动生电动势解决此问题更本质
你非要用什么感生电动势 用回路变化的磁通
你实在要我回答 我就猜一下 2'-3段是圆盘旋转(ωt)导致回路磁通变化  回路选2'-4 磁通不变如果用感生法哪有感生电动势?
这么low的问题就不要考我了  别继续考我具体怎么计算 我不会 也不想会

网友A:
具体计算,大学物理上有,电磁场上有,唾手可得,考什么计算?

同样是上面回答,善于思考的人能看到通量法则徉谬,不喜欢思考的人,问题就在眼前他看不到,还很自得,嫌问题low!

网友B:
直观理解电流走虚线在盘子上的路径是一个螺旋,路径长,电阻大
电流当然走最短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