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r *_strcpy(const char *strSrc)的问题

楼主(2017-02-07):
char *_strcpy(const char *strSrc)
{
    static char str[260];
    strcpy(str, strSrc);
    return str;
}
前段时间看到这个题目,各位大侠,这个函数有什么问题

网友A:
判断指针是否为空

网友B:
strcpy把从strSrc地址开始且含有\0结束符的字符串复制到以str开始的地址空间,不知strSr长度是否确定?会不会超出str的长度范围

楼主:
这个问题不知道出题者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判断指针是否为空

  strcpy(str, strSrc);内部已经判断指针是否为空了

网友C:
字符串 COPY, 其实也就是个内存复制的功能,属于常用函数吧
应该这很大的编译器里都有这样的函数

楼主(2017-03-15):
引用 网友C:
字符串 COPY, 其实也就是个内存复制的功能,属于常用函数吧
应该这很大的编译器里都有这样的函数 ...

这个函数是有问题的,但是不知道问题在哪里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函数是有问题的,但是不知道问题在哪里

字符串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