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串口优先级问题,求解!

楼主(2017-02-07):
stm8s串口接收数据老是丢失字节,比如收一串字符,接收的数据偶尔会丢失一个字节。现在可以确定是串口溢出了,就是上一个数据还没有处理完成后一个数据就来了,因此只能舍弃。目前有一个1ms的定时器1和一个大约500ms的定时器2。目前猜测是定时器1抢占了串口中断,因为定时器1写了很多内容。现在想用中断优先级解决,想把串口接收的优先级调到最高,但是用库函数总是不成功!!
ITC_SetSoftwarePriority(ITC_IRQ_UART1_RX, ITC_PRIORITYLEVEL_3);
上面这段代码会让程序进入异常状态:
void ITC_SetSoftwarePriority(ITC_Irq_TypeDef IrqNum, ITC_PriorityLevel_TypeDef PriorityValue)//库函数
{

    uint8_t Mask = 0;
    uint8_t NewPriority = 0;

    /* Check function parameters */
    assert_param(IS_ITC_IRQ_OK((uint8_t)IrqNum));
    assert_param(IS_ITC_PRIORITY_OK(PriorityValue));

    /* Check if interrupts are disabled */
    assert_param(IS_ITC_INTERRUPTS_DISABLED);

    /* Define the mask corresponding to the bits position in the SPR register */
    /* The mask is reversed in order to clear the 2 bits after more easily */
    Mask = (uint8_t)(~(uint8_t)(0x03U << (((uint8_t)IrqNum % 4U) * 2U)));

    /* Define the new priority to write */
    NewPriority = (uint8_t)((uint8_t)(PriorityValue) << (((uint8_t)IrqNum % 4U) * 2U));

    switch (IrqNum)
    {...}
}
调试发现是进入了这句话: assert_param(IS_ITC_INTERRUPTS_DISABLED);
可以理解为判断此中断是否disable么?
要怎么写才能正常调用啊,如果调用成功,那么串口优先处理完是否会自动跳到timer1继续处理函数??

网友A:
最后一个问题,应该是会正常跳转回tim1的

网友B:
stm8s不能更改中断优先级,为什么在定时器中断中做那么多事情,可以在定时器中断中置标志,在主循环中判断标志去处理真正需要处理的事情,中断中尽量少做事

网友C:
它这里是检查是否关闭了中断。
关闭后进行优先级的修改,然后再打开。

不是有意且需要,你中断里尽量少搞点事。

网友D:
首先确定中断优先级是否起作用 如果没有 先解决优先级问题
如果起作用了就要考虑定时器中断的问题了,定时器中断做得事情多了 定时器本身就不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m8s不能更改中断优先级,为什么在定时器中断中做那么多事情,可以在定时器中断中置标志,在主循环中判断 ...

不能改中断优先级啊??好吧,好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它这里是检查是否关闭了中断。
关闭后进行优先级的修改,然后再打开。

已经搞的很少了,但是串口接收一大堆gps信息时,还是会漏字节。除了中断,我怀疑不到哪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首先确定中断优先级是否起作用 如果没有 先解决优先级问题
如果起作用了就要考虑定时器中断的问题了,定时 ...

了解。定时器确实要少操作,但是stm8难道没有中断优先级么

网友E:
1.定时器肯定要减少代码量.
2.串口丢字节很正常.可以看 21ic 公开课 stm32从入门到精通

网友D:
引用 楼主:
了解。定时器确实要少操作,但是stm8难道没有中断优先级么

有中断优先级 可以设置 不过8s的优先级是数字越大 优先级越高

网友A:
应该在中断文件中可以修改优先级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