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0口赋0x5b时2不能显示完全是为何

楼主(2017-02-07):
P0口赋0x5b时2不能显示完全是为何

网友A:
我有一块旧开发板,普中的.摔过一次.后来动态数码管一显示超过六个数字的就直接令数码管 a,e没办法显示.拿到别人新的开发板上,能显示.比对后,电路板电阻接的不一样大.貌似是我电路板的"坑"

如果不是程序问题.就不要纠结了....
这算是我的一个经验

网友B:
你得把电路图贴出来看看!

网友C:
其它数字都可正常显示?

网友D:
要先显示全亮.然后显示全灭....
确认硬件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