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静电接触放电测试没通过

楼主(2017-02-07):
在做静电测试时,对应用部分进行接触放电(6000V),应用部分是是金属,与电路板之间通过变压器隔离(电路板通过变压器放大电压驱动应用部分),打静电时,电路板停止工作(也许是死机吧),不打静电时,电路板可以工作,请问这种情况应该怎么解决呢,应该从哪里入手分析原因,对这块不太了解,恳请大神指导。

网友A:
浅见勿笑:
1、隔离措施是否完备,隔离需要电源和地统统隔离,并需要在PCB上有足够的隔离距离和措施。
2、静电的泄放回路是否合理,阻抗是否足够低。
仅供参考。

网友B:
电路板上的MCU死机了,看下中断处理的相关程序,这个和软件的关系较大,硬件解决较难!

网友:
测试部分电路是否有做隔离,电源与地与系统地做隔离,加DCDC可用,另系统地是否做的完整,有个完整的地有利于吸收干扰,也可在需测试电路上加ESD。与软件一起查看是否可以优化。

楼主:
原来用外置晶振,改用内置晶振没有出现停止工作现象

网友C(2017-06-22):
1、电源部分隔离;
2、如果断电重启后正常,就看门狗设置一下

网友D(2021-11-24):
ESD本质是共模骚扰,最终要流回参考大地,从这条线索分析ESD的回流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