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一个有关电磁感应题目的解释

楼主(2017-02-08):
(无正文)

楼主:
在那个帖子里,其实已经给了个提示:

铁管两端存在有等量反性的电荷....

楼主:
下面给个图一:

楼主:
这是导线(铝铜之类材料所制)在均匀磁场中作匀速运动。

显然,由洛仑兹力可知其电荷分布如上图所示。

楼主:
下面给图二:

楼主:
上图只是把上下两个缺口给补上了。显然电荷分布没有明显的变化。

楼主:
现在该谈测量了。

原题中说测“电压”,如果是个理想的电压表,则没问题。其实,那是测电场,即场强计

楼主:
现在该给图三了:

楼主:
上图中,考虑了电压表的有限内阻。显然,最终“电压”没了。

其实,此题应该是测量电流才是真正考察了EMF。

楼主:
下面分析加铁管后的EMF问题。先给个图:

楼主:
注意,由于加入了铁管,导致原来均匀的磁场变成了非均匀的

楼主:
在麦克斯韦方程中,有个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

请特别注意,这是个微分形式

楼主:
下面再给几个式子:

其中第二个式子是由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微分式子而得。

楼主:
注意前面给的第一个式子,第一个等号后面的时间微分在积分号的外面,意味着面积分的边界可以随时间变化。

而第二个式子等号后面的时间微分在积分号里面,意味着积分面积边界不随时间变化。

楼主:
上面式子中的蓝字部分就是由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微分形式所导出的感生电动势部分,而红字部分则是由洛仑兹力所导致的动生电动势部分。

楼主:
在此例中,感生电动势就是固定金属导线,考虑由铁管致使的非均匀磁场作匀速运动。显然其磁通量会随时间变化。

而此例中,动生电动势就是固定由铁管致使的非均匀磁场,让金属导线移动。显然其洛仑兹力所导致的电动势之和(积分)不为零。

而且,容易证明上述两个电动势相抵

楼主:
由此可见,考虑感生和动生两电动势之和,电路回路中总的电动势为零

回路中没有稳恒电动势,那么稳恒电流就不可能出现。

楼主:
最后,关于那个“法拉第盘”简单说明一下:

由于其金属盘是在磁场中旋转运动的,分析回路电动势时盘上的那段“电路”必须考虑运动速度。如果将由运动所导致的动生电动势考虑进去,那么法拉第发电机就不是个什么神奇的东西了。

网友A:
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此例中,感生电动势就是固定金属导线,考虑由铁管致使的非均匀磁场作匀速运动。显然其磁通量会随时间变化 ...

俺对你的公式没有看法,但对铁管上的电动势能抵消导线上的电动势有异议。而且,即使这两个电动势能抵消,也未必能得出导线中没有电流流动,即:如何证明铁管(考虑到其不同尺寸)上的电动势能阻止导线中的电荷移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俺对你的公式没有看法,但对铁管上的电动势能抵消导线上的电动势有异议。而且,即使这两个电动势能抵消, ...

不是铁管的。上述两个电动势都是考虑导线的。

前面提示中的“铁管”,只是个类比提示而已。不过,此例中那个铁管中的电子也受了洛仑兹力的影响。精确分析此例的电荷电场分布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不过此例的结论是“精确”的。

网友C:
这本身就是个简单的问题,你这种“强行”“勉强”解释,又是公式,还要再想象什么固定,什么运动,或者有人似是而非的懂了,再想想其实什么也没懂。
等着我的解释吧。
请大家期待原贴 https://bbs.21ic.com/icview-1666240-1-1.html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铁管的。上述两个电动势都是考虑导线的。

前面提示中的“铁管”,只是个类比提示而已。不过,此例中 ...

俺的理解(不一定对):AD7说的那个问题,铁管以及与铁管平行的那段导线,都会受到洛伦兹力的作用,从而产生电动势,但导管中的那段导线没有切割磁力线所以不会受影响,也不太能想象因为导管的移动使得导管中的导线上产生足以阻挡导线中电荷移动的反向电动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本身就是个简单的问题,你这种“强行”“勉强”解释,又是公式,还要再想象什么固定,什么运动,或者有人 ...

欢迎你给出一个“简单”(且有依据)的解释。但之前千万别说什么别人“没懂”。

我通常说某人“不懂”时,事先都给出充分的理由。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俺的理解(不一定对):AD7说的那个问题,铁管以及与铁管平行的那段导线,都会受到洛伦兹力的作用,从而 ...

没错,铁管内外导线受洛仑兹力影响差异非常大,所以说其环路积分(动生电动势)不为零。

但是,由于铁管导致磁场的非均匀,致使感生电动势也不为零。

虽然两者都不为零,但其相抵(和为零)。

网友C:
请大家看原贴的的解释,现在已经有三种解释,第四种本原的动生解释待公布。

网友D:
就是这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