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的SAI口是否能实现PDM双向通讯?

楼主(2017-02-08):
Hi,各位大侠,我想请问下,STM32的PDM口是否能实现PDM的双向通讯?

网友A:
好像不支持PDM吧?更别说双向通信了。

开发板上面是通过I2S来接收PDM咪头的数据,然后软件来转的。

楼主:
我度娘了一下,说是sai可以。我不确定,所以请了解的大神解答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