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系统] 娱乐主机

楼主(2017-02-08):
求教,汽车娱乐主机显示出来的倒车影像显示黑白色,过了2s左右就能变回彩色,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这个问题我不专业, 抱歉.
我想, 倒车影像问题不外乎 摄像头, 传输线, 显示器方面的问题. 既然 2S 后就正常了. 那么传输线和显示器方面的问题不大.
摄像头传感器, 包括其供电电源 (以及摄像头内部电源系统稳定时间) 方面可能会有比较大的可能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我不专业, 抱歉.
我想, 倒车影像问题不外乎 摄像头, 传输线, 显示器方面的问题. 既然 2S 后就正常 ...

谢谢,我再试试

网友B(2017-03-10):
那要问软件谁写的了, 解CVBS的芯片有没有设置成灰度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