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不知道这个能不能工作

楼主(2017-02-08):
大家帮忙看哈 萌新勿喷

网友A:
输入输出,工作电压,拿来干嘛,一概不说,偶们也不知道能不能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输出,工作电压,拿来干嘛,一概不说,偶们也不知道能不能工作。

工作电压12V 输入是从基级进 输出从集电极出 忘了说了

楼主:
我量了一下一个音响的电路 感觉三极管用的怪怪的 找不到 基级电压

楼主:
框框里面的也没看出用途

网友B:
这是对输入的交流信号放大

网友C:
基极肯定有电压,要不然没法工作。

网友D:
基级肯定会有一个偏置电压让其导通,。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量了一下一个音响的电路 感觉三极管用的怪怪的 找不到 基级电压

这个三极管输入放大器很正常。R1电压并联负反馈,稳定直流工作点。R3、C2电源滤波,提高输入级信噪比。

红框内的跳线 2、3接通提升高音;1、2接通提升低音。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三极管输入放大器很正常。R1电压并联负反馈,稳定直流工作点。R3、C2电源滤波,提高输入级信噪比。

...

嗯 应该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