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强制置低模式

楼主(2017-02-08):
stm8定时器不是有强制置低模式吗,如果我现在输出互补的pwm,如果开启强制置低,那么会把那个通道强制置低呢(主通道还是互补的通道)?pwm输出确实没有了。

网友A:
强制输出是针对主通道,其互补通道到底是跟它一样还是呈互补电平,这个要测试下。

网友B:
以实际测量为准吧,肯定是后配置的为准,前面配置的会被后面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强制输出是针对主通道,其互补通道到底是跟它一样还是呈互补电平,这个要测试下。 ...

ok,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实际测量为准吧,肯定是后配置的为准,前面配置的会被后面修改。

我意思互补输出如果用强制输出到底影响哪个通道,没看到手册有说过

网友C:
实测一下用示波器

网友:
  1. 肯定是以你之后配置的为准了,之前的配置会被覆盖,如果有重合的寄存器变量的话

网友D:
后开启的强制低,肯定是低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后开启的强制低,肯定是低了吧。

确实是低了,但是想知道互补通道里哪个通道置低了还是两个通道都置低了

网友:
意思就是后面如果进行了寄存器的修改,肯定以后面的为准,先来的不行,要看后来的,这就是先来后到。。。

网友D:
跟你想要的结果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