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 芯片,怎么将SW调试口改成普通IO口?

楼主(2017-02-08):
  芯片的IO口不够用了,想用调试口PA13 PA14当普通IO口用,怎么设置呢?
从网上只找到了个stm32f1系列的设置方法,但不适用于stm32f0芯片

网友A:
调试口默认的是复用调试口。修改的话,直接配置相应GPIO的模式寄存器。
GPIOx_MODER

MODERy[1:0]: Port x configuration bits (y = 0..15)
These bits are written by software to configure the I/O mode.
00: Input mode (reset state)
01: General purpose output mode
10: Alternate function mode
11: Analog mode

网友B:
按正常IO初始化即可

网友C:
直接设置SW接口普通的IO

网友C:
端口不够用的时候可以将JTAG口关闭

网友D:
这个芯片没有支持的cubeMX 图形化配置工具吗,用工具配置,很容易。

网友E:
0x48000000

29 28位是 PA14

27 26位是 PA13

上电初始配置是1 0 和1 0

就是复用功能,改成0 1 和0 1 应该可以,我没用过

这两个口。

网友F:
GPIO_Remap_SWJ_Disable SWJ

网友F: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NoJTRST, ENAB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