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众拳【STM8入门】第42讲 STM8独立看门狗(IWDG)实验

楼主(2017-02-08):
众拳【剑齿虎STM8】开发板学习笔记分享
42讲   STM8独立看门狗(IWDG)实验
42.1 独立看门狗介绍
在由单片机构成的微型计算机系统中,由于单片机的工作常常会受到来自外界电磁场的干扰,造成程序的跑飞,而陷入死循环,程序的正常运行被打断。由单片机控制的系统无法继续工作,会造成整个系统的陷入停滞状态,发生不可预料的后果,所以出于对单片机运行状态进行实时监测的考虑,便产生了一种专门用于监测单片机程序运行状态的模块或者芯片,俗称“看门狗”(watchdog) 。
STM8独立看门狗模块它由一个内部的128kHz的阻容振荡器作为时钟源驱动,因此即使是主时钟失效时它仍然照常工作。
42.2 独立看门狗框图
图42.1 独立看门狗框图
当在寄存器(IWDG_KR)中写入数值0xCC后,独立看门狗就被启动了,计数器开始从它的复位值0xFF开始递减计数,当计数减到0x00时就会产生一个复位信号(WDG RESET)。使用IWDG_PR和IWDG_RLR寄存器配置独立看门狗。IWDG_PR寄存器是用于选择驱动计数器时钟的预分频系数。每当把数值(0xAA)写入到IWDG_KR寄存器时,独立看门狗将用IWDG_RLR的数值刷新计数器的内容,从而避免了产生看门狗的复位。IWDG_PR和IWDG_RLR寄存器具有写保护功能,要修改它们前,需首先在IWDG_KR寄存器写入KEY_ACCESS代码(0x55);在IWDG_KR写入0xAA将恢复写保护状态。
42.3 独立看门狗超时周期
超时周期由计数器数值和时钟预分频器决定,下表列出了它们的数值。
图42.2 独立看门狗超时周期(假定计数器时钟为64KHz)
42.4 程序文件设计   42.4.1  main.c文件中的程序
主程序就实现初始化和调用驱动程序,这样主程序控制思路清晰,流程简单。要想了解全面详实的程序,请大家参考光盘(网盘)中程序及程序注释。
/***********************************************************************
*   说    明: 独立看门狗实验
*   开发平台: 剑齿虎STM8开发板
*   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微信号:"zxkj-ly",免费获取STM8资料。
*   STM8技术交流QQ群【335123291】
*   哈尔滨卓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
*   作    者: 刘洋 张殿东
*   版    本: V1.0
*   日    期: 2016-05-03
*
*   IAR开发环境    版本 V2.20.1
*   ST库函数       版本 V2.2.0
***********************************************************************/
#include "pbdata.h"//引入自定义公共头文件
void BSP_Configuration(void);//硬件初始化函数声明
/***********************************************************************
*   函 数 名: main
*   功能说明: c程序入口
*   形    参:无
*   返 回 值: 错误代码(无需处理)
***********************************************************************/
int main(void)
{
  BSP_Configuration();//硬件驱动初始化函数
  printf("独立看门狗测试程序\r\n");
  while(1)//主程序循环,反复执行循环体里的语句
  {
        IWDG_Refresh();
  }
}
/***********************************************************************
*   函 数 名: BSP_Configuration
*   功能说明: 初始化硬件设备。只需要调用一次。该函数配置CPU寄存器和外设的寄存器并初始化一些全局变量。
*   形    参:无
*   返 回 值: 无
***********************************************************************/
void BSP_Configuration(void)
{
  CLK_HSIPrescalerConfig(CLK_PRESCALER_HSIDIV1);//时钟速度为内部16M,1分频,
  UART1_Congfiguration();//调用RS232串口1初始化函数
  LED_Init();//调用LED初始化函数
  delay_ms(1000);
  IWDG_Configuration();
  rim();//打开总中断
}
/*断言函数:它的作用是在编程的过程中为程序提供参数检查*/
#ifdef USE_FULL_ASSERT
void assert_failed(u8* file,u32 line)
{
  while(1)
  {
  }
}
#endif
42.4.2  pbdata.c文件中的程序
#include "pbdata.h"   //引入自定义公共头文件
/***************************************************************************
*   函 数 名: delay_us
*   功能说明: 微秒延时程序,注意此函数的运行环境为(16M时钟速度)
*   形    参:nCount要延时的微秒数,输入nCount=1微妙
*   返 回 值: 无
***************************************************************************/
void delay_us(u16 nCount)   //16M 晶振时  延时 1个微妙
{
    nCount*=3;//等同于 nCount=nCount*3  相当于把nCount变量扩大3倍
    while(--nCount);//nCount变量数值先减一,再判断nCount的数值是否大于0,大于0循环减一,等于0退出循环。
}
/***************************************************************************
*   函 数 名: delay_ms
*   功能说明: 毫秒延时程序,注意此函数的运行环境为(16M时钟速度)
*   形    参:nCount要延时的毫秒数,输入nCount=1毫秒
*   返 回 值: 无
***************************************************************************/
void delay_ms(u16 nCount)  //16M 晶振时  延时 1个毫秒
{
    while(nCount--)//先判断while()循环体里的nCount数值是否大于0,大于0循环,减一执行循环体,等于0退出循环。
    {
        delay_us(1000);//调用微妙延时函数,输入1000等译演示1毫秒。
    }
}
/***************************************************************************
*   函 数 名: Get_decimal
*   功能说明: 获得数值小数部分
*   形    参:dt输入数据 deci小数位数,最多保留4位小数
*   返 回 值: 放大后的小数部分
***************************************************************************/
u16 Get_decimal(double dt,u8 deci)   //获得数值小数部分
{
    long x1=0;
    u16 x2=0,x3=0;
    if(deci>4) deci=4;
    if(deci<1) deci=1;
    x3=(u16)pow(10, deci);
    x1=(long)(dt*x3);
    x2=(u16)(x1%x3);
    return x2;
}
42.4.3  pbdata.h文件中的程序
#ifndef _PBDATA_H//宏定义,定义文件名称
#define _PBDATA_H
#include "stm8s.h"//引入STM8的头文件
#include <stdio.h>//需要引用这个头文件才能实现
#include "math.h"//需要引用这个头文件才能实现
#include "led.h"  //引用LED头文件
#include "uart1.h"//引用RS232头文件
#include "iwdg.h"
void delay_us(u16 nCount); //微秒延时程序
void delay_ms(u16 nCount); //毫秒延时程序
u16 Get_decimal(double dt,u8 deci);   //获得数值小数部分
#endif //定义文件名称结束
42.4.4  iwdg.c文件中的程序
#include "pbdata.h"
void IWDG_Configuration(void)
{
    if(RST_GetFlagStatus(RST_FLAG_IWDGF))//判断看门狗复位标志的状态
    {
        RST_ClearFlag(RST_FLAG_IWDGF);//清空看门狗复位标志
    }
    IWDG_Enable();//看门狗使能(0xCC)
    IWDG_WriteAccessCmd(IWDG_WriteAccess_Enable);//允许或者禁止写访问预分频器和重载寄存器(0X55  解锁)
    IWDG_SetPrescaler(IWDG_Prescaler_256);//预分频
    IWDG_SetReload(0xFF);//付初值0xFF
    IWDG_ReloadCounter();// 把初值送到递减计数器 (0xAA  每当把数值(0xAA)写入到IWDG_KR寄存器时,独立看门狗将用IWDG_RLR的数值刷新计数器)
}
void IWDG_Refresh(void)
{
    delay_ms(500);
    IWDG_ReloadCounter();
    LED1_R;
    printf("喂狗!\r\n");
}
42.4.5  iwdg.h文件中的程序
#ifndef _IWDG_H  //宏定义,定义文件名称
#define _IWDG_H
#include "stm8s.h"//引用STM8头文件
void IWDG_Configuration(void);
void IWDG_Refresh(void);
#endif
42.4.6  uart1.c文件中的程序
   ……详细程序请参考程序例程。
42.4.7  uart1.h文件中的程序
   ……详细程序请参考程序例程。
42.4.8  led.h文件中的程序
   ……详细程序请参考程序例程。
42.4.9  led.h文件中的程序
   ……详细程序请参考程序例程。
42.5 实验效果
   我们以最大的预装值,独立看门狗达到的延时长度是1.2秒,这就要求我们能在1秒钟内喂狗,就不至于产生复位。我了检查程序设计效果我们利用发光二极管,没执行一次“喂狗”过程,发光二极管闪动一下,这样秒、我们就能很直观的感觉程序是否运行到“喂狗”这一步了。下图是实验效果。
42.1 看门狗程序执行监控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