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转】IAR 6.3中intrinsics.h与core_cm3.h 中的兼容错误解决方法

楼主(2017-02-08):
解决办法1:
用IAR6.3打开IAR6.0 的工程,编译的时候出现提示错误:
extern uint32_t __get_PSP(void); 已经在C:\Program Files\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6.0\arm\inc\c\intrinsics.h文件中定义
extern uint32_t __get_MSP(void);已经在C:\Program Files\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6.0\arm\inc\c\intrinsics.h文件中定义
。。。。。。

这是由于IAR6.3已经加入了CM3的内核定义,就不需要ST库中的core_cm3.c 和 core_cm3.h 这两个文件的定义了

解决办法从ST网站找到:

直接删除core_cm3.c 和 core_cm3.h 这两个文件,然后在工程设置里面勾选 "Use CMSIS"

解决办法2:
把core_cm3.h里面这句给注释掉,然后加上一句
#if defined (__ICCARM__)
//#include <intrinsics.h> /* IAR Intrinsics */
__intrinsic void __DSB(void);
#endif
完全没有任何警告和错误。
我的是IAR6.3+STM32F10x_StdPeriph_Driver V3.5.0

解决办法3:
直接用IAR6.3安装文件下的core_cm3.h

网友A:
如果不用这个函数应该是不会报错吧

网友A:
另外现在用HAL库函数越来越多了,可以方便的使用图形化配置,省的漏掉什么

网友B:
发错地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