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使用电机控制库STM32_FOC_SDK_4.3 报FOC duration错误

楼主(2017-02-08):
板子是自己布的板子,单电阻采样,永磁同步电机
芯片是STM32F030K6T6
使用电机控制库STM32_FOC_SDK_4.3,无速度传感器算法,pwm频率16K,报FOC duration错误

看了ST的文档,我的理解是:报这个错误是因为foc算法一个pwm周期未算完,当我把pwm频率13K时,就不报这个错误了。

我测了FOC算法的时间,只有40多微妙,不知道为啥会报错?
看了代码中该错误相关的注释,感觉是和DMA中断、电流采样相关,但只看代码和注释很难理解,没看明白,不知道st有没有相关的文档对此进行说明?
非常感谢。

网友A:
看来楼主没有看到 STM32 PMSM MC Library HandsOn  手册 第45页上写着 最大FOC 为12K PWM 。最近也用 4.3 库设计同步电机 ,碰到的问题是,不定时的电机停机。跟开关机键按下的效果一样,自动停机。不知道怎么查?

楼主:
多谢,多谢,我确实没看到。
使用STM32F0的话,pwm最多只能是12k。

你的自动停机的话,肯定是报了某个错误,过压欠压过流等。
可以用ST Motrol Conrtol Workbench 启动电机,界面里可以指示当前是什么错误。
也可以在在代码里,判断当前是什么错误,不同的错误用引脚输出不同的频率来指示。

网友B:
楼主的资料是否可以共享一下,最近在倒腾这个FOC方案,自己布的板子可以方波控制,想移植到FOC,希望楼主给予指导。

网友C(2017-03-23):
楼主你好,我想问问,这个4.3的源代码免费的吗,开源的吗,因为我刚接触,所以不知道

网友D(2017-11-23):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好,我想问问,这个4.3的源代码免费的吗,开源的吗,因为我刚接触,所以不知道 ...

使用是免费的,代码不开源。

网友:
楼主,,我现在也是用无感无刷电机了,使用FOC算法。    想用ST库的话是不是的用mc workbench配置模板了

网友E:
FOC是ST自己的吗,好用不

网友F(2017-12-24):
解决了?这个用PWM控制电机好用不

网友G(2020-08-11):
STM32F030K6T6   这个片子能跑FOC算法吗?是不是low了点?

网友H(2020-09-19):
请教一下大神换了板子和电机怎样调无感的启动参数,现在每次都启动不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