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t]
dsp boot引脚电平

楼主(2017-02-08):
我通过焊接上拉或者下拉电阻设置启动模式  设置的是 nandflash模式  通过读取引脚也是符合nandflash的   但是通过gel文件访问得到的却是spi0 eeprom, 现在导致的问题是烧写程序点击debug后 resume按钮灰色 没办法烧写。。烧写程序在其他的板子上是可以运行的
请问有人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

网友A:
没遇到过啊

网友A:
你代码烧写到  flash  后     选择好boot
看上电后能不能正常加载并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