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分析

楼主(2017-02-08):
这个电路一直没分析透彻,VDD=3.3V,Q8的Ve是2.6V,431的3脚8V,2脚10.5V,很想搞清楚Vce为什么是4.7V......
这个是蓄电池充电电流的采样电路,基本这个支路全了,R100是采样电阻

网友A:
我可以说你什么都没有提供吗?
Q8-E=2.6V
VDD = 3.3V
3.3-2.6 = 0.7V;
R28电阻应该很小,也就是Q8在这里是一个电流源;
电流大约为VE(Q8)/R31
Q8-C电压为F_BAT - UR19 - UR21 (电阻和电流可以计算) - U431S(431和电阻比例+431基本电流) - UD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