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link II是个什么东西,和st-link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7-02-08):
万利的板子上有st-link II,st-link II是个什么东西,和st-link有什么区别

网友A:
还有2.1呢

网友B:
ST-LINK/V2是一款可以在线仿真以及下载STM8以及STM32的开发工具。

网友C:
后面的那个II应该是版本号吧,好像现在都是V2.1的版本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后面的那个II应该是版本号吧,好像现在都是V2.1的版本了。

不是的。如果说的是st-link的固件版本的话,后面应该是v2.2/v2.1这样的。而不应该是I/II这样子的

网友E:
ST-LINKII为ST公司提供的用于评估STM32F10x芯片的简易型仿真调试工具。

网友F:
引用 网友E:
ST-LINKII为ST公司提供的用于评估STM32F10x芯片的简易型仿真调试工具。

这个简易型和标准的有什么区别呢,只能仿真STM32F10x芯片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这个简易型和标准的有什么区别呢,只能仿真STM32F10x芯片吗?

是的。只能仿真STM32F10x芯片

网友H:
搞不懂,st为什么出这么**肋的仿真器呢,能否刷st-link的固件呢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搞不懂,st为什么出这么**肋的仿真器呢,能否刷st-link的固件呢

这个仿真器好像是万利出的,和st的官网没什么关系的

网友J:
ST-LINKII使用USB接口,连接后将在PC主机上显示为只读U盘。U盘中的内容为与STM32F10x相关的网页链接,提供更多关于ST微控制器的信息和技术文档。

网友K:
要注意一个是st link II,一个是st-link V2,念着一样,其实是不一样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H:
搞不懂,st为什么出这么**肋的仿真器呢,能否刷st-link的固件呢

可以的,只要主控是stf103的芯片,就可以刷st-link的估计的

网友M:
用mdk枚举到的仿真器都是不一样的,两者确实是有区别的。

网友N:
mdk本身就自带两者的驱动的,注意选择的时候两者不要选混。

网友O:
ST-LINK仿真器是万利电子有限公司为初学者学习、评估、开发STR7系列ARM MCU设计的仿真开发工具。 ST-LINK配合IAR Systems EWARM集成开发环境,是STR7系列初学者学习入门、软件编程调试的最佳开发工具。

楼主(2017-09-30):
引用 网友O:
ST-LINK仿真器是万利电子有限公司为初学者学习、评估、开发STR7系列ARM MCU设计的仿真开发工具。 ST-LINK配 ...

把人家的功能阉割了一下,然后卖的便宜了。

网友P:
万利出的仿真器,更牛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