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link的三线模式和jlink的三线模式有什么区别呢

楼主(2017-02-08):
(无正文)

网友A:
用的都是标准swd的协议,但是内核不一样吧。

网友B:
link的三根线分别只需要 SWD、SWC、GND三根线

网友C:
j-link 可以通用于‍各种arm芯片,st-link是专用语st系列的mcu,j-link 比st-link复杂,st-link只用于st一个系列的mcu

网友D:
记得调试stm8的时候,st-link只需要GND/SWIM/REST就好了

网友E:
TCK  TMS GND,有这三根线足够了

网友F:
SWDIO,SWCLK,GND        只要留出这三根就可以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E:
TCK  TMS GND,有这三根线足够了

为什么没有SWIM和RST呢

网友H:
SWIM和RST是调试stm8的时候才用到的,调试stm32的时候用不着

网友I:
因为jlink不能调试stm8,所以对比的时候,只对比调试arm芯片的情况

网友J:
因为stm8用到的st-link和stm32用到的st-link是不同的。

网友K:
其实是两根线的模式,类似于I2C的那种协议,一根数据线,一根时钟线,再共地就ok了。

楼主(2017-09-30):
引用 网友H:
SWIM和RST是调试stm8的时候才用到的,调试stm32的时候用不着

ST多会都做的兼容就好了,对SWIM感觉是多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