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使用DAC输出固定电压,DAC管脚无输出

楼主(2017-02-08):
采用stm32 DAC1通道输出固定电压,但测量PA4管脚无电压输出

楼主: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DAC_InitTypeDef  DAC_InitStructure;
//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启动GPIOA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启动DAC1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DAC, ENABLE);
        //dac采用pa4管脚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DAC_InitStructure.DAC_Trigger = DAC_Trigger_None;//DAC_Trigger_T2_TRGO;
        DAC_InitStructure.DAC_WaveGeneration = DAC_WaveGeneration_None;
        DAC_InitStructure.DAC_LFSRUnmask_TriangleAmplitude = DAC_TriangleAmplitude_4095;
        DAC_InitStructure.DAC_OutputBuffer = DAC_OutputBuffer_Enable;//使能DAC通道缓存
        DAC_Init(DAC_Channel_1, &DAC_InitStructure);
        DAC_Cmd(DAC_Channel_1, ENABLE);
        DAC_SoftwareTriggerCmd(DAC_Channel_1,ENABLE);

        DAC_SetChannel1Data(DAC_Align_12b_R,2000);//12位右对齐,输出0
        DAC_SoftwareTriggerCmd(DAC_Channel_1,ENABLE);

楼主:
网上的例程也基本都是这样,问什么会没有输出呢

网友A: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DAC_InitTypeDef  DAC_InitStructure;
//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启动GPIOA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启动DAC1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DAC, ENABLE);

看到问题了吗?不仔细的话很容易出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DAC_InitTypeDef  DAC_InitStructure;
//         ...

搜嘎,这段程序看了无数遍了,自己写的,错了也不会发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DAC_InitTypeDef  DAC_InitStructure;
//         ...

谢谢,还是我太粗心了,从上面复制过来,只改了后边

网友B(点评):
是哪里不一样?我还是看不出

网友C(2018-10-30):
应该是配置问题吧

网友C:
检查下,肯定不是硬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