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款正电压输入,能输出负压的芯片,非79XX

楼主(2017-02-08):
各位大神,你们好,现在求一款正电源输入12-24V,输出负压12-24V。
我应用在运放上面的(音频运放),因为需要正负电源,如果加个电源,反而不合适。
有用过的,请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A:
现在求一款正电源输入12-24V,输出负压12-24V,这还能宽电压吗?输出还能宽电压吗?

网友B:
只有用电荷泵或者电感型DC-DC,但是噪声大到爆棚,你用来做模拟电源的,还是想别的办法为妙。

网友C:
有直接生成固定负电压电源的集成ic,范围输出的没见过

网友D:
去LT、TI等的官网选型,楼主的要求只能用DCDC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去LT、TI等的官网选型,楼主的要求只能用DCDC实现。

版主就是版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直接生成固定负电压电源的集成ic,范围输出的没见过

明白。

微桥这类芯片很多,也不贵,就DCDC降压芯片做成极性反转就可以了,做音频用要开关频率高点的,否则会有细雨润物细有声

网友E:
MC
\34063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