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 为什么双阶RC=T比单阶RC=2T的积分效果好

楼主(2017-02-08):
为什么双阶RC=T比单阶RC=2T的积分效果好
原因是RC=T的积分电路,第二阶电容只有充电,没有放电。
设输入脉冲E宽度0.1T,每周期电容充电0.1T时间至V,放电0.9T时间尚剩Vo,又被下一周期脉冲再充电,V和Vo逐次递增。在充电电压V=Vo+(E-Vo)[1-exp(-t/RC)]式中,电容放电残值的积累Vo增大,即E-Vo减小,充电增量 (E-Vo)[1-exp(-t/RC)]也减小,即充电电压V的高点连线的斜率逐次变缓;相关的Vo点连线的斜率也随之趋缓,当电容充电增量与放电减量一样时(如绿线),两条连线成水平线则稳定平衡,输出是含固定直流分量的三角形波,如下图黑线的一阶积分输出。
仅举一例,V=Vo+(E-Vo)[1-exp(-t/RC)]=E[1-exp(-0.1)]=0.095E,(查exp(-0.1)=0.905), 设E=1v,则V=95mv(下图位置1是90mv,有误差)。有兴趣的自己计算。
**),第二阶电容从E脉冲前沿开始充电T时间(E脉冲过后由第一阶电容储能接力),没有放电的时间,随后周期E脉冲又再充电。由于没有放电,所以仅有V连线斜率趋缓成为一条水平线输出,如图的紫色线,波动是充电源在一个周期内幅度起伏导致。

楼主:
**),当RC=2T,按照上节分析一阶积分输出是含有固定直流分量的三角形波,尽管V与Vo波动幅度比RC=T积分第一阶小,但是比第二阶大得多。

网友A:
"为什么双阶RC=T比单阶RC=2T的积分效果好
原因是RC=T的积分电路,第二阶电容只有充电,没有放电。"

这是不可能的。

楼主:
H大,我很想得到您的赐教,是二阶不可能好于一阶;还是指只仅充电没放电?
我是这样认为,滤波电路的分析都是基于理想状态,所以后句是指在两阶不互相影响以及没有负载的情况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H大,我很想得到您的赐教,是二阶不可能好于一阶;还是指只仅充电没放电?
我是这样认为,滤波电路的分析都 ...

红字已明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字已明示。

仿真二阶积分,我用理想运放做阶间隔离。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仿真二阶积分,我用理想运放做阶间隔离。

无论如何,输入交流(或含交流成分)之稳定线性电路中的电容是不可能只充电而不放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论如何,输入交流(或含交流成分)之稳定线性电路中的电容是不可能只充电而不放电。
...

H大,我水平低,理论不懂,只想知道,6楼电路第二阶电容有没有放电回路。

网友B:
有。

能否具体指出从那里放电?不过要注意电路是在理想条件下,仿真是很容易做到。

楼主:
  积分电容充电至等于充电源电压,需要无限长时间,但是达到某一限度,就被认为充满电。
   积分电路如果要服从7楼的概念,也应该有类似上述的忽略,交流电转换成直流电才有理论支撑。当电容放电足够小时,便可认为电容只充没放,为什么“只充”“没放”?当电容的能量传输给负载,充电源补充能量为只充;电容传输能量时,电压要保持稳定为没放,但是实际电路不可能理想,所以交流滤波为直流后还要稳压。
    附件是二阶积分,阶间有无隔离的比对。
初始,一阶电容在充电源消失时,经信号源内阻放电,电压累积必须有一个过程,二阶电容直接连接,积累电压就慢于有隔离的电路。数周期后,放电很小,积累电压很接近,两个电路输出就一样。

网友C:
引用 楼主:
H大,我水平低,理论不懂,只想知道,6楼电路第二阶电容有没有放电回路。 ...

“6楼电路第二阶电容有没有放电回路”
有。电容充电和放电都是通过运放来完成。充电是电流由电源正端通过运放(和电阻)流入电容,放电是电流由电容流出(经过电阻)再经运放到地。

网友D:
用运放将两个RC电路隔离开,运放输出端的那个电容有可能不会放电。
原因不是没有放电电路,如maychang在11楼说的。

我是这样考虑的。
将运放输入端的电容称为电容1,运放输出端的电容称为电容2.
在一个周期中,输入信号先是高电平,然后是0低电平。
高电平时候,电容1被充电,电容2也充电。
在输入信号转换为0电平的时刻,电容1的电电压为VC1,电容2的电压为VC2.
很显然VC1>VC2
这会导致,输入信号为0电平的时候,电容1开始放电,但是其上面的电压会有一段时间仍然高于电容2上的电压,导致电容2依然会充电一会。

在第一个周期内,如果高电平持续的时间为RC,低电平持续的时间小于RC,电容2会被一直充电。

其它周期没有计算不太清楚。

楼主:
就几个元件的电路,要说清楚不容易。
就放电回路而言,M大的分析是对的。可是C2要放电,电位必须高于运放输出端,而C1存储电压输出,则电位降不下来,虽有路但是放不了。

网友E:
C1的电压不也是在一定电压上波动吗?当它电压开始降低的时候不就是C2放电的时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C1的电压不也是在一定电压上波动吗?当它电压开始降低的时候不就是C2放电的时候吗? ...

你参照1楼波形图看看,第一周期结束,C1与C2才相等;第二周期快结束,C1才低于C2,······,等到稳定,
C1电压积累的电压已经较高,放电很小。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参照1楼波形图看看,第一周期结束,C1与C2才相等;第二周期快结束,C1才低于C2,······,等到稳 ...

看见了,只要它会小于c2,c2就会放电,哪怕那时间很短不是吗?

网友E:
幅度不大可它确实做着充放电,要不它不就成一个稳定电源了吗?

没错,当充放电幅度足够小,就成立稳定直流电。参阅10楼。

网友E:
最后的稳态不也是也是动态平衡的结果。

正是动态平衡,但是起伏幅度不同。本帖讨论时常数一样,分成两阶的积分效果较好,衡量指标是波纹大小,不是输出幅度之类。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参照1楼波形图看看,第一周期结束,C1与C2才相等;第二周期快结束,C1才低于C2,······,等到稳 ...

你的图确实是这样。
如果占空比改变,低电平的时间增长,第一个周期内电容C2就有可能先充电后放电。

网友F:
这个估计又会是一个不了了之的问题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图确实是这样。
如果占空比改变,低电平的时间增长,第一个周期内电容C2就有可能先充电后放电。 ...

1,如果输入脉冲占空小,只影响输出的直流分量的幅度变小,因为RC=T,而C1的放电时间小于T,一直对C2充电。
2,前几帖是从放电的角度,以C2为主往前讲,容易讲明白。但是,实际应该从充电的角度,以C1为主往后讲,才符合因果。每周期开始,C1的电压通过运放对C2充电的增加量,叠加其原来的存储电压为C2的新电压,不过,这样的计算我是没办法,因为充电源不是脉冲那样的矩形波。
3,运放隔离仅起加速电容电压的建立而已,当电路稳定时,有无运放的结果一样。

网友G:
第二节RC肯定有放电,否则就不会有纹波。至于为什么比一阶的滤波效果好,写个传递函数或者画个BODE图就一清二楚了

能者多劳,如果你弄出传递函数或BODE图来证明,那不是更加有说服力。可惜我不懂。

楼主:
   有这样的说法,充电源是恒流源,对积分电容充电才能得到线性波形。
   二阶的波纹是C1充电源非恒流源、非恒压引起。我想应该是这样。

网友D:
从波特图上讲
RC=2T的一阶电路的极点是1/2T,下降的斜率是20db每10倍频

带运放的两个RC=T的一阶电路,极点是1/T,下降的斜率是40db每10倍频

这两种电路哪一个好一些,不好说。

如果差不多,当然选择简单省钱的。 你们懂得用较高级的分析法就非常好,有说服力。

网友G:
引用 网友D:
从波特图上讲
RC=2T的一阶电路的极点是1/2T,下降的斜率是20db每10倍频

积分实际上可以视为一种特定的低通滤波,对于滤除高于转折频率的频率分量来说,40dB滚降肯定好于20dB滚降。

正解。

网友H:
传递函数还能不会写么?
T1=1/(1+2Ts)
T2=1/(1+Ts)^2

这么久,您还不知道吗?连代号都看不懂。

网友I:
有,真是难得给力的帖子啊

网友J:
两个电路频段不一样,2T的频段比较窄,双阶的频段比较宽,把波特图画出来一清二楚

网友C:
26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