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电路解析:弱信号采集前端放大电路

楼主(2017-02-08):
图片是弱信号采集前端放大电路,电路的主要功能是实现INPUT_P和INPUT_N差分输入,经过仪表运放AD8221放大后,从DIFF_OUT输出到AD进行采集。现在对这个电路设计还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具体以下:
1、OPA350起什么作用?是否可以去掉?
2、D36、D41实现当INPUT_P和INPUT_N输入浮空的时候,DIFF_OUT输出是一直线电压,而不是漂浮的浮动电压,但是,原理上现在一直解释不通,为什么加上D36、D41后,INPUT_P和INPUT_N输入浮空时,DIFF_OUT就会输出是一直线电压?是否是这让DIFF_OUT输出直线电压的设计电路其实是存在问题的?
现在附上电路图片,以上问题希望能有大神大虾高手泰斗多多指点交流,涕零~

网友A:
前面跟随器完全应该不要,那几个二极管应该是限制输入幅度的,输入浮空时并不能给出稳定输入。

网友B:
在无输入时那几个二极管将输入端拉到了0V。

网友C:
感觉OPA350是用来弥补AD8221的某个输入条件不足的,如果你是抄别人的电路,那就只能问设计者了。

网友D:
1.要不要OPA350还要看输入信号的输出阻抗。如果输入信号源阻抗很大那就需要这个OPA350做电压跟随器。
2.没有搞懂图中C19是做什么的。LZ能否解释一下

网友E:
那个跟随器要是可以不要就不要,我的考虑是,既然是差分输入,你一个信号进入运放,一个不进,那么到处理端就不一定是差分啦,既然是差分信号,就尽量不要把两个线搞的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面跟随器完全应该不要,那几个二极管应该是限制输入幅度的,输入浮空时并不能给出稳定输入。
...

我也不明白为什么要有个跟随器,这个电路是看别人的电路上是这么用的,而且是成熟的已经用在产品上的电路,就从理论上来说,的确觉得不用应该也是可以的,但还是不明白,如果明明可以不要,人家为什么还要加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无输入时那几个二极管将输入端拉到了0V。

能在进一步解释一下具体的原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OPA350是用来弥补AD8221的某个输入条件不足的,如果你是抄别人的电路,那就只能问设计者了。 ...

这个电路是有参考别人成熟产品中的电路后画出来的,现在一直没想明白这个OPA350是起到什么作用的,但又想,如果可以不要,别人为什么要用上,不节约成本空间,设计也要做更多的考虑。是不是这个OPA350其实是有它的用途的,并且是必须要有的。

网友F:
C19 放在这里有严重的问题,会使得输出不是最高就是最低。 RG应该是个直流阻抗不是无穷大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G:
后面电路也要秀出来,天晓得是不是跟降低失调电压有关。

后面的电路就是一个RC一阶低通滤波,然后就到了AD的输入端了,很简单,所有没有截图上来了。

网友H:
1.OPA350就是猴子派来捣乱的。
2.D36、D41一般认为是蛇足。如果加上这两个二极管之后,输入浮空时的输出有变化,说明这两个二极管的性能不足以承担此处的任务(漏电流过大),除非确保信号的源电阻足够小。

另外:
1.如果“INPUT_P和INPUT_N”是外部输入端,那么前端的这几个二极管可能导致电路更严重的损坏(外部高压直接打到电源端)。
2.输入信号还必须与本电路有共地的关系。
3.幸好本电路是用于低频交流放大,否则,由于U25的加入会让AD8221白瞎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不明白为什么要有个跟随器,这个电路是看别人的电路上是这么用的,而且是成熟的已经用在产品上的电路 ...

我也不知道原“设计者”是如何考虑的,但现在这个电路功能上几乎没有任何益处,却可能带来了一些问题。

建议,设计或参考其他人的电路必须以基本的原理为出发点,那样才是正道。

楼主:
引用 网友D:
1.要不要OPA350还要看输入信号的输出阻抗。如果输入信号源阻抗很大那就需要这个OPA350做电压跟随器。
2.没 ...

1、输入信号的输出阻抗大概在几K~几十K范围,问一下,为什么输入信号源阻抗很大就需要这个OPA350做跟随呢?AD8221的输入阻抗也很大的啊,甚至可能都比OPA350的输入阻抗要大。
2、C19是用来隔掉直流用的,输入的交流能通过AD8211放大,直流则被隔断。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个跟随器要是可以不要就不要,我的考虑是,既然是差分输入,你一个信号进入运放,一个不进,那么到处理 ...

这个是参考别人成熟产品的画出来的电路,按理论来说,的确一个信号进入运放,一个不进,反而造成差分的不平衡,但实际中,人家的电路就是这么设计的,所以现在也一直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

网友D:
引用 楼主:
1、输入信号的输出阻抗大概在几K~几十K范围,问一下,为什么输入信号源阻抗很大就需要这个OPA350做跟随呢 ...

1.如果输入信号源阻抗很大那么一部分信号会作用在信号源的阻抗上。这样会降低模拟前端的信比。
2.如果C19是用来隔掉直流用的。那你最好看看AD8221的数据手册

网友F:
C19放在这里,只会让直流的增益变成无穷大, 无穷大之后,就是输出不是最大就是最小。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是有参考别人成熟产品中的电路后画出来的,现在一直没想明白这个OPA350是起到什么作用的,但又想 ...

你不妨把350去掉后直通看看效果.

网友I:
真是难得给力的帖子啊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参考别人成熟产品的画出来的电路,按理论来说,的确一个信号进入运放,一个不进,反而造成差分的不 ...

一个错误的设计不一定是不能工作的;
可以工作的电路不一定就是好的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H:
1.OPA350就是猴子派来捣乱的。
2.D36、D41一般认为是蛇足。如果加上这两个二极管之后,输入浮空时的输出有 ...

你的意思是其实OPA350是可以不要的,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1.如果输入信号源阻抗很大那么一部分信号会作用在信号源的阻抗上。这样会降低模拟前端的信比。
2. ...

1、输入信号源阻抗很大的话,的确会降低模拟前端的信比,所以的话,就要求差分运放的输入端有较大的输入阻抗,AD8221的输入阻抗应该算是比较大的了。
2、你意思是,如果电流要有隔掉直流的作用,建议采用数据手册的AC-Coupled Circuit来进行设计会比较好,是这种意思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1、输入信号源阻抗很大的话,的确会降低模拟前端的信比,所以的话,就要求差分运放的输入端有较大的输入 ...

1.仪表运放最大的优点就是较高的CMRR,输入阻抗肯定没有OPA350构成的电压跟随器大。
2.如果按照你的方法来隔掉直流。会有两个问题1.增益会随着信号频率改变而改变 2.此电容与电阻形成的高通滤波器的截止频率无法得知

网友H:
引用 网友D:
1.仪表运放最大的优点就是较高的CMRR,输入阻抗肯定没有OPA350构成的电压跟随器大。
2.如果按照你的方法来 ...

1.这个不用猜,可以看手册。而且,并非CMRR高的,Rin就必须低,这之间没有相关性。
   若想提高输入阻抗,那个电路就是错误的,扯淡的,在差分信号的的一条线上加高阻运放,没见过。
2.Rg+电容做的高通也是可以计算的。在外面用运放+RC来隔直的电路也是会有频响问题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H:
1.这个不用猜,可以看手册。而且,并非CMRR高的,Rin就必须低,这之间没有相关性。
   若想提高输入阻抗 ...

1.你没见过。就说这个是错误的?还望大师给出一个正确的电路
2.“Rg+电容做的高通也是可以计算的”请大师给出明确的数学表达式

网友H:
引用 网友D:
1.你没见过。就说这个是错误的?还望大师给出一个正确的电路
2.“Rg+电容做的高通也是可以计算的”请大师 ...

1.计算一下吧,噪声和误差在差分结构的输入端是如何存在的,还有源电阻和放大器输入电阻的关系。
2.这也不用猜,你把3运放结构的仪表放大器画出来,然后计算就简单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H:
1.计算一下吧,噪声和误差在差分结构的输入端是如何存在的,还有源电阻和放大器输入电阻的关系。
2.这也不 ...

这是AD8221的内部原理图。忘大师解释一下如何与RG串联一个电容后。怎么算出增益,已经输出的频响曲线

网友H:
人家在原理图中多画了几个三极管而已,这还是典型的三运放结构,其增益计算还是典型的算法,Rg还是可以无穷大的。

不知为何上传不了图片,增益计算公式在其手册的“ Page 17”左下:

G = 1 + (49.4k / Rg)。

另外,将隔直电容放在第一级可以处理更大的直流偏置。
如果输入端是这样的信号:1VDC+0.1VAC,增益20倍,
采用从REF端去迁移补偿这个输入端的直流偏置是不可能的,早在第一级运放就饱和了。

网友J(2017-06-20):
引用 网友D:
1.如果输入信号源阻抗很大那么一部分信号会作用在信号源的阻抗上。这样会降低模拟前端的信比。
2. ...

我也看到了,好像这些人都不知道AD8221是仪表放大器

网友J:
1.那两个二极管就是起的保护作用,限制其共模电压的范围(3.3+vd)~-(3.3+vd)
2.那个C19这样接肯定有问题,G=1+(49.4/RG),加电容串到RG中,我理解不了

网友K:
IA本来就有很高的共模和差模阻抗,Rg串联电容也可以算, 就相当于在频率域了,直流成分相当于Rg 无穷大,交流成分 就是  Rg+1/sc ;
如果说前级的运放真有用的话,楼主根据电路的用途,从 时延 的角度看看有没有可能性,

有解了记得回来教教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