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fpga 驱动多个CSI接口的摄像头方案可行性分析

楼主(2017-02-08):
       公司要立项做一个半全景摄像机,要求可视角度为180度,图像无失真。我想用5个60度视角的CSI接口摄像头拍摄不同的角度来实现。用fpga 对五个摄像头同时图像采集,然后自动对单个图像的曝光亮度,对比度,饱和度,焦距等参数进行同步,再进行图片的梯形等失真进行校正,最后合成一张完美的180度视野的图片,通过高速数据总线传输给RK3288。请问这个方案是否合适,请各位老师指点,谢谢!

网友A:
做这种图像处理一般都是FPGA+DSP,DSP做运算能力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这种图像处理一般都是FPGA+DSP,DSP做运算能力强。

我需要一个安卓人机界面。所以想把运算放到FPGA中,ARM主要做人机界面处理

网友B:
同时采集用FPGA非常好,不过后期合成有些复杂;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需要一个安卓人机界面。所以想把运算放到FPGA中,ARM主要做人机界面处理 ...

有些FPGA中是不能直接对浮点数进行操作的,只能采用定点数进行数值运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需要一个安卓人机界面。所以想把运算放到FPGA中,ARM主要做人机界面处理 ...

zynq 7000 这个集成了FPGA+ARM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需要一个安卓人机界面。所以想把运算放到FPGA中,ARM主要做人机界面处理 ...

ZedBoard开发板,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ZedBoard开发板,试试看。

感谢版主的指导,我看了一下ZedBoard,他是双核A9的ARM ,对于我的应用来说,还是有些力不从心,我只看到了他有HDMI 接口,我需要扩展5个CSI接口。所以,还是不够用的,请问版主,有更好的方案吗,请指教!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版主的指导,我看了一下ZedBoard,他是双核A9的ARM ,对于我的应用来说,还是有些力不从 ...

zynq 有升级版.4core a53的,不过价格贵的多.
我看你的这个东西,加上机械矫正.zynq 肯定没问题的.我估计你 arm 端也写了一些复杂逻辑....

网友A:
引用 网友C:
zynq 有升级版.4core a53的,不过价格贵的多.
我看你的这个东西,加上机械矫正.zynq 肯定没问题的.我估计你 ...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版主的指导,我看了一下ZedBoard,他是双核A9的ARM ,对于我的应用来说,还是有些力不从 ...

你可以使用一个版主的icore这个板子,集成摄像头接口,这个是FPGA+STM32的,你试试看吧。

网友D(2017-12-10):
你好,我正在学FPGA控制摄像头这一块,用的是1300万的手机摄像头,现在很茫然,不知道从哪里下手,希望能得到帮助,非常感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你好,我正在学FPGA控制摄像头这一块,用的是1300万的手机摄像头,现在很茫然,不知道从哪里下手,希望能得 ...

ov7670?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你好,我正在学FPGA控制摄像头这一块,用的是1300万的手机摄像头,现在很茫然,不知道从哪里下手,希望能得 ...

只使用FPGA读取过OV7670,usb摄像头没有做过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只使用FPGA读取过OV7670,usb摄像头没有做过

OV13850

网友D:
OV13850,是MIPI接口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D:
OV13850,是MIPI接口的,

想要对于一对象,在FPGA控制下,同时两个摄像头拍照,然后将照片数据传输到PC,显示成图片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想要对于一对象,在FPGA控制下,同时两个摄像头拍照,然后将照片数据传输到PC,显示成图片 ...

楼主还是使用DSP吧,驱动C语言移植应该简单很多。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只使用FPGA读取过OV7670,usb摄像头没有做过

你好能将FPGA读取OV7670的资料分享一下吗,看不懂使用手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