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如何实现数据的读写操作

楼主(2017-02-08):
现在想从一个.txt文件里将数据传送到dsp里,经过算法处理,将新的数据输出到.txt文件,那么这数据的读写操作怎么实现呢?请大神们帮忙!

网友A:
如果没错的话,这应该是文件读写吧

网友B:
干嘛用,是dsp运行用,还是调试用?

网友C:
如果自己不知道具体的txt操作,应该要加文件系统吧。

网友D:
通过调试dsp,通过读文件里的数据,来测试算法的正确性的。。

网友E:
在调试的时候,看菜单有个Tools,点开里边有个Load Memory,就可以把数据导进去了

网友F:
这个应该可以通过CCS实现数据的读取和处理

网友G:
可以通过USB上位机进行输出和读取

网友H:
CCS能够实现,但是只能单步调试才行。

网友I:
如果对数据格式没要求,可以通过usb传输和处理。

网友J:
用啥传送?串口?usb....说明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