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关于有限状态机

楼主(2017-02-08):
刚开始学习FPGA,看到老师写的VHDL代码里写状态机的时候并没有给状态编码,我用RTL观察发现quartus给了一个States Machine,点开看里面有状态跳转图,我想问的是如果不给状态编码,quartus会自动选择一种编码方式吗?如果是这样又怎么处理无关态呢?

网友A:
会选择一种编码方式,比如自然码、独热码等。综合报告中可以看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选择一种编码方式,比如自然码、独热码等。综合报告中可以看到的

那如果我自己编码的话,比如这样
CONSTANT st0 : 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 := "0001" ;
CONSTANT st1 : 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 := "0010" ;
CONSTANT st2 : 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 := "0100" ;
CONSTANT st3 : 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 := "1000" ;
SIGNAL current_state, next_state: 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
这样的话我看RTL中不会显示States Machine,这是为什么呢?一定要这样写TYPE states IS (st0, st1, st2, st3);

网友B:
随便编,没任何问题,编译器足够智能,也可以在代码添加编译辅助语句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随便编,没任何问题,编译器足够智能,也可以在代码添加编译辅助语句

那如果我自己编码的话,比如这样
CONSTANT st0 : 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 := "0001" ;
CONSTANT st1 : 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 := "0010" ;
CONSTANT st2 : 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 := "0100" ;
CONSTANT st3 : 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 := "1000" ;
SIGNAL current_state, next_state: 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
这样的话我看RTL中不会显示States Machine,这是为什么呢?一定要这样写TYPE states IS (st0, st1, st2, st3);吗?

网友C:
你不按编译器的方法写,编译器怎么知道是个状态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不按编译器的方法写,编译器怎么知道是个状态机呢?

那例如这样写TYPE states IS (st0, st1, st2, st3);之后怎么写编码的部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