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EFM8LB1 Silicon Labs

楼主(2017-02-09):
编程新手 现需用EFM8 Laser Bee 开发板做一个项目,内容为使用多个电压输入至单片机的ADC,通过ADC内部的 multiplexer 实现多路复用,例如使用3个输入,则要编程实现ADC依次读取并转换3个输入并循环,最后在ADC的输出, 三个输入被转化为数字信号并串成一串,有些类似TDM。时间很紧,第一次接触这个板子,有没有大神能指导一下思路,求ADC有关方程,求各种有关资源!!该如何控制ADC实现多路复用并循环呢?CLOCK要怎样设置?求解!!!!!

网友A:
安装官方的Simplicity Studio v4,啥都有了。可通过GUI界面设置ADC的工作模式和其他功能部件,自动生成初始化代码。。大量的范例也有。。

网友B(2017-03-22):
留个QQ或者邮箱什么的,我刚搞定ADC。测量3个通道,要使用扫描模式,扫描模式的输出保存在指定的XDATA中,扫描模式主要寄存器如下
ADC0MX                      配置扫描第一个通道。
ADC0ASCF                   使能扫描模式,以及设置扫描通道数量。
ADC0ASAH,ADC0ASAL    指定ADC输出数据保存地址,以及大小端。
ADC0ASCT                   指定转换次数,注意是转换次数不是其手册的扫描次数。
我有已测试的代码,
顺便问一句你用DAC功能吗??你的DAC寄存器能访问修改吗???

网友C(2017-07-20):
留个联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