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977用DDR/SRAM调试时USB设备不能枚举问题

楼主(2017-02-09):
现在在用NUC977裸机学习USB相关接口,发现用官方例程USBD_Mass_Storage_SRAM时,直接下载到SPI FLASH重启可以正常识别出U盘,但用DDR/SRAM启动刚不能识别,PC没反应。检测发现只进了两个中断,然后识别出USB线已插入就没继续了:USBIF -> VBUSDETIF -> Plug In;用表测量D+也没有被拉高。
这个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A:
应该修改一下类型吧,是不是有启动位置的选择。

网友B:
没玩过这个,见别人都说跑Linux

网友:
这个芯片的配置不是用于跑裸机的吧

网友C:
用这个芯片的人不是很多,官方公布的资料也不多。

网友D:
硬件有问题没啊?先检测一下硬件问题。

网友E:
解决了枚举问题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