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X3配置24bit注意事项(新手入门手册)

楼主(2017-02-09):
改成24bit的话,需要注意如下事项:
    我们的MIPI bridge 内部是32bit(4 byte)的总线, 输出到GPIF 口是24 bit(3 bytes)的。当你配置为16bit(2bytes) YUV输出的时候, 数据量是对的。
   如果配置为24bit输出的时候,由于你的sensorVGA(640 pixels x 480 pixels x 2 bpp), 每行的数据量为640 pixelsx 2 bpp = 1280, 非3 bytes的整数倍,我们的mipi brigde 将会补足dummy数据。根据这个原理,收到每行的数据量为641 pixelsx 2 bpp = 1284 bytes. 所以整个数据量为 1284 *480 = 616320 bytes
   同理1280pixels x720 pixels x 2 bpp, 将会得到 2568 bytes x 720 bytes = 1848960 bytes.
   1280p 的话,每行数据量能被4bytes和3bytes整除,所以是正确的数据量。
   PS: 对于如何去除dummy数据,需要上位机来做处理。 谢谢

网友A(2017-11-14):
你好,请问用EZ USB suite 1.3.3 configuration utility 选用pre defined configuration yuv422_ov5640.cycx按照“EZ-usb suite user guide"4.4建立的工程,编译出来下载到开发板里,怎么AMCAP显示黑屏,用固件库导入的ov5640工程就没问题,这都是官方提供的程序呀,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