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K3360 平台车载静电复位

楼主(2017-02-09):
我的机器是MTK3360平台的,对USB外壳打静电(接触+1K)平台就复位,有时候还绿屏死机。静电管加了,直接在USB的地线处飞线到机壳都没效果?

网友A:
USB的地与系统其它地分割开来,并且通过电容连接起来试试。

网友B(2021-11-25):
线缆是否足够的低阻抗,搭接是否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