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个锂电池供电方案

楼主(2017-02-09):
做个便携式设备,工作电压12V,最大工作电流3A,需要用锂电池供电。因为对锂电池的使用不熟悉,目前不知道用什么方案比较好。

成本方面不敏感,只要开发简单点,用量也比较少,一年也就几十到一百套。
产品上需要有电量指示,不需要精确,能大概知道剩余多少电量即可,以便在电量不足时提醒充电。

求有相关经验的朋友推荐下方案。

楼主:
电池容量方面,如果是12V的锂电池估计5000-10000mah左右就够了

网友A:
1、不论充电还是放电,锂电池肯定要有保护电路。每节电池加保护电路,构成电池包pack,然后pack再串联,构成电池组。常用方案是S8232+DW01,搜一下看。
2、充电方式有两种方案,一是取出来、在外面充电,二是内置充放电管理芯片,不拆卸电池。建议选后者。
3、管理芯片最好带路径选择,连接外部电源时既要给设备供电,又给电池自动充电,有过充电压、过充电流保护功能;无外部电源时切换到电池供电,且有过放电保护功能。这类芯片很多,我考察的是TI芯片,BQ24133。
4、电量问题,锂电池性能非常稳定,端电压与电量的对应关系稳定而且准确,可以根据电压转换为电量。
maxim公司有个数据文档,传给你,在下面。
5、电池种类比较多,建议选择标准的18650、28650。
6、曾经考虑过电池均衡问题,感觉有点复杂,似乎也没有必要。

网友B:
3A电流得选用动力锂电池.普通型只能供出1~2A.
电量模块得另配.
去淘宝搜"动力锂电池"及"电量模块",容量按1.5~2.0倍选用,水分很足,可用长(mm)x宽(mm)x高(mm)x0.1(mAh)来估算

网友C:
用18650锂电池,注意选择正规厂家出品的。

网友D:
搞三四节18650或两颗聚合物电池,弄个精工或其他的保护IC,升压芯片一颗,搞个MCU或硬件保护线路就好啦,很容易的

网友E:
我有一款车用充电宝改改估计适合你,12V的要加均流

网友F:
寿命想多久~~~~    电池的工作情况又是如何    环境温度怎么样

网友G:
选用4-5串 磷酸铁锂电池 加一颗DCDC 降压
做好每颗电池的电压监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