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求stc12c5202ad系列的库函数和案例(跑马灯的就可以)

楼主(2017-02-09):
求stc12c5202ad系列的库函数和案例,用MDK编程的,跑马灯的案例就可以。想学习下,官网没有看到,官网只有15犀利的,stc12系列和15系列的库函数是可以通用的么?谢谢大家!

网友A:
stc官网没提供库函数,官网有例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c官网没提供库函数,官网有例程

官网我只看到15系列的例程,12系列的没有看到...

网友A: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 ... 7sjspjdHSZg5nIf73ca
手册上有点亮一个led的例程,改改就是流水灯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hFpkoQMUT-I4YxR6bLQeia45H-Qv4jz3VTrxpog_zXOohoOSLfdnxc7Jagj1k04K7hs2 ...

我这里还没找到12系列的函数库,只有15系列的。到官网问客户,他们说也没有...15和12系列也不是通用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这里还没找到12系列的函数库,只有15系列的。到官网问客户,他们说也没有...15和12系列也不是通用的... ...

官方没提供库函数,都是操作寄存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官方没提供库函数,都是操作寄存器

操作寄存器也可以,不过没有库。难道用15系列的库也可以?不过官网客户说不行...现在的问题就是找不到12系列的库

网友B:
操作寄存器更简单,51不用库也很简单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操作寄存器也可以,不过没有库。难道用15系列的库也可以?不过官网客户说不行...现在的问题就是找不到12 ...

就没有12系列的库。

网友C:
12系列只能操作寄存器,15系列才可以用库函数编程

网友D:
你可以参照15系列的库函数自己动手写库函数啊,改改寄存器名字和寄存器地址,没那么难的,12系列没有主要是12系列的运算速度比15系列的速度慢,使用寄存器操作以提高运行效率!

网友E:
引用 楼主:
操作寄存器也可以,不过没有库。难道用15系列的库也可以?不过官网客户说不行...现在的问题就是找不到12 ...

有相应的头文件,对照手册操作寄存器 其实很简单,也有例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可以参照15系列的库函数自己动手写库函数啊,改改寄存器名字和寄存器地址,没那么难的,12系列没有主要是 ...

有12系列的案例吗?能不能分享下

网友F:
stc-isp v6 的有各系列的c及asm例程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12系列的案例吗?能不能分享下

没有,因为12系列外设不多,直接配置寄存器反而方便一些。
不过看来还是有人需要这种库函数版本的,我有空试试参考12系列的库函数写一个12系列的,到时候在上传到论坛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相应的头文件,对照手册操作寄存器 其实很简单,也有例程

头文件在哪里弄?官网什么都没有,只有说明书,没有例程。一个空白的工程创建了,都文件没有,都不知道怎么开始去写,用什么样的寄存器,寄存器名字是什么样的都不知道....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头文件在哪里弄?官网什么都没有,只有说明书,没有例程。一个空白的工程创建了,都文件没有,都不知道怎 ...

百度一下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