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经常误解的采(抽)样定理!

楼主(2017-02-09):
如下图,本意可不是这个!

网友A:
如果知道欠采样,就明白了什么是采样定理。

网友B:
那段话有问题?

网友C:
那个定理没错!

只是其可推广到载波(带宽)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段话有问题?

图片上那么粗红线,还有个问号?,你们没看到?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图片上那么粗红线,还有个问号?,你们没看到?

那看到啦呀,但没看出哪不对呀

楼主:
而且我标题说的很清楚,是【误解】人家原意!!!
我可没说这个香浓定理是错的!千万别赖我!拜托!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而且我标题说的很清楚,是【误解】人家原意!!!
我可没说这个香浓定理是错的!千万别赖我!拜托!

那你想说啥呀

网友D:
信号,就没有最高频率的说法,

网友E:
用挑刺的眼光看是有两个小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信号,就没有最高频率的说法,

当然有了,波形上看也很直观,最陡峭那地方就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你想说啥呀

他这个人大惊小怪
采样频率取决于信息的带宽
至于什么是信息,信息的带宽……一两句说不清
但是,多数情况,或者adc够用的情况下,用信号(或信号载波)的最高频率的2倍以上去采样是更好的
载波频率很高,adc不够用,可以欠采样(低于2倍频率…),或者解调降频去处理。

网友F:
是否考虑斜率?即频谱中代表斜率的最高次谐波。

网友A:
这么简单的道理,我大概十年前就知道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他这个人大惊小怪
采样频率取决于信息的带宽
至于什么是信息,信息的带宽……一两句说不清

我以为他想说采样定理中还有啥更深的解读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E:
用挑刺的眼光看是有两个小问题。

给lz推荐一下这位,我发现nethopper是这个论坛上信号处理的高手

网友C:
采样定理有明确严格的前提和条件,这在任何一本相关教科书中都可查到,但基本上就是两倍带宽这个意思。

这里的带宽当初显然是指基带带宽。对于载波,相关定理可以拓展到频带上,当然其形式有所不同。

虽然可以拓广,但这不影响采样定理本原形式。

网友C:
对于这些明确且极基础的东西,建议各位首先看书!

别看到某些忽悠,就以为是什么神秘的东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以为他想说采样定理中还有啥更深的解读呀

lz总以为别人是白瓷,他是椰树降临,来传道教导大家

楼主:
不跟你们兜圈子了,不然扯到天黑,也扯不出个1234来。

大家去研究香浓等几个人论文就能明白了,不能简单地说最高频率,最高后面那个定语significant太重要了!

说到定语的重要性,我以前就专门发过一帖谈过,这个东西直接体现说话人的水平,水平高,考虑的东西多,定语就多!
比如昨天谈到磁链,书上说N匝,为何N前加定语紧密?

看书就是推敲的过程,比如麦克斯韦 -法拉第方程,和电磁感应定律表达式比较,方程右边B前,一个是微分,一个是偏微分,这个区别可要注意了!读书不推敲的,发现不了这个区别!

网友G:
引用 网友A:
他这个人大惊小怪
采样频率取决于信息的带宽
至于什么是信息,信息的带宽……一两句说不清

2倍采样,只能采到幅度的高低,周期信息,针对最高信号频率来说。

网友G:
欠采样,不是针对原始信息频率而言,是针对载波而言,说白了,我不要载波的信息又何妨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跟你们兜圈子了,不然扯到天黑,也扯不出个1234来。

大家去研究香浓等几个人论文就能明白了,不能简单地 ...

你的significant发现很重要呀

楼主:
这些家伙没仔细推敲,深入研究过,于是天天跑论坛上说人家是忽悠!
真有趣!

比如昨天扯一整天的电磁感应定律,你看扯出什么来了???就知道教材上感生、动生电动势!不管哪个生,都是简单的!
但是如果两个一起生,难度陡然上升180度,立马搞不定了!论坛给你提供‘海阔凭鱼跃’的大好空间了,怎么没有本事扯了???

网友G:
软件无线电的关键是高频采样,目前(消费电子)还是在中频采样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G:
欠采样,不是针对原始信息频率而言,是针对载波而言,说白了,我不要载波的信息又何妨呢? ...

既然你说到载波,但你的解调是在采样前还是采样后?

网友C:
引用 网友G:
2倍采样,只能采到幅度的高低,周期信息,针对最高信号频率来说。

最高频率已经衰减至零!

此外,通常是要求大于,而非等于。

网友C:
其实,采样定理已经给出了明确的说法,fs>2fm

任何人类的自然语言不可能替代数学语言的明确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significant发现很重要呀

后面还有个定语~噪声!这个也是绝对不能丢的!

还有个常见说法,说既然采样过程是在某给定频率fo进行的,那么比fo高的频率都不能通过!!
这个说法有什么值得商量的地方没?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既然你说到载波,但你的解调是在采样前还是采样后?

理想上,不需要模拟解调,全在数字哉处理。TI已有中频数字DSP,可做收音机,除了高频,变频采用模拟电路外,中频信号采样,全在数字哉处理成原始音频信号输出。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最高频率已经衰减至零!

此外,通常是要求大于,而非等于。

楼主:
引用 楼主:
后面还有个定语~噪声!这个也是绝对不能丢的!

还有个常见说法,说既然采样过程是在某给定频率fo进行的 ...

定理简单,使用起来不简单,胆子小就多留‘余量’?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最高频率已经衰减至零!

此外,通常是要求大于,而非等于。

我指的信号是通过预混迭低通的通带的信号最高频率。

楼主:
引用 楼主:
定理简单,使用起来不简单,胆子小就多留‘余量’?

如图:

楼主:
引用 楼主:
如图:

关于噪声:

楼主:
引用 楼主:
如图:

如图所示,阐述定理时,就用了个带限,定理本身没问题,但是带限包涵内容太多了,使用起来不方便,容易误解或用错!

类似的问题多如牛毛!
比如电磁学书籍必说电荷密度,于是就有下图积分,这个公式的内涵可就太多了!

网友H:
如上图,一个信号周期采样2次,这个时候并不能如实还原原图(看1,2,3,4点之间的直线段连接,与原正弦波差异巨大)
只能知道频率是多少,无法知道幅值。

网友B:
引用 网友H:
如上图,一个信号周期采样2次,这个时候并不能如实还原原图(看1,2,3,4点之间的直线段连接,与原正弦波差 ...

网友C:
LZ此帖可以让大家玩味一下什么是忽悠: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那是因为等于2倍,而不是大于2倍,

那大于2倍也要看大多少呀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那大于2倍也要看大多少呀

大1/∞就可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大于2倍也要看大多少呀

文中已经说了,实际可以大到5至10倍。这已经不是个定理的问题了。

网友I:
现实一点,
针对所需误差要求进行分析计算就可以了。

网友J:
那奎斯特当初的意思。

肯定是说信号被载波所调制之后进行采样。

也就是说一个输入信号,其带宽为BW,那么采样频率要大于2BW。

只有载波之后的信号才能传递,所以奈奎斯特的意思,就采样载波信号。

但载波信号频率很高,远大于信号带宽。

不可能采样载波信号,而是采样载波了的输入信号。

输入信号即使被载波了,也依然就是采样频率大于2*BW的信号带宽,就可以恢复了。

也就是说。

奈奎斯特的采样定律,本来就是针对载波信号而言的。

而国产教科书当作了采样输入信号。

例如,音频的带宽为20K,但过去只能用高频的载波来无线电传递。

就像收音机一样。

即使20K信号被100Mhz的载波所载。

那么也是采样频率大于40K就可以恢复音频信号了。

你不可能有比100Mhz的载波频率更高的采样频率。

就是如今也不容易实现。

就不用说奈奎斯特年代了。

网友J:
采样定律的目的是恢复采样信号。

需要2倍的带宽才可以。

那么如何恢复信号呢?

实施上每一个采样的数值。

都是一个采样保持器性质的方波。

你可以把采样数值当作一系列的幅度不同的方波。

每一个矩形的脉冲方波被信号带宽低通铝箔之后。

每一个矩形脉冲的基波肯定得以保留,而方波脉冲的高次谐波被滤波掉。

那么就可以得到一个基本连续的模拟连续输出了。

从富立业变换的角度看,采样频率以内信号只要低通铝箔就可以完整保留。

这就是奈奎斯特的意思。

虽然富立业变换的频率特性可以证明只要低通铝箔就可以提取输入信号。

但是采样间隔之内的信号,是低通滤波器“想象”出来的,而不是实际的模式输入。

毕竟实际的模拟输入是连续的,而采样之后恢复的,其实并非真实的输入。

即使用2倍带宽的速度采样。

也没有把所有模拟输入都采集,而仅仅就是一部分数据。

这一部分数据不能表示所有连续输入。

而仅仅就是一个骨架,而骨架的装修则是由低通滤波“计算”出来的。

因此。

奈奎斯特的采样定律。

在当时,是有明确的技术上的意义的。

也就是说为了传递信号,而且还是离散的采样信号,而得到的结论。

其本质就是得到骨架数据,而不关系具体细节。

虽然具体细节可以通过更高的采样频率得到。

网友K(点评):
有空请大师讲讲稀疏采样理论?

网友J:
因此。

简单来说。

采样定律具有明确的小学文化程度的解释。

用大于信号带宽2倍的频率进行采样。

那么在时间域,就是N个采样的方波脉冲。

而这N个采样脉冲与低通滤波电路的卷积,显然就是恢复后的输出了。

低通滤波器可以连续的,或离散的。

那么从卷积的角度看,确实都得到了一个输出,但是离散的。

然而却可以表示输入信号的骨架。

值得庆幸的就是。

在奈奎斯特的年代了。

使用采样的骨架数据,是可以得到人们认为合适的输出效果的。

例如音频信号的采样传递。

使用奈奎斯特采样定律之后,得到的音质效果,人们确实感到满意,所以采样就被认可了。

毕竟模拟信号的传递,变形失真会比较大。

如果离散化,那么数字信号传递,就基本不会失真,只要数字传递没有错误。

因此采样在多种领域,是可以得到人们感到满意的效果的。

并且提高采样频率就可以更接近连续信号。

人们也就算心安理得地使用采样了。

这里的重点,也就是The Point就是。

卷积。

从理论来说,卷积是连续才能使用的。

但被离散化后,卷积依然被人们所使用。

离散化的卷积,才是采样定律能应用的基础。

虽然如此。

但本大师发现。

MP3的这种算法。

还是存在很大程度上歪曲原始信号的行为的。

本大师依然难以相信。

所谓的采样,被滥用之后,音频信号居然没有变形。

无论MP3的所谓采样多么地合乎理论。

其导致的音质变形,是肯定存在的。

网友K(点评):
从OTB大师的回复中,感受到语言与逻辑是成正比。其语言让人感觉舒畅,逻辑的力量打动人心。

网友L:
居然那么多人在质疑一个信号在采样之后再还原,波形会失真?难道都不知道采样具有低通滤波的效果?

网友K(点评):
言简意赅!!!

网友J:
Well,。

人们当然可以采样。

而且采样频率低于信号带宽显然违反了生活常识。

采样频率需要高于信号带宽。

那么如此之后就得到了采样序列。

这个采样序列经过一个低通滤波之后。

就必然出现一个输出相应。

如果滤波时间常数非常小,那么相当于没有滤波,并且输出依然是脉冲序列。

如果滤波时间常数很大,那么输出相应基本就是个直流,相当于失真很大。

存在一个合适的滤波时间常数,能最大限度地保留输入信号的变化趋势。

事实上,采样之后的还原,紧紧就是最大限制地保留输入信号的变化趋势而已。

事实上,采样之后的还原,肯定在幅度上低于原输入信号。

网友J:
选择低通滤波器的转折频率为1/4的 采样频率。

基本可以保证失真更小。

然而这里的最重要问题就是。

最严重的问题就是。

学术界和教科书对于带宽的错误认知。

把一个闭环频率特性的0.707幅度作为带宽。

显然是书呆子们的异想天开。

因此。

本大师不得不播送一条令人大家感到高兴的悲惨事实 。

因为信号带宽是无法被确定的。

因为信号的频率特性可以是吭吭哇哇的。

因此很多信号并不存在学术界认定的“带宽”。

那么因为不存在“带宽”问题,那么采样定律也无法使用。

这是一个真实的情况。

除非你真的知道一个带宽。

很多信号并不存在带宽的概念。

如果你测试一个Q值很高的电路。

那么使用采样定律,你必定发现很多问题。

采样定律会经常失效。

是因为带宽不容易确定。

更是因为学术界和教科书还无法达到本大师的认识程度。

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谢谢大家!

道理对于本大师来说是显而易见的。

但学生界和教科书必定还一无所知。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E:
引用 网友E:
用挑刺的眼光看是有两个小问题。

吹毛求疵地看,能看到这段话容易引起误解的两个问题:

1. 一个问题是“当采样频率fs.max大于信号中最高频率fmax的2倍时”----对于最低频率不为0HZ的带宽为B的信号,采样率不一定必须要大于信号的最高频率的2倍。这个前面众仙都说过了。

2. 另一个问题是“一般实际应用中保证采样频率为信号最高频率的5~10倍”,这个说法估计来源于正弦信号要采集5~10个点才能基本把波形的轮廓描出来。容易产生的误解是以为要在时域恢复或重构采样前的带限连续信号需要最少高于信号最高频率的5~10倍的采样率。而实际上,只要高于最高频率的两倍即可。这个5~10倍的说法应是针对绘图时用直线连接两个采样点说的(常见于示波器说明书)。另一个常见的采样频率与信号频率的比例的说法是2.5倍(常见于一些工程用的信号的频域分析),这个说法应是考虑到抗混滤波器的过渡段不可能完全陡直因而留有一些余量。

下面的例子的采样频率为44.1kHz,信号频率为20kHz, 二者之比为:2.2倍。如果在时域用直线连接相邻的两个采样点(等同于在两点之间做线性插值),如下图,可见波形失真极度严重,尽管各种幅度值(Max, Min, Mean, RMS)和频率都显示正确。频谱则完全正常。

如果在时域用SINC插值来连接相邻的两个采样点,则如下图,可见波形基本恢复如初。这里用的SINC插值不是完全理想的,是截短了并加了窗的,目的是数字低通滤波,以去掉UpSampling(插值)可能带来的频率超过1/2原采样率的信号。

上面是从由离散的采样点来绘制(恢复/重构)时域连续波形图角度说的,44.1kHz其实是CD格式的采样率,通过DAC的0阶保持器输出后,再通过模拟低通滤波(重构滤波器),同样能几乎完美地恢复20kHz模拟信号。

网友J:
对于音频信号来说。

就算功放的频率幅度特性都不关心幅度。

就更不用说音频放大的幅度了。

幅度问题通常由电位器决定。

从而人们不关心功放的幅度频率特性。

但是。

只有高速高精度才能保证更清晰纯正和正确的效果,交流稳态误差才更小。

那么对于采样的还原问题。

则更无需关心幅度问题了。

一个44K采样20K带宽的音频信号。

那么你可以认为可以完美还原。

着牙根不算什么。

即使只采集了20K信号中的2个点。

那么没有问题。

对于低通滤波器来说。

可以把20K采样的这2个点,用近似指数规律曲线表达。

不需要数字的插值算法。

仅仅低通滤波器就能够完成数字插值运算。

从而及时44K的采样音频频率,也可以获得足够的音质效果。

这是建立在人们只用电位器调节音量。

并乐此不疲的基础上。

一旦使用200K的采样音频频率。

那么其音质只好,必定比44K的好的不得了。

网友J:
音频信号的带宽确定问题。

是一个严重问题。

人们当今仅仅就是把人们听不到20K以上声音定位带宽。

这显然是违反了闭环频率特性的带宽定义的。

尽管学术界对于带宽的认识是错误的。

对于音频信号来说。

如何测试频率特性?

没有音频的频率特性,谈何音频带宽为20K?

你有音频信号为20K带宽的幅度频率特性曲线吗?

如果没有就不能20K作为音频带宽。

这是一个简单的道理。

假如人们可以通过某种设备发出各种频率的音频信号。

通过MIC收集这个设备发出的从0~100Khz的音频信号。

得到了MIC的频率特性曲线。

其中幅度频率特性足够平坦,那么0.707倍的幅度就可以定义为带宽。

那么请问。

学生界对于音频带宽的定义。

是按照本大师的教导进行的吗?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网友J:
显然。

毫无疑问。

学术界和教科书是使用喇叭作为音频输入频率特性测试设备的。

而喇叭的频率特性带宽才20K。

所以他们自然也不可能测试出比20K更高的频率。

因此学术界和教科书就自然地把20K的喇叭带宽当作音频带宽了。

这就是学术界和教科书把音频定义为20K带宽的真实情形。

谢谢大家!

网友J:
奉劝lz。

还是认真学习和领会本大师的教导叭!

你的教科书和“数学”。

是无法发现“带宽”问题。

也无法解释44K采样20K带宽信号的原理的。

你只要认真学习和领会本大师的教导。

那么你就会对于采样定律有一个正确的定性认识。

而且还完全可以指导你的实际工作。

从而不再犯错误。

要知道。

学术界把采样定律吹的再天花乱坠。

也无法达到本大师教导的程度的。

网友J:
采样定律会经常失效。

这是人们实际工作中必定发现的问题。

即使在网上搜索一些。

你也必定会发现很多人对于采样定律的失效问题进行说明。

虽然他们不可能会解释。

因为只有本大师才能给出正确解释。

谢谢大家!

网友J:
Well。

采样定律是可以用小学数学解决的。

采样频率大于2倍的最高信号频率。

因为一个正弦波,频率最高的,也就是带宽频率。

只有当采样频率高于其最高频率的2倍的时候,才能保证正负半周个采集一个点。

因为采样恢复本质就是跟踪源输入的趋势。

所以要跟踪趋势,就必须有至少2个点才能决定一个趋势。

一个点无法决定变化趋势。

如果有3个采样点,那么没有问题,趋势问题就可以决定。

因为这就从小学数学方法证明了采样需要频率高于信号带宽的2倍。

事实上,通过小学数学方法就可以证明,采样频率大于等于信号带宽的2倍。

即使最高频率的正弦波,采集的正好是2个0幅度信号,也依然可以决定趋势。

是采样频率fs〉=2*BW,还是fs〉2*BW。

是考验一个人的概念正确与否的标准。

正确的fs是大于等于2*BW。

网友K(点评):
大师的语言充满逻辑的力量感!!

网友J:
当一个电路或系统被采样之后。

其带宽不可能高于采样频率。

但是当把采样序列0阶保持的时候。

可以产生高频谐波。

但高频谐波并没有意义。

因为一旦采样,那么其带宽就只能比采样频率低。

那么低通滤波器的选择就有依据了。

用信号带宽作为低通滤波的转折频率显然是无可争议的。

网友J:
那么这个输出恢复用的低通滤波器。

就可以等效地认为就是输入信号的滤波器。

也就是说输出恢复用的低通滤波器等效于输入信号。

即:

输入信号的传递函数与输出低通滤波的一样。

那么同样传递函数的信号,被采样之后,又用同一个传递函数的低通滤波器恢复,这显然是合情合理的。

采样定律的使用条件就是:

输入信号的频率特性基本就是近似一个低通滤波器。

如此之后,就可以用同样时间常数的低通滤波器恢复输入信号。

如果输入信号和低通滤波器完全一样。

那么信号完美恢复。

如果输入频率特性与低通滤波器的差别大,那么输出的误差也就更大。

如果把音频信号当作一个20K的一阶低通滤波器,那么采样之后的低通滤波器也是20K带宽的低通滤波器,如此就可以完美还原输入信号。

当然了,所以完美,也仅仅就是相对于信号的特性与低通滤波器相差大的情况。

即使所谓的完美还原,也仅仅就是趋势的完美还原,而不是绝对值的还原。

那么在理想情况下,完美还原,也不过就是“如影随形”的效果。

谁说身长必须和影子长度相同了?

答案是否定的。

只要影子能跟随身长变化即可。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吹毛求疵地看,能看到这段话容易引起误解的两个问题:

这两个“小问题”与那个(基带下)采用定理一点关系都没有。

网友J:
Well,Well,Well。

如果输入频率特性与低通滤波器的差别大,那么输出的误差也就更大。

那么这就是采样定律在很多情况下都失效的原因。

虽然有时不至于失效那么严重,其实误差也使蛮大的。

谢谢大家!

网友J:
那么本大师的这个理论。

就可以解释为何MP3可能存在明显的歪曲声音的问题了。

如果采样定律被正确使用。

那么输出的误差应该很小。

否则就是比较严重的歪曲输入了。

这样的采样其实早已失去了采样意义。

那么对于自控来说。

闭环的反馈控制。

可以采样。

只要采样频率远大于控制对象的带宽即可。

然而控制器的设计恰好就是令这个系统更像一个低通滤波器。

而对于,输入,采样,滤波还原来说。

则需要输入的频率特性与低通滤波器约接近越好。

网友J:
如果输入信号就是一个2阶震荡环节。

那么输出恢复用的低通滤波器也应该是一个同样参数的2阶震荡环节。

如果用一阶低通滤波器,那么可以肯定误差不小。

网友J:
对于2阶震荡环节。

可以这样做。

把波峰频率当作“带宽”。

用2倍的带宽进行采样。

但输出还原用的低通滤波器将波峰频率的0.1倍作为转折频率。

那么这样就相当于把这个2节震荡环节,当成了0.1倍波峰频率带宽的一阶环节。

事实上,人们在实践中,肯定就是这样做的。

通常输入信号的频率特性,应该是闭环,并且经过补偿,而成为近似的一阶环节的。

例如运放,就是一个闭环为很大程度上的一阶环节。

网友J:
Well。

采样的本质就是实行“如影随形”功能。

需要定义最大的信号输入频率。

采样频率大于这个最大的频率2倍。

那么就可以实现如影随形的脉冲序列了。

通过低通滤波器来连续化这个“如影随形”的效果即可。

低通滤波器的转折频率为最大的输入频率信号。

那么就实现了“如影随形”的效果。

就是这样子了。

网友J:
综上所述。

这充分证明了。

所谓的数学推导。

其实仅仅就是一个简单的小学数学原理。

就是如此简单。

根据2点一线的原理。

采样需要为2倍的最大频率。

因为一个点无法决定趋势或影子。

至少需要2个点才能决定一个变化趋势。

因此就证明了采样频率必须不低于最高信号频率的2倍。

被采样之后,脉冲序列具备高次谐波。

需要滤波处理。

选择小于最高频率的低通滤波器显然不合适。

只有选择最高频率信号作为转折频率才唯一合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两个“小问题”与那个(基带下)采用定理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都说了,为的就是“**蛋里挑骨头”, 而且5~10倍说法是常见的误区之一。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都说了,为的就是“**蛋里挑骨头”, 而且5~10倍说法是常见的误区之一。 ...

那是教科书上说法!
常见的音频,最大3.4k,取8k,才2倍多一点!

3.4k是指电话(英语)语音能够听懂的统计结果,也许普通话用1.4k也未可知。实际音频范围一般是20Hz ~ 20KHz。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我都说了,为的就是“**蛋里挑骨头”, 而且5~10倍说法是常见的误区之一。 ...

我也说了,这5至10倍,与定理本身无关。

这些具体的技术手段,应该由具体的技术指标限定。没有指标限定,毫无意义。

网友E:
引用 网友J:
那么本大师的这个理论。

就可以解释为何MP3可能存在明显的歪曲声音的问题了。

MP3不能无损恢复采样前的模拟信号主要是因为“...如果输入频率特性与低通滤波器的差别大,那么输出的误差也就更大。那么这就是采样定律在很多情况下都失效的原因...”?

网友F:
   我也看过采样频率取大于2倍的说法,但是一直不明白,象附件的两个波形,采样后能复原?

网友M:
引用 网友F:
我也看过采样频率取大于2倍的说法,但是一直不明白,象附件的两个波形,采样后能否复原?
...

红色绿色两个波形,明显不是正弦,含高次谐波。

是不是采样定理指的是>2倍正弦波,而非随机波。我用随机波最高频率的两倍,弄来弄去,还原波形都不好。

网友M:
“是不是采样定理指的是>2倍正弦波,而非随机波。我用随机波最高频率的两倍,弄来弄去,还原波形都不好。”
如果是非正弦周期性信号,那么可以分解成一系列频率成整数倍的正弦信号。采样应该大于最高次谐波的2倍,才能够还原波形。
@captzs

网友F:
引用 网友M:
“是不是采样定理指的是>2倍正弦波,而非随机波。我用随机波最高频率的两倍,弄来弄去,还原波形都不好。” ...

多谢赐教!
关于采样还原电路我前段时间仿真很长时间,就是不尽人意,都要取随机信号最高频率的数倍,效果才好,所以很纠结,就猜想是否与斜率有关,在14楼发过一帖,他们论述的我大多听不懂。您这样讲解就大致明白。

网友J:
引用 网友E:
MP3不能无损恢复采样前的模拟信号主要是因为“...如果输入频率特性与低通滤波器的差别大,那么输出的误差 ...

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

到底什么样的滤波器。

可以保证,输入信号被采样之后,能够通过一个未知的滤波器,完全恢复。

这是一个复杂的微分方程。

例如像下面的微分方程:

d(f(x))*f(x)=2。

也就是说,一个函数微分之后与这个函数相乘,其结果为2。

显然这是一个人们当今还无法给出解析解的微分方程。

那么通过采样,得到一个脉冲序列,用什么函数形式的滤波器,可以保证脉冲序列可以完整还原输入。

那么采样的问题就是。

一个模拟输入,被采样,其实就是输入信号与冲击函数的卷积。

这个卷积与某个未知的滤波器再次卷积之后,得到了输入信号。

那么这个未知的滤波器是怎样的呢?

显然这是比那个微分方程更无法解决的微分方程。

网友J:
对于采样来说。

那么通过本大师的上述教导。

那么所有国产教科书及其受害者已经中国的学术界。

如果不是傻子的话,一个仅仅就是和街头乞丐要钱完全一样的性质,其实就使中国的学术界和教科书的敛财方式。

谢谢大家!

网友J:
因此。

这个恢复用低通滤波器的选择很重要。

如果选择不当,那么采样定律就失效了。

然而只要这个恢复用的低通滤波器。

其转折频率与输入信号的最高频率相同。

对于理想的低通滤波器来说。

就可以得到输入信号,被采样之后的“如影随形”的输出信号。

而这个输出“如影随形”的输出就可以算是输入采样后的模拟恢复了。

不能要求“如影随形”的输出与输入完全相等。

而是只要能够“如影随形”就可以了。

那么对于奈奎斯特的年代。

人们传送音频信号,如此采样和滤波恢复,就得到了当时人们的满意,那么采样定律就可以大行其道了。

网友J:
那么通过人工智能的deep study。

那么就可以得到这个复杂的微分方程的数值解。

或连微分方程都是不重要的。

只要能够经过采样之后,用人工智能恢复采样脉冲即可。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J:
为什么采样定律经常失效?

答案就是只有类似音频的信号才能使用采样定律。

如果你的输入信号。

常常处于“开关方式”。

那么采样定律就会经常失效。

如果有人想采集数字信号。

那么本大师可以负责任地教导你的就是。

你的采样定律会经常失效。

采样定律仅适合采样模拟信号。

而不合适采样数字信号。

采样数字信号会常常出现“毛刺”。

数字信号经过足够滤波之后,变得比较连续了。

那么即使如此采样,也是问题多多的。

总之,采样定律仅仅适合采样自然界的模拟信号。

采样数字信号是只有国产教科书的受害者及中国的学术界才能干的出来的事实。

谢谢大家!

网友J:
为什么必须要采集至少2个最高频率的点?

原因就是这2个最高的频率的点。

可以代表低通铝箔之后的“如影随形”的幅度。

同时这个指数规律变化的曲线的“基波”就是最高频率信号的频率了。

也就是说。

采样最高频率信号的2个点。

就是同时决定了其频率和“如影随形”的幅度。

如果这2个点的幅度为0。

那么这也难不倒奈奎斯特。

因为奈奎斯特总是把0看作非0,同时非常接近于0的。

也就是说。

数字采样电路从来不把电路的输入的0看作0,而是看作最小的ADC的分辨率。

也就是说。

数字化的采样,永远都不可能采集到0 信号,而是至少一个ADC分辨率的信号。

如果采样到了0信号,那么就把这个0当作ADC的一个分辨率。

例如12位的ADC,就是1/4096的分辨率。

网友J:
对于音频信号带宽为20K的解释。

应该是这样地。

首先。

学术界和教科书必须承认。

音频信号的带宽确实是它们所无能为力的。

于是在此前提下。

把音频信号进行20K的低通理想滤波之后的信号当作音频信号。

那么音频信号经过20K的滤波之后。

那么学术界和教科书就可以把音频信号经过20K低通滤波之后的信号称为“音频信号”了。

并且其经过20K低通滤波之后的音频信号。

被教科书和学术界定义为“音频信号”。

谢谢大家!

网友J:
那么对于数字化的音频输出信号。

例如是用384K进行量化的。

然而其量化的是经过20K的低通滤波的“音频信号 ”。

那么低通滤波器依然需要20K的带宽来把数字的高频谐波滤出。

对于低通滤波器的选择。

那么一阶的旧足够好了。

这是本大师对于中国的学术界和教科书们的忠告。

不要妄想什么巴特沃思特性。

因为你们当且仅当使用杯赛而特性。

但杯赛而特性在国产教科书中被诬蔑的一无是处。

因此既然中国的学术界和教科书大肆攻击和诬蔑贝塞尔。

那么中国的学术界和教科书及其受害者们自然也就失去了使用贝塞尔特性的资格。

再次感谢大家!

否则你们无**确使用采样定律。

这是本大师的良言相告。

信不信由你!

谢谢大家!

384K量化?没睡醒吧?

网友J:
Still do not get the piont?

Well。

采集最高频率信号至少2个点。

这2个点在低通滤波的作用下,会以指数规律变化。

虽然含有高次谐波,但是基波就是最高的频率信号的频率。

而这2个点在低通滤波的作用下的指数规律曲线,用最高频率的低通滤波之后,就正好剩下基波了。

只要实现“如影随形”的功能,那么幅度是不重要的,不需要正好等于输入信号幅度。

但最高的频率的频率数值,是被精确确定了的。

如果采样多于2个点的点。

那么越多越好。

采样点数越多,那么低通滤波后的波形,高次谐波就越少。

即使如此,通过最高频率的低通滤波器,就足以完美实现采样数据的还原了。

也就是说。

奈奎斯特的采样定律,是非常准确的。

确实就是不低于2倍带宽的采样频率,就可以完美恢复采样的输出。

那么本大师也清楚地看到。

凡是学术界言必称采样定律的。

基本或100%可以确定,都无法达到本大师对于采样的认识程度。

在采样定律面前。

本大师是所有中国教科书的受害者们的教导导师。

谢谢大家!

这时一个不争的事实。

网友J:
同时。

也良言相劝国产教科书的受害者们。

不要言必称采样定律的失效问题。

多想想你们这些国产教科书的受害者们是否能正确使用采样定律的问题吧!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J:
综上所述。

本大师用小学数学方法完美证明了奈奎斯特的采样定律。

其伟大的现实意义是不言自明而且还是众所周知的。

在人类历史上。

还从来没有任何一个人能用小学数学方法证明采样定律。

然而天空一声巨响。

本大师闪亮登场从而彻底完美准确并且还是非常精确地证明了奈奎斯特的采样定律。并且使用的仅仅就是小学数学方法。

本大师郑重声明如下几点:

凡是声称采样定律失效的,都是你自己不会用的结果。

而且还是教科书受害者的具体体现。

你不能使用巴特沃思特性低通滤波电路。

你只能使用贝塞尔特性的低通滤波电路。

或使用一阶低通滤波电路。

如果你想使用N阶的低通铝箔电路,例如8阶的巴特沃思低通滤波电路,那么你就只好等着采样定律失效了。

低通滤波要适可而止,一阶通常足够,使用8阶巴特沃思低通滤波的,全市教科书的受害者。

低通滤波的意思是说,例如20K带宽的音频滤波电路,紧紧就是人们只关心20K以内的信号,而不关心20K以上的,并非一定要20K以上的信号必须衰减。

而是定义20K的音频带宽的意思就是说, 只关心20K以内信号,而不关心20K以上的,但20K以上的不是非得不存在。

只要大概其地衰减20K以上信号,就足够了。

因此一阶低通滤波电路就足够了。

使用高阶的低通滤波电路,会导致更多的高次谐波,通常就是得不偿失。

因此。

本大师过去经常教导你们说。

滤波电路其实就是一个fake。

是无聊的学术界的无聊人士的无聊做法而已。

非常庸俗和无聊。

谢谢大家!

一句话,多读书,少废话。
你的宏论推倒了好多经典理论,包括CD技术理论。敬畏!

网友G:
引用 网友J:
综上所述。

本大师用小学数学方法完美证明了奈奎斯特的采样定律。

CD 早期为何要用多阶重构滤波器,后期CD输出要用升频,如8倍频方式,目的就是降低重构滤波器的阶数,好设计。你能解答下吗?大师。

网友J:
引用 网友G:
CD 早期为何要用多阶重构滤波器,后期CD输出要用升频,如8倍频方式,目的就是降低重构滤波器的阶数,好设 ...

CD的44.1K的采样频率。

就是把音频进行了20K的带宽限制之后作出的决定。

对于20K信号进行44K的采样,那么这时符合采样定律的。

因为CD属于编码设备。

所以尽管用44K采样即可。

即使对于20K的信号来说,也谈不上高频信号的损失。

因为通常人们听不到20K的信号,但能感受到。

例如200K的信号就可以形成一种背景的音质效果,其效果应该是比较青色的那种感觉。

于是乎说20K的信号人们听不到,是不确切的,而是能感受到。

通常人们对于10K以下频率信号比较敏感,那么对于44K采样来说,10K信号采样的4个点之多,那么这时非常好的。

对于音频来说,人们其实不是很关系幅度问题,10K信号采样了4个点之后,用一阶低通滤波,带宽20K的低通滤波即可。

那么幅度上会有点失真,但采样点越多,幅度失真越小。

其实4个点的采样,对于10K信号来说,是比较充足的。

即使10K的谐波较大,那么也是20K以上的,被认为听不到。

因为CD的制作者,可以心安理得地进行44K的采样。

因为听不见20K的频率信号,所以幅度即使有50%的失真,CD标准的制作者,也是认为无所谓的。

所以CD的制作者,就放心大胆地使用44k作为采样频率了。

这真的没有什么不好的。

事实上,这真的就是足够了。

而且这样做也不是完全为了降低成本。

而是i44K采样对于20K的音频来说确实足够了。

当然如果能做到更快的采样速度,那么则更好。

原则就是。

人们对于音频信号的失真,其实是很不在意的。

因为喇叭本身的失真被认为很大,对CD的采样速度要求过高,那么喇叭这个大失真的瓶颈,是无法解决的。

所以CD制作者可以放心大胆地把采样频率定义为44K。

虽然刚开始的时候,CD制作者也是教科书的受害者。

但随着CD的研发工作的不断进行,这些想当然的十足的教科书的受害者们,在实践中,都无一例外地彻底了悟了奈奎斯特的采样定律。

谢谢大家!

网友F:
    附件红线是最高频率5KHz的随机波,2/4/6/8倍即10K/20K/30K/40K频率采样,用同样滤波电路输出波形比对,就2倍波形如何弄都还原不了。不知道错在何处?

网友F:
引用 网友G:
CD 早期为何要用多阶重构滤波器,后期CD输出要用升频,如8倍频方式,目的就是降低重构滤波器的阶数,好设 ...

的确是这样,如果采样的倍数少,则还原要多阶滤波,要统筹兼顾,考虑价格性能比。
有时讲一大堆,不如仿真一张图更清楚。
2倍采样是理想的,实际调整困难。

网友F:
6倍采样,滤波压力就小得多。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的确是这样,如果采样的倍数少,则还原要多阶滤波,要统筹兼顾,考虑价格性能比。
有时讲一大堆,不如仿真 ...

难得有恒心深究原理,如输出插0升频方式,可降低滤波器的阶数,可否试下,可能信号幅度会降低。但形状还是保证的。

不懂得什么是“0升频”,如果具体告知,可能又可以学到新的电路。

网友G:
引用 网友F:
6倍采样,滤波压力就小得多。

原来输入序列以T的采样间隔得到的实际的序列,如,1,2,3,4,5,1,2,5,这是输入侧,到输出时,以T/4的间隔输出,变成,1,0,0,0,2,0,0,0,3,0,0,0,4,0,0,0,5,0,0,0,1,0,0,0,2,0,0,0,5,0,0,0,这是4倍频的方式,最简单的模式,如果是线性插值比较复杂点,但对音频也肯定好的。

多谢您! 我消化消化。

网友B:
引用 网友J:
CD的44.1K的采样频率。

就是把音频进行了20K的带宽限制之后作出的决定。

那原来感觉你是个喷子,但看拉几个帖子后感觉你还是懂一点的呀

看来你还能看懂,我给绕晕了,不知道那句真那句混。

网友G:
说白了,原来数字序列是以44.1KHZ作为基波的频谱分布,升频后以352.8KHZ的基波(8倍频)频谱分布,对滤波器来说,太好弄了,这也说明了,采样后数字序列不能对应到模拟信号(真实信号).

网友E:
引用 网友J:
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

到底什么样的滤波器。

再理想的重构滤波器特性也无法恢复MP3格式的有损压缩造成的信息损失。

网友E:
引用 网友J:
CD的44.1K的采样频率。

就是把音频进行了20K的带宽限制之后作出的决定。

“...例如200K的信号就可以形成一种背景的音质效果,其效果应该是比较青色的那种感觉。于是乎说20K的信号人们听不到,是不确切的,而是能感受到。...”

------这个嘛,确实有可能,有些乐器也能发出超过20kHz的声音。虽然听不到,测下脑电什么的,对有些人能看出有影响。就如“黄”老邪吹的“碧海潮生曲”,郭靖听了就没反应,周伯通听了就把持不住,立马就喊“四张机,鸳鸯织就欲双飞...“, 刚看了这段新版视频

网友E:
引用 网友J:
CD的44.1K的采样频率。

就是把音频进行了20K的带宽限制之后作出的决定。

你说的这段话意思是采样定理不能恢复幅度大小?幅度的准确度要靠在一个周期中加密采样点来实现?

网友J:
引用 网友E:
你说的这段话意思是采样定理不能恢复幅度大小?幅度的准确度要靠在一个周期中加密采样点来实现?

因为恢复使用了低通滤波器。

不可能是理想的低通滤波,现实的低通滤波必定最大幅度小于实积输入,而最小幅度大于实际幅度。

只有提高采样频率,才能提高幅度的精度。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原来输入序列以T的采样间隔得到的实际的序列,如,1,2,3,4,5,1,2,5,这是输入侧,到输出时,以T/4 ...

这样输入序列要先存储,再经间隔变换后输出,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这样输入序列要先存储,再经间隔变换后输出,

YES

TKS

网友E:
引用 网友G:
原来输入序列以T的采样间隔得到的实际的序列,如,1,2,3,4,5,1,2,5,这是输入侧,到输出时,以T/4 ...

升采样在原采样数值之间补零后,要做低通数字滤波,才能减轻后面的DAC输出端模拟滤波器的压力。

网友F:
“0升频”的方法没有试过;但是扩展脉宽方法试过还可以,即将脉冲序列的每个脉宽扩展数倍,但是不改变原周期。

应是一样的,

网友F:
扩展电路兼输入隔离。

网友E:
若要利用离散时间的采样序列完美无损地恢复连续波形,需要将该离散序列通过理想的低通滤波器(具有完美的幅频响应及线性相位),从时域上说,就是将该离散序列序列与SINC函数卷积来实现(见第36楼给出的Whittaker–Shannon插值公式),而SINC函数在时间轴的正负向都是无限长的,是非因果的。

模拟滤波器通常是因果的,即输出由当前的输入和以前的输入决定,难以实现完全理想的线性相位。而数字FIR滤波器容易通过一定延迟来实现非因果滤波,也比较容易实现较好的幅频特性和完美的线性相位(冲激响应对称即可,虽然反对称也行,不过重构滤波不用),不过无限长的SINC函数无法实现,必须截短。为了平滑截短后在幅频特性上造成的起伏和过冲,通常还需要加窗。

下面是不加窗的截短了的SINC函数的频谱和加了Kaiser 6窗的截短了的SINC函数的频谱。

可见加窗后特性好很多

网友J:
哈哈。

原来SINC就是本大师前面提到的那个微分方程的一个解。

本大师教导你们说。

一个信号被采样之后。

其脉冲序列与一个未知的函数的卷积等于输入信号。

这是一个类似f'(t)*f(t) =8的微分方程。

要解f(t)几乎不可能。

至少这个方程就是无解的。

看来奈奎斯特或香浓找到了其中的一个解。

那就是SINC。

既然如此。

那么为何国产教科书从来没有提到呢?

其实道理非常简单。

那就是国产教科书及其受害者们GP不懂。

谢谢大家!

网友J:
看来。

谢谢大家!

了解历史是多么地重要。

只要了解了历史。

了解了奈奎斯特和香浓的历史事实。

任何国产教科书及其受害者们。

就会异口同声地发出。

原来本大师早就做到了当时的湘农和奈奎斯特的所作所为。

奈奎斯特和香浓不过就是充分实现了本大师的教导而已。

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J:
看来无论国产教科书及其受害者们。

如何胡言乱语。

如何掩盖事实和历史。

都无法逃出本大师的法眼。

一切都在本大师的教导之中。

而没有之外。

谢谢大家1

网友J:
Well,Well,Well。

Let本大师make it clear。

谢谢大家!

信号需要被采样。

因为模拟信号传递过程失真过大。

而如果采样之后数字传输失真就小了很多。

数字采样和传送是相当具有现实的意义的。

那么和奈奎斯特的稳定判据一样。

奈奎斯特和其学生湘农(就是一个湖南的农民的意思)就想:如果从理论上证明大家都耳熟能详的事实呢?

例如稳定判断问题,工厂技术人员,当时都知道那么回事,但就是没有人能从理论上给出一个证明。

奈奎斯特作为一个和阿里巴巴一样的快乐的年轻人。

就义不容辞地接受了这个挑战。

从而发明了奈奎斯特采样定律和稳定判据。

再次感谢大家!

那么言归正传。

既然采样的意义重大,甚至比稳定判据更具备科学技术和商业的重要意义。

那么奈奎斯特就再一次地义不容辞地接受了采样定律的研制工作。

因为采样定律比稳定判据更具备商业价值。

因此奈奎斯特伙同其学生湘农(一个湖南的农民)。

正是研发采样定律。

那么其实就完成了本大师给布置的一个家庭作业而已。

这个家庭作业就是:

已知一个函数f(t),其被采样之后,找到一个函数(其实就是sinc),其采样的序列与这个未知函数(sinc)的卷积等于输入信号。

那么显然奈奎斯特和湘农(一个湖南的农民),完成了本大师的作业。

仅此而已。

这完全可以写进毫无意义的国产教科书中。

以令所有的国产教科书的受害者们醒悟。

再次感谢大家1

网友J:
Well,Well,Well。

这个家庭作业简直太简单了。

f(t)被采样后为f(kTs)。

设未知函数为X(kTs)。

2者的卷积就是输出。

取富立业变换之后就是F(f(kTs))*F(X(kTs))=F(f(Kts))。

那么F(X(kTs))=1。

取其富立业的反变换就是SInc(kTs)了。

Tooo Easy。

TOooooo Simple。

谢谢大家!

网友E:
利用离散时间的采样序列来恢复连续波形意味着要通过插值来加密原来的采样序列,当加密到相邻两个采样点之间的时间间距无穷小时,就变成连续波形了;或者加密到一定程度后,再由DAC输出,就会大大地降低对DAC输出端的模拟重构滤波器的特性要求。加密采样序列也叫做升采样。升采样的方法是先在原采样点之间补零(Zero Stuffing)以加密采样点,在频域上,其后果是将原信号的频谱以原采样频率fs为间隔在频率轴上复制,换句话说就是产生了很多高频的幻像频谱,这些幻像频谱可通过低通数字滤波来滤除。在原采样点之间补零并不会改变原信号基带部分的频谱,而且在做后续的数字滤波卷积时,零点还能简化计算。

下图为一个采样频率为16kHz的7kHz正弦波,从时域采样点完全看不出是什么波形,但从频谱上看却是干干静静的准准的7kHz。

现在在相邻的采样点之间补3个零(如下图),从而将采样频率提高到64kHz,从频谱上看,有7kHz, 9kHz (=16kHz-7kHz), 23kHz (=16kHz+7kHz), 25kHz (=32kHz-7kHz)谱线, 可见补零后增加了高频幻像频谱。

升采样为进行【原采样频率】/2的低通数字滤波留下的空间,最后做SINC低通滤波得到下图。前面为了方便介绍补零的影响举了个采样率升4倍的例子,下图是升采样更多倍出来的。

网友J:
Well。

国产教科书说:阶跃变化函数不满足绝对可积分,但是依然存在傅立叶变换。

是否是吃错了药了呢?

答案是肯定的。

谢谢大家!

网友J:
Well,Well,Well。

关于采样的恢复问题。

其方程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输入信号f(t)。

与冲击函数的卷积就是采样序列f(kTs)。

Ts为采样周期。

k是自然数。

那么什么样的函数X(t)能满足:

f(kTs)与X(t)的卷积=f(t)。

通过取傅立叶变换得到:

F[f(kTs)]*F[X(t)]=F[f(t)]

于是;

F[X(t)]=F[f(t)]/F[f(kTs)]

取反变换得到:

X(t)=F[f(t)]/F[f(kTs)]的傅立叶反变换。

网友J:
本大师发现。

国产教科书懒的连欧米伽的符号都懒得写,而用W表示。

也有用u表示欧米伽的。

一个连欧米伽符号都懒的键盘输入的教科书,绝对是不负责的教科书。

在过去。

打字机无法打出欧姆伽符号,从而用W表示,情有可原。

但也仅限于西方人可以这么用。

对于国产教科书来说,如今都是计算机输入,任何软件都不可能不提供欧米伽的符号,再不使用原装的欧米伽符号,而用W或u来表示欧米伽的国产教科书,是不值得信任的。

这决不是开玩笑。

谢谢大家1

网友J:
一个连小事都干不好的国产教科书的受害者。

绝对不是一个好的国产教科书的受害者。

一个连小事都干不好的国产教科书的受害者。

绝无可能干好大事。

信不信由你!

谢谢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一个连小事都干不好的国产教科书的受害者。

绝对不是一个好的国产教科书的受害者。

大师加油,你单枪匹马顶到1000楼,我请你吃糖!

网友J:
Well。

这里的X(t)才是真正的可重构函数。

看来学术界和教科书依然在胡说八道。

就像他们从来不知道差动放大电路而发明所谓的“半边等效电路”一样。

都是十足的概念错误。

还是那句老话。

工厂技术人员才是科学发展的主流军。

才是真正的英雄。

像奈奎斯特和爱迪生以及众多能够发明创新的学术界人士一样。

而教科书的作者则注定就是死记硬背形的2流的学者。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J:
事实是这样的。

奈奎斯特等发现如果采样经过一个合适的低通滤波之后信号就可以完整恢复。

这是事实,也是实践中的必然发现。

但这个合适的低通滤波器并非就是教科书和学术界所说的“可重构函数”。

因为X(t)才是真正的可重构函数,但是和f'(t)*f(t)=8这个方程一样,是无法得到解析解的。

但工程技术人员使用的低通滤波器确实可以在工程上足够精确地实现“恢复和重构”。

但教科书和学术界并不明白这里的道理。

而是在生搬硬套sinc这个函数。

看来正确答案只能由本大师揭晓了。

谢谢大家!

网友J:
负反馈也是工程技术人员的发现和创新。

但学术界和教科书并不懂。

于是他们就发明了所谓的反馈框图,而且还研究所谓的开环传递函数。

殊不知,开环传递函数与闭环传递函数完全等效,不能得到闭环的传递函数就不可能得到开环的。

知道如今,学术界和教科书一直不懂本大师的这个重要教导和指示。

然而在工程中,反馈框图和开环传递函数是可以近似使用,但仅仅就是近似,或是一个必要条件,而决不充分。

工程上使用反馈框图和开环传递函数,虽然不是非常正确,但能解决很多问题。

所以就可以成为较为实用的技术。

但教科书和学术界把工程的近似方法,当成了精确的理论。

这就是学术界和教科书的无知无畏了。

教科书的写作形式,是如此胆大妄为和忘乎所以以及非常无理和没有礼貌。

充分证明了他们的无知和无所谓。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J:
在这里本大师定义2个函数。

一个是采样用的采样函数和恢复用的重构恢复函数。

通常在教科书中,人们采用了冲击函数进行采样。

但事实上。

无论什么函数,都可以充当冲击函数。

也就是说,只要能够重新恢复,那么什么采样函数都是无所谓的。

只要有一个配套的可重构的恢复函数即可。

网友J:
例如。

一个矩形脉冲,其幅度为1,时间范围为0~Ts(采样周期)。

那么与输入信号的卷积就是一个采样的输出序列。

而且,这个采样的值,其实就是实际的采样值。

例如一个输入,某时刻的幅度为1,那么用矩形脉冲采样之后,采样值依然为1。在输入变化速度不大的情况下,就是近似为1的采样结果。

那么用幅度为1,宽度为Ts的时间的脉冲,进行采样其实就是实际电路的采样情况。

例如ADC的采样,就是在一个时间段内,进行采样,而且这个采样其实是经过一个RC低通滤波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矩形脉冲的傅立叶变换就是sinc函数。

于是输入f(t)与矩形脉冲的卷积,就得到了f(kTs)。

取傅立叶变换就得到:

F[f(t)*矩形脉冲]*F[X(t)]=F[f(t)]

那么得到:

F{矩形脉冲}*F[X(t)]=1。

F[X(t)]=1/F[矩形脉冲]

网友J:
Well。

采样定律是无法用教科书的什么变换来解释的。

采样定律的定性解释就是本大师在这里给出的。

这是教科书和学术界所无法理解的正确解释方法。

最初,工程技术人员发现。

如果采样之后用低通滤波,那么信号恢复的通常都很好。

当时的工程技术人员也都知道这一事实。

但并没有什么理论解释。

是奈奎斯特等提出了一些理论解释。

那么本大师的教导就是。

采样的问题,并没有什么傅立叶变换之类的解释。

采样问题只能用本大师的教导的定性方法来解释。

那就是。

对于最高信号频率成分来说,需要采样频率大于其频率。

这样最高频率信号可以采样至少2个点。

而这2个点,经过0阶保持并低通滤波之后,就实现了所谓的插值功能。

这2个点就被更圆滑地连续化了。

对于低频信号来说,因为最高频率都可以采样2个点,那么低频信号自然就可以采集更多点。

低频的更多采样点的恢复,也是0阶保持之后的低通滤波,那么恢复的自然更好。

然而,采样定律说的低通滤波是理想滤波,那么理想滤波并非存在。

之所以要滤波,仅仅就是让采样的结果更连续,更像模拟量而已,其他并无作用。

请牢记本大师的教导。

采样后的了滤波仅仅就是一个近似的插值处理,属于锦上添花,因为0阶保持叶没有什么不好的。

请注意:

即使在教科书中,都给出了3阶巴特沃思和贝塞尔的阶跃响应。

同样都是3阶低通滤波。

其上升斜率明显不同,贝塞尔的更快。

这说明,理想的低通滤波器很可能SR也是无限大的。

而这用巴特沃思低通滤波器,阶数越高,则越不会理想。

因此,对于采样之后的0阶保持输出,用软件的线性插值运算,或更光滑一些的处理,是可以进行的,比低通滤波要好的多。

毕竟如今的教科书和学术界,对于理想的低通滤波器的阶跃响应应该是什么样,还一无所知,更重要的就是,他们压根意识不到这个问题。

网友J:
因此。

对于采样来说。

就是本大师所教导的这样。

没有其他正确解释了。

请注意:

采样之所以被广泛接受,紧紧就是100年前的工程技术人员,偶然发现采样之后滤波后,数据恢复的很好,这一实验事实。

这就是采样技术可以发展的唯一原因,而且还是诸如奈奎斯特等愿意深入研究的原因。

如果没有一个好的采样结果,就不会引起人们的关注。

毕竟人们发现,对于采样,其实无论怎么后续滤波,其效果还都是令人满意的。

所以才会引人注目并研究。

其实采样,并没有什么,更不应该由理论解释,弗里耶变换之类的病不能解释采样。

最好的采样方法就是。

大于2倍最高频率的采样,之后用软件进行光滑的处理,把非采样点的数据尽可能恢复,而不是用低通滤波器。

因为当今人们并不知道理想的低通滤波器是什么样子的。

既然是数字采样,那么自然就是软件的数字处理,不应该再模拟处理了,不应该再低通滤波了,低通滤波紧紧就是100年前的工程技术人员所用的行之有效的方法。

网友J:
对于如下说法:

那么这种“重建与恢复”纯属“意想天开”。

如果非要用sinc来恢复,那么采样点之间用直线来“连续化”或其他方法“连续并光滑化”,则无可厚非。

也就是说所谓的“重建恢复”是任何你愿意用的方法,只要能和模拟输入尽可能接近,你可以使用任何你认为合适的方法。

也就是说,这里的x(t)的重新构建使用的sinc函数,是不可能通过理论计算得到的,因为这个所谓的“重构函数”,可以有无数个,而远非唯一。

有水平。

网友G:
x(t),x(nT)二个不同的函数,第二个丢失了前一个的很多信息。二个集二说,多对一的关糸。倒退是有条件的。

网友J:
Well。

因为学术界和教科书对于差动放大电路的理解是完全错误的。

不存在“”半边等效电路“。

而且学术界和教科书对于负反馈的理解同样是错误的。

无论差动放大电路还是负反馈。

都是仅仅具备小学文化程度的人必定发明的方法。

但学术界和教科书既不懂差动放大电路也不懂负反馈。

那么本大师完全有100%的理由认为对于采样。

教科书和学术界依然是概念错误。

那么对于采样。

本大师已经给出了小学文化程度就能理解的方法。

这是具备深远意义的。

本大师不相信信号采样之后,能够通过一个所谓的”重构函数“恢复。

而是恢复方法,有无数个。

所谓的SINC的”重构方法“。

很可能就是基于采样被低通滤波之后的效果。

sinc在模仿低通滤波器的效果。

采样定律是正确的。

也是实践中的必然发明。

但纯数学是无法得到这样的结果的。

事实上采样本身就是承认:不能获得精确的模拟恢复,但是没有什么东西是100%没有误差的,而且工程实践上,大量的都是近似,而且也只能近似,那么采样定律,在近似的基础上,就可以被工程使用。

这就是采样定律使用的充分必要条件。

如果有学术界的书呆子们,妄图否定采样定律,那么现实会给国产教科书及其学术界一个响亮的耳光。

谢谢大家!

网友J:
Well,Well,Well。

教科书所说的sinc其实就是低通滤波器的恢复。

那么为何要用低通滤波器进行恢复?

那么在这里一开始,本大师就是把采样序列当作0阶保持之后的低通滤波输出的。

这在100年前,工厂技术人员就是这个干的。

而对于本大师来说,如此做法,就是自然而然的。

学术界其实就是事后诸葛亮。

什么都不懂,不能提出问题,但生搬硬套之后,能解决一点问题。

但仅仅限于数学公式,没有任何定性理解。

这就使学术界不可能发明创造的原因。

因为学术界仅仅满足得到一个公式,而不想知道其中的定性原理。

那么如此学术界与行尸走肉就没有任何区别了。

而且学术界仅仅满足于制作一个样机,而压根没有批量生产的打算。

这说明什么?

这说明学术界是被数学公式所堆砌的行尸走肉。

学术界没有任何可能发明采样定律。

采样定律当且仅当由当时的工程技术人员所发明。

但就像差动放大电路一样。

人们不知道最早发明采样定律的工程技术人员的名字。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J:
学术界可能还天真地认为。

采样定律是精确定律呢。

然而恰好相反。

政府负反馈一样。

这是工程技术人员的定性分析和实践方法。

没有理论解释。

为什么呢?

因为人们不知道一个一元5次方程的解析解。

而且即使数值计算方法。

得到的一堆数据,对于国产教科书及其受害者们来说,与一元5次方程没有解析解一样。

但这一点都不妨碍中国的学术界和教科书,吃喝拉撒睡以及吃喝玩乐。

那么只有工程技术人员,在实践中,为了解决现实问题,而提出了负反馈和采样方法。

这就使历史事实,而且还是正确的人类认识事物和发明创造的唯一方法。

学术界发明不了负反馈,更不可能发明采样定律。

这是必须要了解的事实。

否则就是教科书的受害者了。

网友J:
采样时不可能精确恢复的。

只有在采样点才是真实数据。

其他都是猜测出来的。

低通滤波器的恢复,其实仅仅就是第一个发明采样的工程技术人员的做法。

学术界和教科书并不知道为何要低通滤波。

因为100年前的人们只能用低通滤波。

而如今,计算机的软件处理,完全可以线性或曲线插值处理,从而令输出波形更光滑 ,但依然是猜测出来的数据,而不是实积的。

对于音频信号来说,采样之后,无论低通滤波处理,还是软件插值计算,都不可能会对于喇叭有什么不好的影响,从而在工程上,人们都能接受。

然而采样点之间的数据,都不是真实的,但可能与实际的接近。

对于音频信号来说,就是比较接近的,即使不接近,你也听不出来。

网友J:
并不存在负反馈。

这仅仅就是一个定性的分析方法。

开环特性,也依然是定性的方法。

这都是工程技术人员为了解决实际问题而摸索出的方法。

但被无知的学术界和教科书当成了”理论“。

No。

你们的开环传递函数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

因为这仅仅就是一个近似的定性方法。

环路分析仪也是近似的。

如果非要传递函数。

那么这也没有问题。

传递函数等数学概念,都是正确的。

但不是教科书的受害者们用来炫耀的工具。

你只能因为得到了闭环传递函数所以才能得到开环的。

网友J:
采样定律作为工程技术人员的杰作。

显然在很多领域都可以使用。

例如不不清晰的图像还原。

其实就是存在了一个骨架,如果更令骨架丰满的问题。

采样之后的低通滤波就是 在进行骨架的丰满工作。

甚至还可以包黑白的影像变成彩色的。

这都是技术的进步导致的。

而其原理就是采样的恢复,这个恢复其实是无法被理论所揭示的,而是人们的生活常识决定的。

那么福利也变换之后。

人们的技术发展,必然就是走人工智能的方向了。

其实人工智能并非智能,而仅仅就是一个用于猜测的算法而已。

与采样的恢复一样,都是人们用于猜测的,而不是真实存在的。

自从采样定律被广泛使用之后。

人们就无法接触真实的模拟信号了。

因为你们接受的信号数据,都是采样的,而采样数据,绝大部分都是猜测出来的不真实数据。

虽然采样和福利也变化,可以把一个黑白照片变得更清晰而且还可以彩色,但是这不是真实的,而是猜测出来的。

人工智能将会导致更严重的不真实。

然而技术的发展就是如此。

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网友E:
只要满足了采样定理,就不会有任何信息丢失,剩下的问题仅仅是如何重构而已,而重构过程跟采样过程一样同样不允许出现混叠,从频域上看,就是一个矩形低通滤器必须准准地截止在【采样频率】/2上(少了可能会产生信息损失,超过了可能会产生重构混叠),将这个频域的矩形返回到时域看,就是个SINC函数。因此重构函数的选择并非跟对未知趋势规律的实验数据做Curve Fitting一样可以比较随意,只要光滑地通过实验点就行了,而是必须基于SINC函数,这一唯一理论正确的重构函数,SINC函数的现实问题仅仅是它是无限长的而无法实现,不过好在其在无限远的地方衰减到零,因此只要有一定长度,截断造成的误差就会很小。实际上重构滤波函数的选择都是基于或逼近理想SINC函数的,一般也就是对理想SINC函数截短加窗,当然模拟滤波器更受限于其因果性局限,其他一些偏离SINC函数的滤波器都有重构原波形以外的其他目的。

为了避免将SINC插值理解为正弦波插值,下面给出一个非简单正弦波的例子。信号为20kHz内带限信号,包括20kHz, 19kHz, 7kHz和1.1kHz分量。

(1)下图的采样率为44.1kHz,采样频率与信号最高频率比为44.1/20=2.2倍,直线(插值)连接采样点,显示出来的时域波形不令人满意,如果把这些线性插值点也包括进来做FFT,将有很多带限范围外的高频。

(2)下图的采样率为44.1kHz,采样频率与信号最高频率比为44.1/20=2.2倍,SINC(插值)连接采样点,显示出来的时域波形令人满意。

(3)下图的采样率为200kHz,采样频率与信号最高频率比为200/20=10倍,直线(插值)连接采样点,显示出来的时域波形基本令人满意,但仍然可见一些突兀转折。

比较(2)和(3)的波形可见,尽管(3)的采样率是(2)的大约5倍,但由于(3)采用了Lousy的线性插值,其波形仍然不如(2)的采用SINC插值出来的波形更接近真实情况。

此帖不错! "低通滤器必须准准地截止在【采样频率】/2"是否是,低通滤波截止频率=【采样频率】/2。

网友J:
Well,Well,Well。

采样序列与sinc的卷积。

从频率域的角度看。

是完全准确的。

因为经过福利也变化之后。

采样序列变成一个带宽限制的幅度频率特性,而一个最高频率与贷款一样的低通滤波器,则正好把这个采样的频率特性的幅度特性,给正好编辑了。

那么相位特性还不得而知。

如果理性滤波器的相位一直是0,那么相位频率特性也得到正好合适的编辑。

这就意味着,采样序列经过理想滤波之后,正好得到一个带宽范围内的频率特性,那么把这个正好合适的频率特性,经过福利也反变换,则正好得到信号的恢复。

这一切都是非常准确的。

采样定律就是非常正确和准确的。

对于sinc来说,过去无法实现。

但如今软件肯定能方便计算,因此信号可以得到准确恢复。

网友J:
那么现在的问题就是。

既然sinc是准确的解。

为何X(t)无法计算出来呢?

一个输入信号f(t)。

采样之后变成f(kTs)。

与未知X(t)的卷积就是信号f(t)。

那么应该使用离散付利叶变换。

得到在一个采样周期内X(t)的福利也变换为1。

那么在一个周期之内幅度为1的频率特性,也只有理想低通滤波器了。

然而离散的福利也反变换,只能得到离散的输出。

但在一个采样周期之内,居然就是连续的。

网友N:
OTB大师是何方神圣啊?厉害了,word哥!

正是李白的语言,杜甫的逻辑,我实不才,形容也是苍白无力啊!
OTB大师正是高山仰止啊!!!!
是个神棍

网友J:
本大师使用的X(t)的方法。

对于模拟连续来说,其实就是X(t)=1。

那么显然教科书中关于f(kTs)与冲击函数的卷积。

不是按连续福利也变换。

而是刷了一个花招。

2个时间域信号的乘积,其乘积的福利也变换为输入的2个福利也变换的卷积。

对于采样,其实没有使用离散福利也变换。

而是耍了一个花招。

网友J:
还是不对。

即使连续的频率特性。

其福利也反变换也未必就是连续的。

依然是一个采样序列。

仅仅就是这个输出序列更“连续”了一点而已。

网友J:
仅仅就是从福利也变换和反变换的角度看。

是完美准确的。

但其实恢复的输出依然是离散的。

采样点之间的数据依然是猜测出来的。

网友J:
No,No,No。

福利也变换和反变换其实就是耍花招而已。

什么问题也没有解决。

100年前的工厂技术人员的做法,依然是正确的。

采样定律没有解决任何问题。

因为采样的恢复,分明就是违反了因果关系的嘛!

没有的东西,被无中生有。

采样之间的数据,可以虽然进行插值。

因为你压根不可能得到采样之间的数据。

网友J:
从福利也变换角度看。

一切都是对的。

奈奎斯特采样定律也得到了证明。

但是低通滤波器之后的福利也反变换未必只有一个解。

虽然sinc是一个解,但还存在其他的。

毕竟教科书没有对于理想低通滤波之后的频率特性进行反变换。

网友J:
其实采样定律并没有问题。

但恢复就是偷换概念了。

网友J:
虽然在频率域得到了理想结果。

但是把这个频率域的傅立叶进行反变换,则得到的未必就是连续。

仅仅就是从频率域来理解,确实主频率段,被理想低通滤波之后,得到了完整的输入频率特性。

但是一个完整的频率特性,反变换之后就不一定连续,从而也就是意味,并不可能真正恢复输入的连续信号。

定性来说,也是一样。

采样点之间的数据,是不能被恢复的。

换句话说,就是。

如果对于一个特定的输入信号。

一个用3倍带宽的频率采样,另一个用4倍带宽频率采样。

其恢复的结果,会一样吗?

如果不同,那么就意味着,采样定律并不能恢复连续的输入。

网友J:
假如3倍带宽频率的采样后,其恢复的输入,与10倍带宽采样的恢复结果一样。

那么这就不是说明一个常识。

那就是,人们的常识就是,采样频率越高,恢复就越准确。

如果3倍采样的恢复结果,与10倍采样的完全一样。

那么就违反了人们的关于采样频率越高,则越准确的常识。

网友J:
采样定律的定性证明可以这样进行。

假如信号带宽为20K 。

那么用40K频率采样。

则最高的20K信号被采样2个点。

20K信号被40K采样之后,会产生40K及其高次谐波。

那么通过一个理想的20K的低通滤波器,则40K以上信号都去除了,正好剩下20K的信号。

对于小于20K的信号,例如10K的,采样4个点,依然是产生40K及其高次谐波,通过20K的低通滤波器后,40K及其高次谐波被去除,正好剩10K的。

那么如此看来,采样定律就是正确的。

网友J:
既然理想低通滤波器在时间域就是sinc函数。

那么可以用采样后的信号与sinc的卷积来恢复。

那么如此看来,采样定律确实是正确的。

而且用软件来实现sinc肯定也是小菜一碟。

网友J:
采样定律显然是伟大的。

但最初发现采样定律的那个工程技术人员才是最伟大的。

是真正的无名英雄。

就像差动放大电路的第一个发明人一样。

是真正的无名英雄。

然而,学术界里的阿里巴巴们。

当且仅当学术界的阿里巴巴们才能在工程技术人员的发明和发现中,用理论方法进行证明。

这成为西方科学精神的一个重要方面。

谢谢大家!

然而工程实践中,依然有需要人们的经验和方法,确实行之有效。

但并没有学术界的阿里巴巴们出来进行证明。

这说明,这些工程经验,用理论无法解释,或太过复杂,例如一元5次方程就没有解析解。

从而即使阿里巴巴们也无法提供有效证明。

事实上,无论采样定律还是稳定判据,还是太简单了一点。

稍复杂的一些经验和事实,即使阿里巴巴们也无能为力。

就像歌德巴赫猜想,虽然很可能就是事实。

但如今无人能证明。

再次感谢大家阿!

网友J:
Well。

虽然采样定律从频率域看完全正确。

但是恢复之后,依然是离散的。

但是因为与sinc卷积,所以填补了采样点之间的空白。

但是这个空白依然属于“猜测”,而不是真实的连续输入。

网友J:
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

频率域是正确的 。

那么时间域也应正确。

确实就是采样序列经过理想低通滤波之后,就完全恢复。

这个理想滤波,确实是正确还原了输入。

然而从方程角度看。

输入f(t)。

采样后f(kTs).

恢复函数为X(t)。

那么应该满足:

f(kTs)*X(t)=f(t)

傅立叶变换后:

F[f(kTs)]*F[X(t)]=F[f(t)]

F[X(t)]=F[f(t)] / F[f(kTs)]

因为f(t)的傅立叶变换,不可能与f(kTs)的完全一样。

所以不同的Ts对应不同的X(t)。

如果令F[f(t)] = F[f(kTs)]。

那么这就是人们采用的情况。

那么X(t)就是sinc。

然而f(t)并没有得到恢复。

人们可以把连续函数的傅立叶变换离散化。

但离散化后的傅立叶变换并不等于连续的傅立叶变换。

只有当Ts趋于0的时候,2者才会一样。

因此采样定律,仅仅就是把一个离散的序列,给变得更连续而已,但并非恢复。

网友J:
因为F[X(t)]=F[f(t)] / F[f(kTs)]。

所以X(t)比然是离散的。

因为 [f(kTs)]是离散的。

这说明所谓的这个理想的低通滤波器,其实是离散的。

离散的低通滤波器不可能,与连续的理想低通滤波器一样。

只有连续的理想的低通滤波器才能正确恢复连续输入。

而离散的理想低通滤波器只能得到离散的恢复数据。

因此采样定律率偷换了概念。

把一个离散的理想低通滤波器当成了连续的理想低通滤波器。

只有理想的连续的低通滤波器才能正确恢复连续的模拟量的输入。

网友J:
Well。

虽然采样定律说的都对。

但是其实就是。

用冲击函数采样。

之后用sinc恢复。

采样定律说的理想滤波器,是连续的滤波器,而不是离散的。

因为离散的理想滤波器无法恢复连续信号,从而只能是离散的。

sinc只能是作为离散的理想滤波器来使用,那么其必定输出还是离散的。

仅仅就是很接近理想连续低通滤波器的效果而已。

可以认为冲击函数离散化之后,就是sinc。

采样定律仅仅就是从连续到离散,从而得到一个接近连续的离散恢复而已。

网友E:
大师纠结啊,来,一起念经:

时域乘积则频域卷积,频域乘积则时域卷积;
时域采样则频域周期延拓,频域采样则时域周期延拓;
时域不满足采样定理则频域混叠,频域不满足采样定理则时域混叠;
时间分辨率高则频率分辨率低,频率分辨率高则时间分辨率低;
时域周期则频域离散,频域周期则时域离散,
时域非周期则频域连续,频域非周期则时域连续,
带限则不时限,时限则不带限
......

correct!

网友O(2017-03-12):
引用 网友J:
选择低通滤波器的转折频率为1/4的 采样频率。

基本可以保证失真更小。

闭嘴好么,不要误导别人

网友O:
引用 网友J:
Well。

采样定律是可以用小学数学解决的。

正确的是fs>2BW,fs>=2BW会导致BW处采样的频率成分被混叠到DC上,这会导致相位信息的丢失。这是只要学过信号与系统,做过数字采样系统的人都知道的道理。

大师不要不懂装懂了,赶紧闭上你那张只会吹牛的大嘴,删掉你这些误导人的回复吧!你这样的理论,都不符合实践和现代主流的理论。

网友O:
引用 网友E:
MP3不能无损恢复采样前的模拟信号主要是因为“...如果输入频率特性与低通滤波器的差别大,那么输出的误差 ...

这人是坛子里著名的神棍玄学家。自己啥都不懂就来忽别人。数字采样系统和MP3有半毛钱关系么,MP3那个是数字压缩算法……不想说什么了。

网友O:
引用 网友J:
为什么采样定律经常失效?

答案就是只有类似音频的信号才能使用采样定律。

呵呵。示波器/雷达/逻辑分析仪乃至于跨时钟信号传递哪个不使用采样的方式进行传递?按你的说法,这类东西根本就无法工作么?

网友J:
引用 网友O:
呵呵。示波器/雷达/逻辑分析仪乃至于跨时钟信号传递哪个不使用采样的方式进行传递?按你的说法,这类东西 ...

年轻人。

会坐飞机不意味着会做飞机啊!

你们国产教科书中的玩意。

能够完整复述前人的工作即可。

例如把奈奎斯特等阿里巴巴们的理论交待清楚即可。

然而可但是。

你们的国产教科书连差动放大电路是何人何时何地发明的都不知道。

谈何能把问题交代清楚?

答案就是否定的。

采样定律并没有问题。

但是采样后的采样数值是无法恢复到连续状态的。

离散的富立业变换无法恢复到连续的。

sinc也只能用数值计算方法。

你可以认为采样定律仅仅就是恢复了更多的离散信号而不可能得到连续的输入信号。

也就是说。

当你使用离散的傅立叶变换的时候。

就注定无法恢复到连续的模拟的。

即使对于奈奎斯特年代的人来说。

因为不存在理想的低通滤波器。

你也依然无法进行真正的模拟恢复。

用非理想的低通滤波器进行恢复。

显然误差很大。

唯一的合理做法虽然是用sinc。

但是这本是离散的做法从而无法恢复到连续的。

网友O:
引用 网友J:
年轻人。

会坐飞机不意味着会做飞机啊!

噗!你那只眼睛看到我看国产教科书了?我入门的教材是奥本海姆的信号与系统.如果你真的这么讨厌国产教科书,看看奥本海姆是怎么说的吧.

另外.都不说你连采样定理合理的使用范围都不清楚的错误了.按你的说法,就是小学级别的数学水平都知道fs>2BW的问题(要不然就会丢失相位并被混叠到DC上).你连这些问题都不清楚的情况下还来说国产教科书,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还有,本来低通-采样后再低通后的信号就是带限信号.敢问你对所谓离散信号和连续信号有着什么样的定义?模拟滤波器对输出冲激计算sinc插值(暂且就用你听得懂的方式说),对输出信号的平滑.恢复出来的无论如何也是连续信号,而不是离散信号.你的说法就如给一阶RC电路一个阶越后,它的输出也是阶越一样可笑.

打铁还须自身硬.你的理论并不符合事实,漏洞百出.就不要想驳倒学界了.年轻人不要总是想搞个什么大新闻,然后再来把别人批判一番.这会显得你很无知!

网友O:
引用 网友J:
年轻人。

会坐飞机不意味着会做飞机啊!

顺便再告诉你.你提音频的话,不知你知不知道现代音频ADC/DAC的内部结构以及设计.如果你知道的话,就不会回复出这样的东西来.

个人觉得就你的发言水平,很可能都无法对MASH结构进行分析!计算MASH结构各个部分的参数估计对你而言也难如登天!

说到底,打铁还须自身硬.左扯发明者,右扯理论.不如拿纸笔推导一下,然后用实际电路验证.这才是正道.,

网友O:
引用 网友J:
No,No,No。

福利也变换和反变换其实就是耍花招而已。

采样被带限之后,采样点时间之间的数据,还值得关注么?蛤蛤蛤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