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众拳【STM8入门】第43讲 STM8窗口看门狗(WWDG)实验

楼主(2017-02-09):
众拳【剑齿虎STM8】开发板学习笔记分享
43讲   STM8窗口看门狗(WWDG)实验
43.1 窗口看门狗介绍
窗口看门狗用于监测由于外部干扰或不可预知的逻辑条件所产生的软件错误,这样的软件错误通常会导致应用程序不按照预期的方式运行。除非程序在递减计数器的T6位变为0之前刷新递减计数器,看门狗电路将在一个预置的时间间隔后产生系统复位;如果在7位的递减计数器数值达到窗口寄存器数值之前刷新递减计数器,同样会产生系统复位。这就意味着只能在一个有限的时间窗口内刷新递减计数器。
43.2 独立看门狗框图
图43.1 窗口看门狗时序图
计算公式:
(0x7F-0x3F)*(12288/16Mhz)
43.3 窗口看门狗功能说明
    如果开启了看门狗(设置了WDGA=1),当7位的递减计数器(T[6:0])0x40变为0x3F(T6变为0),看门狗产生一个复位信号并把复位引脚拉低。如果软件刷新计数器时,计数器的数值大于窗口寄存器中的数值,同样会产生复位。
图43.2 窗口看门狗寄存器框图
在正常的操作期间,应用程序必须定期地写入WDGCR寄存器,以避免产生复位;这个写的动作必须在计数器的数值小于窗口寄存器的数值时进行。写入WDGCR寄存器的数值必须是介于0x7F0x40之间。
● 开启看门狗:
如果(通过选择字节)选择了软件看门狗,在系统复位后看门狗处于关闭状态。设置WDGCR寄存器中的WDGA位将开启看门狗,随后在下次复位之前将不能关闭看门狗。如果(通过选择字节)选择了硬件看门狗,看门狗将始终开启,而WDGA位将不起作用。
● 控制递减计数器:
    递减计数器是自由运行计数器:即使未开启看门狗,它依然不断地递减计数。当开启看门狗时,必须设置T6位以避免立刻产生复位。T[5:0]位中包含了看门狗产生复位前允许的时间延迟;因为写入WDGCR寄存器时,预分频器的状态是不可知的,所以这个时间延迟介于一个最小和最大数值之间。窗口寄存器(WDGWR)的数值是指定窗口的高限:为防止复位,必须在递减计数器的数值小于窗口寄存器的数值并大于0x3F时刷新递减计数器。
注意:T6 位可以用于产生一个软件复位(即设置WDGA位同时清除 T6 )
43.4 WWDG_CR寄存器
窗口看门狗控制寄存器(WWDG_CR)
地址偏移值:0x00
复位值:0x7F
图43.3 窗口看门狗控制寄存器(WWDG_CR)
43.5 WWDG_WR寄存器
窗口看门狗控制寄存器(WWDG_WR)
地址偏移值:0x01
复位值:0x7F
图43.5 窗口看门狗控制寄存器(WWDG_WR)
43.6 程序文件设计   43.6.1  main.c文件中的程序
主程序就实现初始化和调用驱动程序,这样主程序控制思路清晰,流程简单。要想了解全面详实的程序,请大家参考光盘(网盘)中程序及程序注释。
/***********************************************************************
*   说    明: 窗口看门狗实验电路
*   开发平台: 剑齿虎STM8开发板
*   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微信号:"zxkj-ly",免费获取STM8资料。
*   STM8技术交流QQ群【335123291】
*   哈尔滨卓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
*   作    者: 刘洋 张殿东
*   版    本: V1.0
*   日    期: 2016-05-03
*
*   IAR开发环境    版本 V2.20.1
*   ST库函数       版本 V2.2.0
***********************************************************************/
#include "pbdata.h"//引入自定义公共头文件
void BSP_Configuration(void);//硬件初始化函数声明
/***********************************************************************
*   函 数 名: main
*   功能说明: c程序入口
*   形    参:无
*   返 回 值: 错误代码(无需处理)
***********************************************************************/
int main(void)
{
  BSP_Configuration();//硬件驱动初始化函数

  printf("窗口看门狗测试程序\r\n");

  while(1)//主程序循环,反复执行循环体里的语句
  {
    WWDG_Refresh();
  }
}
/***********************************************************************
*   函 数 名: BSP_Configuration
*   功能说明: 初始化硬件设备。只需要调用一次。该函数配置CPU寄存器和外设的寄存器并初始化一些全局变量。
*   形    参:无
*   返 回 值: 无
***********************************************************************/
void BSP_Configuration(void)
{
  CLK_HSIPrescalerConfig(CLK_PRESCALER_HSIDIV1);//时钟速度为内部16M,1分频,
  UART1_Congfiguration();//调用RS232串口1初始化函数
  LED_Init();//调用LED初始化函数
  delay_ms(1000);
  WWDG_Configuration();
  rim();//打开总中断
}
/*断言函数:它的作用是在编程的过程中为程序提供参数检查*/
#ifdef USE_FULL_ASSERT
void assert_failed(u8* file,u32 line)
{
  while(1)
  {
  }
}
#endif
43.6.2  pbdata.c文件中的程序
#include "pbdata.h"   //引入自定义公共头文件
/***************************************************************************
*   函 数 名: delay_us
*   功能说明: 微秒延时程序,注意此函数的运行环境为(16M时钟速度)
*   形    参:nCount要延时的微秒数,输入nCount=1微妙
*   返 回 值: 无
***************************************************************************/
void delay_us(u16 nCount)   //16M 晶振时  延时 1个微妙
{
    nCount*=3;//等同于 nCount=nCount*3  相当于把nCount变量扩大3倍
    while(--nCount);//nCount变量数值先减一,再判断nCount的数值是否大于0,大于0循环减一,等于0退出循环。
}
/***************************************************************************
*   函 数 名: delay_ms
*   功能说明: 毫秒延时程序,注意此函数的运行环境为(16M时钟速度)
*   形    参:nCount要延时的毫秒数,输入nCount=1毫秒
*   返 回 值: 无
***************************************************************************/
void delay_ms(u16 nCount)  //16M 晶振时  延时 1个毫秒
{
    while(nCount--)//先判断while()循环体里的nCount数值是否大于0,大于0循环,减一执行循环体,等于0退出循环。
    {
        delay_us(1000);//调用微妙延时函数,输入1000等译演示1毫秒。
    }
}
/***************************************************************************
*   函 数 名: Get_decimal
*   功能说明: 获得数值小数部分
*   形    参:dt输入数据 deci小数位数,最多保留4位小数
*   返 回 值: 放大后的小数部分
***************************************************************************/
u16 Get_decimal(double dt,u8 deci)   //获得数值小数部分
{
    long x1=0;
    u16 x2=0,x3=0;
    if(deci>4) deci=4;
    if(deci<1) deci=1;
    x3=(u16)pow(10, deci);
    x1=(long)(dt*x3);
    x2=(u16)(x1%x3);
    return x2;
}
43.6.3  pbdata.h文件中的程序
#ifndef _PBDATA_H//宏定义,定义文件名称
#define _PBDATA_H
#include "stm8s.h"//引入STM8的头文件
#include <stdio.h>//需要引用这个头文件才能实现
#include "math.h"//需要引用这个头文件才能实现
#include "led.h"  //引用LED头文件
#include "uart1.h"//引用RS232头文件
#include "wwdg.h"
void delay_us(u16 nCount); //微秒延时程序
void delay_ms(u16 nCount); //毫秒延时程序
u16 Get_decimal(double dt,u8 deci);   //获得数值小数部分
#endif //定义文件名称结束
43.6.4  wwdg.c文件中的程序
#include "pbdata.h"
u8 window=0x5F;
void WWDG_Configuration(void)
{
    if(RST_GetFlagStatus(RST_FLAG_WWDGF))
    {
        RST_ClearFlag(RST_FLAG_WWDGF);
    }
    WWDG_Init(0x7F,window);
}
void WWDG_Refresh(void)
{
    u8 wdg_value=0;
    static u8 dog_n=0;
    wdg_value=WWDG_GetCounter()&0x7F;
    if(wdg_value<window)
    {
        WWDG_SetCounter(0x7F);

        if(dog_n<40)
        {
            dog_n++;
        }
        else
        {
            dog_n=0;
            printf("喂狗!\r\n");
        }
    }
}
43.6.5  wwdg.h文件中的程序
#ifndef _WWDG_H  //宏定义,定义文件名称
#define _WWDG_H
#include "stm8s.h"//引用STM8头文件
void WWDG_Configuration(void);
void WWDG_Refresh(void);
#endif
43.6.6  uart1.c文件中的程序
   ……详细程序请参考程序例程。
43.6.7  uart1.h文件中的程序
   ……详细程序请参考程序例程。
43.6.8  led.h文件中的程序
   ……详细程序请参考程序例程。
43.6.9  led.h文件中的程序
   ……详细程序请参考程序例程。
43.7 实验效果
   下图是实验效果。
43.6 看门狗程序执行监控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