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STC8A晶振转换不成功

楼主(2017-02-09):
由于需要精确定时,本来用的是芯片内部振荡器,打算改用外部晶振,总是切换不成功。STC技术好像就是那一个人,问啥基本都是“反正我这边能行”。我的电路是只有电源+晶振4刻线,程序只有切换成功输出一个口控制指示灯,晶振接的也是1.6和1.7!我就想问问还能有哪里出错??????
同时也请有知道的不领赐教,谢过了!!

楼主:
程序也是例程里的,程序上电后1.7脚电压3.8-3.9V,1.6脚电压0.175V

楼主:
没有起震!就是才不能功做!用有源晶振就可以,程序就是安文档提供的,现在芯片就用着几个引脚,硬件可能几乎没有了。软件也对比了寄存器,实在看不出来问题在哪里,谁手底下有芯片能帮我试一下嘛

网友A:
一直用RC。使用外部晶振试试官方代码吧:

(53)

网友A:
手机发图不清楚,stc8需写启用时钟源的代码,可看stc-isp的内置例程:《stc8选择系统时钟源》。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起震!就是才不能功做!用有源晶振就可以,程序就是安文档提供的,现在芯片就用着几个引脚,硬件可能几 ...

你用示波器看过没?核对配置字或者寄存器,是否真的选的是外部晶体,而不是外部时钟输入。

网友A:
LZ搞定了吗?按照数据手册或STC-ISP里的例程,一定可以使用外部晶振的哦。

楼主:
还没有,暂时用着内部。

网友C:
void Sys_clk()
{
  P_SW2 = 0x80;
  XOSCCR = 0xc0;          //启动外部晶振
  while (!(XOSCCR & 1));  //等待时钟稳定
  CLKDIV = 0x00;          //时钟不分频
  CKSEL = 0x01;           //选择外部晶振
  P_SW2 = 0x00;
}
我是这样的,启动成功

网友D:
STC技术支持给的,一次成功!

        P_SW2 |=  0x80;        // MOVX A,@DPTR/MOVX @DPTR,A指令的操作对象为扩展SFR(XSFR)
        XOSCCR = 0xC0;                        //启动外部晶振
        while((XOSCCR & 1)==0);        //等待振荡稳定
        CKSEL = (CKSEL & ~0x03) | 0x01; /* 选择外部晶振或时钟 */
        CLKDIV = 1;                                //分频
        P_SW2 &= ~0x80;                // MOVX A,@DPTR/MOVX @DPTR,A指令的操作对象为扩展RAM(XRAM)

楼主(2017-04-22):
刚看到抽空再试

网友A:
LZ还没搞定? 我还以为早解决了才未继续发帖。(PS:应该是行动派,实践得真知).
---------------------------------------------------------------------------------------

STC12/15等系列单片机大家都习惯在STC-ISP软件中选择内外部时钟源,而且STC15起可方便地在STC-ISP 软件中设定高精度(满足串口通讯)的频率。STC8系列改变了,需要在程序中选择时钟源,让我们实际来体验一下:

虽然STC8手册及STC-ISP里的官方例程可以切换时钟,但为了验证,我当时专门因这个帖子去实验。

因我习惯STC15系列后均使用内置RC,所以很少用外部晶振了。手头也没有STC8的开发板,虽然有STC8转标准89系列的转接板,但却没有预留外置晶振的位置, 引脚做I/O使用。

所以暂用手头的STC15最小系统板顶替,但必须要将AVCC引脚与VCC相连,否则STC8不会工作的(这个可以看手册)

按手册临时焊接的外部晶振与谐振电容

实验晶振是常用的11.0592Mhz

直接使用了官方STC-ISP的例程(未改动任何东西),用keil编译后烧写进单片机。用示波器直接测量晶振引脚的频率见右下角:11.05Mhz

这个是选用了例程中32K 内部时钟源,然后增加了IO直接翻转的代码,IO翻转频率为3.360Khz。

实际测试还实验了在程序中 更改不同的时钟源,均可正常工作。例如可用外部11.0592M晶振工作,然后 代码转为内部IRC 时钟(上次设定为25Mhz),后再转为32K低频内部时钟。这个可通过IO翻转接LED闪烁(要有延时函数) 或示波器观察验证。

以前的系列只能由STC-ISP下载是固定一种时钟源后就不可以改变,STC8带来了更大的灵活性。

(374)

网友E:
引用 网友A:
LZ还没搞定? 我还以为早解决了才未继续发帖。(PS:应该是行动派,实践得真知).
----------------------- ...

厉害

网友F(2018-02-12):
++++++解决了,线路板晶体两根线短路。

和楼主一样,遇到同样问题,我的外部晶振是19.6608MHZ,电容使用两个22P。

选择晶体震荡就死在震荡检测的那条语句上,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另外有其他大侠遇到这样问题吗?

  //启动扩展寄存器修改模式;串口3,串口4重新定位管脚
  P_SW2=B1000_0000;
  //启动外部晶体
  XOSCCR=B1100_0000;
  //等待时钟稳定
  while(0==(XOSCCR&B0000_0001));
  //时钟不分频
  CLKDIV=0x00;
  //选择外部晶振
  CKSEL=0x01;
  //关闭扩展寄存器修改模式
  P_SW2&=(~B1000_0000);
        //串口3,串口4重新定位管脚
  P_SW2|=B0000_0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