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指针问题。

楼主:
有点不太理解图中定义的结构体,和指针。
结构体内部还有  PMenu    Front;  结构体内部有一个指向自己的指针?
例如:用_MenuProc定义一个变量A。我可以A.Front->Front->Front->Front->Front->Front->Front-> 这样无限写下去么?

网友A(2017-02-09):
Why not?  这种用法通常在链表中比较常见

网友B:
  这个指针是指的上层菜单跟下层菜单

网友C:
链表,看看linux系统里面的用法,会有很大收获......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链表,看看linux系统里面的用法,会有很大收获......

那linux中的链表是一个专门的数据结构,不是这种的呀

网友D:
这是一个链表,front指向上一个PMenu,next指向下一个PMenu。

网友E:
这个是数据结构中的知识,楼主可以找本书来看看,搜索《C语言数据结构》。
我的理解是,这个指针指向的是“这类”结构体而不是“这个”结构体。

网友F:
不能无限写下去,有一层,就有一个结构体指针。自然是要对应的

不过编译器对此不感冒,但程序员感冒。
所以不建议过多层,特别是名称太类似

网友G:
不就是一个双向链表嘛,注意一下链表结束点,就可以一直->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