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GSM模块和51单片机的温度数据传输

楼主(2017-02-09):
项目预期实现功能:
利用51单片机和DS18B20实现温度的实时采集,然后将温度发送至HSM模块,通过手机给GSM模块一个控制指令,GSM将收到的温度数据发送到手机上面。

目前实现功能:
①51单片机和DS18B20的温度实时采集已实现
②手机发送指令给GSM模块,接到指令后给手机发送需要的内容已实现(非温度)

困惑寻求的帮助:
如何将51上采集到的温度通过串口传输给GSM模块。(GSM模块所连接的单片机为STC12c5a60s2,上面含有一个RS232)

目前我写了一个传输程序,但测试后发送到手机上的内容并不是温度,求大神帮我检查一下看看哪出问题了

###51上的发送数据程序#####
void Init(void)
{
SCON = 0x50;
TMOD = 0x20;
TH1 = 0xFD;
TL1 = 0xFD;
TR1 = 1;
ES = 1;
EA = 1;
}
uint get_tmp()    //获取温度数据
{
  dsreset();
  delay(1);
  tmpwritebyte(0xcc);
  tmpwritebyte(0xbe);
  a=tmpread();  //低8位
  b=tmpread();  //高8位
  temp=b;
  temp<<=8;
  temp=temp|a;
// temp=0xFC90;//
/*  if(temp&0x8000)
  {
        temp=temp-1;
        temp=~temp;
  }*/
  f_temp=temp*0.0625;
  temp=f_temp*10+0.5;
  return temp;
}
void main()//仅截取了主函数中跟串口传输有关的程序
{
ES=0;
SBUF=b;
while(!TI);
TI=0;
SBUF=a;
while(!TI);
TI=0;
ES=1;
}     // 其中的a,b为温度传感器采集到的温度原始数据
#######################

####GSM模块上的接收数据######
void Second_Serial_Port_Initial(void)        //串口2方式1,数据位8位,起始位1位,停止位1位,独立波特率发生器作为波特率发生器
{
        S2CON = 0x50;                                            //0101,0000 8位UART,可变波特率,无奇偶校验位,允许接收
//        BRT = 220;                                                   //独立波特率发生器定时器,装入重装载数
        BRT = 0xFD;
        AUXR = 0x11;
//        AUXR = 0x14;
        IE2 = 0x01;                                                  //允许串口2中断,ES2=1
        EA = 1;                                                             //开总中断
}

void Second_Serial_Int() interrupt 8
{
        unsigned char k = 0,flag=1;
        IE2 = 0x00;                                         //关串口2中断,ES2=0
        k = S2CON;
        k = k & 0x01;
        if(k==1)
                {
                        S2CON = S2CON & 0xFE;         //1111,1110 清除串口2接收中断标志位
                        if((flag==1)||(j!=0))
                                {
                                        Rec_2_Buf[j++] = S2BUF;          //将接收到的字符串存到缓存中
                                        flag=0;
                                        if(j>=2)
                                        {
                                                rxd= Rec_2_Buf[0];//接收b
                                                rxd<<=8;
                                                rxd=rxd|Rec_2_Buf[1]; //接收a并与之前的b合为整型
                                                f_rxd=rxd*0.0625; //整型变为浮点型
                                                j=0;
                                                flag=1;
                                     }
                                }
                }
        else
                {
                         S2CON = S2CON & 0xFD;         //1111,1101 清除串口2发送中断标志位
                }
        IE2 = 0x01;                                         //允许串口2中断,ES2=1
}
#######################3333

51单片机和GSM模块所在的单片机之间的是靠两个RS232九针串口连接,并且都带有MAX232芯片。

调了好久都有问题,望大神解惑!

网友A:
通信双方的波特率是否相同? 数据格式如何?

网友B:
建议观察一下单片机和gsm模块的通讯时序啊

网友C:
先说清楚用的是GSM的什么模式传数据?

网友D:
饭要一口一口吃,先传自己知道的数据,再传温度数据,不要一锅端出来说结果不对。公开课区串口的课程可以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信双方的波特率是否相同? 数据格式如何?

波特率都是9600 您的数据格式是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观察一下单片机和gsm模块的通讯时序啊

怎么观察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波特率都是9600 您的数据格式是指?

如果温度是浮点数,如何发送?
数据格式如何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温度是浮点数,如何发送?
数据格式如何定义?

我是直接将从传感器采集到的原始温度数据uchar型a.b(低8和高8)进行发送,然后接收后将a,b合成uint型,最后再转为浮点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直接将从传感器采集到的原始温度数据uchar型a.b(低8和高8)进行发送,然后接收后将a,b合成uint型,最 ...

这没问题
手机上面收到的不是温度,具体是什么数据? 是不是没有转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说清楚用的是GSM的什么模式传数据?

跳线帽连得是TC35i和MCU1 。不过这个应该是GSM模块和所连接单片机(stc12c5a60s2)之间的通信,我现在不懂的地方是51和STC12之间的串口通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没问题
手机上面收到的不是温度,具体是什么数据? 是不是没有转换? ...

转换了,收到的是一串含有小数点的数字,不过不是温度,并且随温度的变化手机上收到的数字串并无变化,还带有负号,可是我的温度上零上的

网友E:
单片机直接发0x55aa  试试;
单片机和GSM之间为啥要max232?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单片机直接发0x55aa  试试;
单片机和GSM之间为啥要max232?

都是单片机自带的,因为RS232串口存在电平转换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转换了,收到的是一串含有小数点的数字,不过不是温度,并且随温度的变化手机上收到的数字串并无变化,还 ...

先确认一下GSM发送出去的数据是什么编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确认一下GSM发送出去的数据是什么编码?

ASCII和HEX都有

网友A:
混合体肯定乱码

网友F:
你这个GSM模块是不是已经被封装过一层? 纯模块一般用AT命令操作,你这个所谓的GSM模块会不会实际是个DTU?

网友G:
引用 网友D:
饭要一口一口吃,先传自己知道的数据,再传温度数据,不要一锅端出来说结果不对。公开课区串口的课程可以参 ...

你是不是也很无奈?很多还没入门的就在搞大事情

楼主:
单片机控制GSM模块的发送指令都是ASCII 即:
void Send_ASCII(unsigned char *b)
{
    ES = 0;
    for (b; *b!='\0';b++)
            {
                SBUF = *b;
                while(TI!=1);
                        TI = 0;
                }
        ES = 1;
}

不过在发送具体手机短信内容我试了一下,ASCII码可以发,直接printf发字符串也可以。我现在就是将收到的数据转成浮点数后用printf函数发的 您看有问题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这个GSM模块是不是已经被封装过一层? 纯模块一般用AT命令操作,你这个所谓的GSM模块会不会实际是个DTU? ...

我的是TC35I,是用AT指令操作。不过发送AT指令这块我已经写好了,现在出现不懂得问题在给完指令后需要发的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是不是也很无奈?很多还没入门的就在搞大事情

这都能算不上大事情?

楼主:
还有我突然想到一点,之前测试固定的短信内容无论是ASCII型还是printf型都是直接发送字符串,那我现在换成浮点型的温度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我突然想到一点,之前测试固定的短信内容无论是ASCII型还是printf型都是直接发送字符串,那我现在换 ...

试试就知道结果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都能算不上大事情?

方法是解决问题的关键,站号马步,再学降龙,不要一开始就乱舞。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方法是解决问题的关键,站号马步,再学降龙,不要一开始就乱舞。

那请问你到底知不知道问题出哪了呢

网友H:
楼上的各位显然是在引导楼主自己解决这个问题,问题要一步一步排查,楼主不要急躁。
看了一下楼主的问题描述,感觉不是很清楚,为什么要用两块单片机?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请问你到底知不知道问题出哪了呢

不知道,你的程序,只有你自己知道。

硬件都不在我手里,我怎么帮你调试?软件你自己写的,只有你自己最清楚。
请你看下《程序调试黑宝书》,在本版精华帖里,看开篇怎么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上的各位显然是在引导楼主自己解决这个问题,问题要一步一步排查,楼主不要急躁。
看了一下楼主的问题描 ...

因为51用来采集温度,另一块单片机连接着GSM模块

网友H:
引用 楼主:
因为51用来采集温度,另一块单片机连接着GSM模块

一块单片机够用了,你这样做的话,还涉及到两块单片机的通讯问题。
既然温度采集和GSM与手机通讯都已经调通了,那问题估计出在两块单片机通讯上。
不知道你两块单片机用什么通讯的,首先要把这个通讯调通。
先不要给另一块单片机发温度数据,尝试发一个固定的数,比如发一个0xa5(用示波器比较好观察),看看另一块单片机是否接收到,可以用led来表示,如果通了,再发温度数据,看看接收到的数据是否正确。
不知道你GSM与手机通讯是用什么方式做的,比如说用短信,还设计到编码。

网友C:
引用 楼主:
跳线帽连得是TC35i和MCU1 。不过这个应该是GSM模块和所连接单片机(stc12c5a60s2)之间的通信,我现在不懂 ...

所答非所问。这里涉及的是你怎么操作的问题,如果你用的DTU(那可不能说是GSM模块),那么去看DTU的使用手册,跟TC35可没什么直接关系。DTU可以看成一个“黑箱”,其输入输出可以跟GSM毫无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所答非所问。这里涉及的是你怎么操作的问题,如果你用的DTU(那可不能说是GSM模块),那么去看DTU的使用 ...

不是DTU 就是GSM模块,卖的天祥电子的产品

网友C:
是什么,一看便知,二者的操作方法和需要阅读的资料截然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什么,一看便知,二者的操作方法和需要阅读的资料截然不同。

网友C:
这是什么还不明显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什么还不明显么?

嗯 你说是啥

网友C:
GSM模块是那块黄色PCB的,是西门子的产品。整体当然是DTU,这难得还不明显么?你自己看看手册就该明白的。

网友I(2018-05-05):
你好,我看到您的实现功能与我目前做的毕业设计很像,请问您可以将您的程序发给我吗。我已经找了一天多的程序了,还是没有找到,如果您能发给我,我将不慎感激。我的QQ邮箱为156174330@qq.com
如果有朋友可以发送给我,我将非常感谢您。